protues仿真 单片机驱动四个数码管 感觉电路没问题啊,但是这个显示的不对啊

楼主(2019-07-19):
这是共阳数码管,按理说应该只有一个数码管亮才对吧

网友A:
是否仿真电路中数码管选型不对?

网友B:
你的硬件连接不对。

网友C:
电路有误,三极管应该选NPN吧!

网友D:
单片机IO口的电压肯定比VCC要低一点   这不就导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仿真电路中数码管选型不对?

选型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硬件连接不对。

哪儿不对?

网友E:
有些电路图在实物上是没问题但用软件仿真未必能通过,此时变通一下用其他器件替代就能与实物一样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