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错误 ..\OBJ\Templat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delay_Init

楼主(2019-07-19):
请问keil4出现这个是什么原因?

..\OBJ\Template.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delay_Init (referred from main.o).

网友A:
main.c 里头引用了一个“未定义的函数” delay_Init

需要你找一找,这个函数所在的头文件包含了没有?  如果包含了头文件,那就看看函数实体所在的 C 加入工程了没有?

网友B:
刚好遇到这个问题,main.o是输出函数,由main.c编译得来的,错误的意思是你的main函数使用了delay_Init()这个函数,但是这个函数却没有定义;你把它定义一下就好了

网友C(2021-05-14):
引用 网友B:
刚好遇到这个问题,main.o是输出函数,由main.c编译得来的,错误的意思是你的main函数使用了delay_Init()这 ...

兄弟,那个函数怎么定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兄弟,那个函数怎么定义

在main.c中添加#include“delay.h”试试

网友E:
C文件的书写顺序:
  头文件
  定义
  函数声明
函数
main()

除非你MAIN中调有的函数是包含在头文件中,你就要把函数放在MAIN()之前,不然就要在MAIN()之前声明它
比如void delay_In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