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STM32编程遇到的问题

楼主:
详见图片

main中已包含文件

编译遇到的错误却说找不到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请问这是什么缘故?

网友A(2019-07-19):
你要把点h文件放在和点c的同个目录下面啊

网友A:
.c和.h文件应该在同个目录下面才行

网友B:
找不到 bsp_led.h头文件,可能是没添加之类的,或者文件夹叠层多了,KEIL好像不支持叠层文件夹的.

网友C:
有没有添加头文件路径?把头文件的路径添加上

网友D:
感谢,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