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24位ADS1256源程序

楼主(2019-07-19):
SCLK  PA5
DIN   PA7
DOUT  PA6
DRDY  PA2
CS    PA3
RESET PA4

电源接5v
数字地和模拟地可以用光耦或者0欧姆电阻隔离开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adc.h"
#include "ads1256.h"

#define MEDIAN_LEN  5                     //中直滤波的总长度,一般选取奇数
#define MEDIAN      2                     //中值在滤波数组中的位置
unsigned long   AD_buffer[MEDIAN_LEN];    //ad采集数组缓存
//unsigned long   MED_buffer[MEDIAN_LEN];   //中值滤波数组缓存
unsigned char   medleng = 0;          //存入缓存的数据个数

unsigned long medina_filter(unsigned long *MED_buffer);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SPI_ADS1256_Init();                                                                  //SPI初始化
        ADS1256_GPIO_init();                                                          //端口初始化
        ADS1256_Init();

        while(1)
        {
                                /*
                        ADS_sum(a,b):函数功能,测量电压a-b
                        解说:ADS1256_MUXP_AIN(0~7)代表通道0~7,差分正 P:positive
                                  ADS1256_MUXN_AIN(0~7)代表通道0~7,差分负 N:negative

                        例:差分测量通道0和1:ADS_sum(ADS1256_MUXP_AIN0 | ADS1256_MUXN_AIN1);    返回通道0-通道1的电压值
                                单端测量通道0:   ADS_sum(ADS1256_MUXP_AIN0 | ADS1256_MUXN_AINCOM);  返回通道0对地的电压值
                */
          ADS_sum(ADS1256_MUXP_AIN0 | ADS1256_MUXN_AINCOM);        //通道0对地的电压值

//                 ADS_sum(ADS1256_MUXP_AIN1 | ADS1256_MUXN_AINCOM);        //通道1对地的电压值
//                 sendChar(0x0d);        sendChar(0x0a);
//                 ADS_sum(ADS1256_MUXP_AIN2 | ADS1256_MUXN_AINCOM);        //通道2对地的电压值
//                 sendChar(0x0d);        sendChar(0x0a);
//                 ADS_sum(ADS1256_MUXP_AIN3 | ADS1256_MUXN_AINCOM);        //通道3对地的电压值
//                 sendChar(0x0d);        sendChar(0x0a);
//                 ADS_sum(ADS1256_MUXP_AIN4 | ADS1256_MUXN_AINCOM);        //通道4对地的电压值
//                 sendChar(0x0d);        sendChar(0x0a);
//                 ADS_sum(ADS1256_MUXP_AIN5 | ADS1256_MUXN_AINCOM);        //通道5对地的电压值
//                 sendChar(0x0d);        sendChar(0x0a);
//           ADS_sum(ADS1256_MUXP_AIN6 | ADS1256_MUXN_AINCOM);        //通道6对地的电压值
//                 sendChar(0x0d);        sendChar(0x0a);
//                 ADS_sum(ADS1256_MUXP_AIN7 | ADS1256_MUXN_AINCOM);        //通道7对地的电压值
//

                delay_ms(500);
        }
}

/**********************************************************/
// 函数名:中值滤波函数
// 描述  :提取前9次采集的数据,去掉高3个,去掉低3个,然后中间的
// 描述  :3个数据求平均值,该算法可尽可能的滤掉干扰数据,并不影响采集速度。
// 输入  :9个数据的数组
// 输出  :中间3个数据的平均值
/*********************************************************/
unsigned long medina_filter(unsigned long *MED_buffer)  //xad - ADC转换值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long xd;
        u32 xxd;

        for(i = 0; i < MEDIAN_LEN; i ++)
        {
                for(j = 0; j < MEDIAN_LEN - i; j ++)
                {

                        if( MED_buffer[i] > MED_buffer[i + 1]) // 轮询到的当前元素>AD值,则交换它们的值
                        { xd = MED_buffer[i]; MED_buffer[i] = MED_buffer[i + 1]; MED_buffer[i + 1] = xd;}
                }
        }
        xxd = MED_buffer[MEDIAN - 1] + MED_buffer[MEDIAN] + MED_buffer[MEDIAN + 1];
        xd = xxd/3;
        return xd; //中值
}

/******************* (C) COPYRIGHT 2014 三峰电子开发工作室 *****END OF FILE****/

#include "ads1256.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u8 results1,results2,results3;

/*******************************************************************************
* Function Name  : SPI_FLASH_Init
* Description    : Initializes the peripherals used by the SPI FLASH driver.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PI_ADS1256_Init(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SPI1 and GPIO clocks */
  /*!< SPI_FLASH_SPI_CS_GPIO, SPI_FLASH_SPI_MOSI_GPIO,
       SPI_FLASH_SPI_MISO_GPIO, SPI_FLASH_SPI_DETECT_GPIO
       and SPI_FLASH_SPI_SCK_GPIO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 SPI_FLASH_SPI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 AFIO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Configure SPI_FLASH_SPI pins: RESE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推免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PI_FLASH_SPI pins:SCK | D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GPIO_Pin_7;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复用推免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PI_FLASH_SPI pins: DO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De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high */

  /* SPI1 configuration */
  // 在SCLK下降沿,系统通过DIN向1256发送数据
  // 在SCLK上升沿,系统通过DOUT 读取1256数据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两线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主机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8位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CLK空闲时位低电平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CLK的下降沿采集数据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从机选择信号,软件模式,就是用GPIO选择从机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64;          //APB2或者APB1总线频率的1/2~1/256分频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 Enable SPI1  */
  SPI_Cmd(SPI1,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SPI_FLASH_SendByte
* Description    : Sends a byte through the SPI interface and return the byte
*                  received from the SPI bus.
* Input          : byte : byte to send.
* Output         : None
* Return         : The value of the received byte.
*******************************************************************************/
u8 SPI_SendByte(u8 byte)
{
  /* Loop while DR register in not emplty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Send byte through the SPI1 peripheral */
  SPI_I2S_SendData(SPI1, byte);

  /* Wait to receive a byte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Return the byte read from the SPI bus */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
函数名:初始化DAC接口
函数原型:void ADC_gpio_init()
参数说明:无
返回:  无
********************************************************************/
void ADS1256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CS  reset 引脚设置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4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_PP;        //--推免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10MHz;         //--GPIO翻转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A , &GPIO_InitStructure);        //--将配置写入对应的GPIO寄存器中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DRDY引脚设置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点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10MHz;         //--GPIO翻转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A , &GPIO_InitStructure);        //--将配置写入对应的GPIO寄存器中

}

//-----------------------------------------------------------------//
//        功    能:ADS1256 写数据
//        入口参数: /
//        出口参数: /
//        全局变量: /
//        备    注: 向ADS1256中地址为regaddr的寄存器写入一个字节databyte
//-----------------------------------------------------------------//

void ADS1256WREG(unsigned char regaddr,unsigned char databyte)
{
    ADS_CS_LOW();
        while(ADS_DRDY);//当ADS1256_DRDY为低时才能写寄存器
        //向寄存器写入数据地址
    SPI_SendByte(ADS1256_CMD_WREG | (regaddr & 0xF));
    //写入数据的个数n-1
    SPI_SendByte(0);
    //向regaddr地址指向的寄存器写入数据databyte
          delay_us(5);
    SPI_SendByte(databyte);
        ADS_CS_HIGH();
}

//-----------------------------------------------------------------//
//        功    能:ADS1256 读寄存器数据
//        入口参数: /
//        出口参数: /
//        全局变量: /
//        备    注: 从ADS1256中地址为regaddr的寄存器读出一个字节databyte
//-----------------------------------------------------------------//

unsigned char ADS1256RREG(unsigned char regaddr)
{
    //从ADS1256中地址为regaddr的寄存器读出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0;
    ADS_CS_LOW();
        while(ADS_DRDY);//当ADS1256_DRDY为低时才能写寄存器
        //写入地址
    SPI_SendByte(ADS1256_CMD_RREG | (regaddr & 0xF));
    //写入读取数据的个数n-1
    SPI_SendByte(0);
          delay_us(10);  //min=50*(1/fCLKIN)=50*(1/7.68MHZ)=6500ns;max=whatever
    //读出regaddr地址指向的寄存器的数据
    r=SPI_SendByte(0);
          ADS_CS_HIGH();

    return r;//返回数据
}

//-----------------------------------------------------------------//
//        功    能:ADS1256初始化子程序
//        入口参数: /
//        出口参数: /
//        全局变量: /
//        备    注: /
//-----------------------------------------------------------------//
void ADS1256_Init(void)
{
        ADS_CS_LOW();
        RESET_HIGH();
        delay_us(100);
        SPI_SendByte(ADS1256_CMD_REST);
        delay_ms(10);
        while(ADS_DRDY);                                //当ADS1256_DRDY为低时才能写寄存器
        SPI_SendByte(ADS1256_CMD_SYNC);                 //同步命令
        SPI_SendByte(ADS1256_CMD_WAKEUP);               //同步唤醒

        while(ADS_DRDY);
        SPI_SendByte(ADS1256_CMD_WREG | ADS1256_STATUS);//连续写入4个寄存器
        SPI_SendByte(3);
        SPI_SendByte(0x04);                             //高位在前,使用内部校准,不使用缓存
        SPI_SendByte(ADS1256_MUXP_AIN2 | ADS1256_MUXN_AIN3);//端口输入A2为正,A3位负
        SPI_SendByte(ADS1256_GAIN_1);                   //放大倍数设置
        SPI_SendByte(ADS1256_DRATE_2_5SPS);             //采集速度设置
        delay_us(100);

        while(ADS_DRDY);                                //当ADS1256_DRDY为低时才能写寄存器
        SPI_SendByte(ADS1256_CMD_SELFCAL);              //偏移和增益自动校准

    ADS_CS_HIGH();
        delay_ms(100);

}

//-----------------------------------------------------------------//
//        功    能:
//        入口参数: /
//        出口参数: /
//        全局变量: /
//        备    注:
//-----------------------------------------------------------------//

unsigned long ADS1256ReadData(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long sum=0;
                unsigned long r=0;
                ADS_CS_LOW();

                while(ADS_DRDY);               //当ADS1256_DRDY为低时才能写寄存器
                SPI_SendByte(ADS1256_CMD_SYNC);
                SPI_SendByte(ADS1256_CMD_WAKEUP);
                SPI_SendByte(ADS1256_CMD_RDATA);
                delay_us(10);                  //min=50*(1/fCLKIN)=50*(1/7.68MHZ)=6500ns;max=whatever
                        for(i=0;i<3;i++)
                        {
                                sum = sum << 8;
                        r = SPI_SendByte(0);
                                sum |= r;
                        }
                ADS_CS_HIGH();
    return sum;
}

//-----------------------------------------------------------------//
//        功    能:读取ADS1256单路数据
//        入口参数: /
//        出口参数: /
//        全局变量: /
//        备    注: /
//-----------------------------------------------------------------//
void sendChar(unsigned char ch)
{
  USART_SendData(USART1, (unsigned char) ch);
  while (!(USART1->SR & USART_FLAG_TXE));
}

unsigned char i=0;
        long ulResult;
        long double ldVolutage;

unsigned long ADS_sum(unsigned char road)
{
        unsigned long results=0;
        unsigned long Result_sum=0;
        unsigned long fVoltage;
        unsigned char buf[10],i,rod;

        ADS1256WREG(ADS1256_MUX,road);                //设置通道
        SPI_SendByte(ADS1256_CMD_SELFCAL);    //偏移和增益自动校准

        rod = (road >> 4)  ;
//        printf("第");
//        sendChar(rod);
//        printf("路:");

        Result_sum = ADS1256ReadData();//读取AD值,返回24位数据。
    ulResult= ADS1256ReadData();//读取AD值,返回24位数据。
//        return results;

        if(Result_sum<0x800000)    //测得电压值为正的情况
        {
//                fVoltage=Result_sum*985;  //954=2*2.5/2^19*100000000   2.5为基准电压  100000000为为了计算的准确性转换为整形计算。理论为954,实际修正为985
//                buf[0]=(unsigned char)(fVoltage/100000000);
//                buf[0]=buf[0]+0x30;
//                buf[1]='.';
//                buf[2]=(unsigned char)((fVoltage%100000000)/10000000);
//                buf[2]=buf[2]+0x30;
//                buf[3]=(unsigned char)((fVoltage%10000000)/1000000);
//                buf[3]=buf[3]+0x30;
//                buf[4]=(unsigned char)(fVoltage%1000000/100000);
//                buf[4]=buf[4]+0x30;
//                buf[5]=(unsigned char)(fVoltage%100000/10000);
//                buf[5]=buf[5]+0x30;
//                buf[6]=(unsigned char)(fVoltage%10000/1000);
//                buf[6]=buf[6]+0x30;
//                buf[7]=(unsigned char)(fVoltage%1000/100);
//                buf[7]=buf[7]+0x30;
//                buf[8]='V';                        //V
//                buf[9]=0x20;

                if( ulResult & 0x800000 )
                        {
                                 ulResult = ~(unsigned long)ulResult;
                                ulResult &= 0x7fffff;
                                ulResult += 1;
                                ulResult = -ulResult;
                        }

                        ldVolutage = (long double)ulResult*0.59604644775390625;

                        printf("第%d通道:",rod);
                        printf("%lf",ldVolutage);         //double
                        printf("uV\r\n");

         }
……………………

代码可能有错误,请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大佬,你这个使用的单片机是什么单片机呀?能说明一下型号和厂家吗

网友A:
这个代码用不了,不能实现的能不能不要发呀

网友A:
不能用的程序能不能注明一下仅供参考

网友B(2020-12-06):
发这种费代码,浪费时间

网友C(2022-01-13):
既然不能用,就不下了,但还是感恩你的分享,如果发的能用的代码,那就更好了

网友D(2023-11-20):
这么长时间了,终于用上了。

网友D:
终于用上ADS1256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