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外部中断0的矢量地址0003H和工作寄存器R0地址00H~07H是否冲突?

楼主(2019-07-19):
求助:外部中断0的矢量地址0003H和工作寄存器R0地址00H~07H是否冲突?
看书没看明白。

网友A:
不冲突,中断的矢量地址0003H是在程序存储器里,工作寄存器R0地址是在数据存储器RAM里

网友B:
外部中断0的矢量地址0003H是“程序存储器”的地址
工作寄存器R0地址00H是“内部RAM存储器”的地址
不一定要彻底的去理解这个东西,你知道它是两个不同的存储器空间就可以了
在内部RAM还有另两个容易混在一起的地址:一个是RAM的高128字节,地址是080到0FF,另一个是特殊功能寄存器,地址也是080到0FF。
但它们是两组东西的,分别有它们自己的物理空间,地址是相同的。
区分它们的方法是寻址方式的不同
这个在数据手册里是有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冲突,中断的矢量地址0003H是在程序存储器里,工作寄存器R0地址是在数据存储器RAM里

谢谢,好像有点明白了。
最近看中断系统,被搞迷糊了,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部中断0的矢量地址0003H是“程序存储器”的地址
工作寄存器R0地址00H是“内部RAM存储器”的地址
不一定 ...

我现在就被地址搞得迷迷糊糊,没看透。练习汇编语言的时候,不知道要避开对应的地址,所以忍不住就提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