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LCD12864B显示时钟源程序

楼主(2019-07-19):
我自己有试过然后 看论坛里没有关于12864的显示时钟的有关程序 就给大家说一下仿真图没有做 仅仅做了实物 ,板子是用的qingxiang的板子 显示屏是12864B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12864端口定义*/
#define LCD_data  P0             //数据口
sbit LCD_RS  =  P3^5;            //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LCD_RW  =  P3^6;            //液晶读/写控制
sbit LCD_EN  =  P3^4;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LCD_PSB =  P3^1;            //串/并方式控制
sbit wela    =  P2^6;
sbit dula    =  P2^7;
sbit K1=P3^0;
sbit K2=P3^3;
sbit K3=P3^2;
uchar code table[] =  " 2019-7-19 FIR ";
uchar code table1[] = "  00: 00: 00AM ";
uchar code table2[] = "济南今日  晴天";
uchar code table3[] = "  无风   34-29 ";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uchar IRDIS[2];
uchar IRCOM[4];
int num=0,num1=0;
uchar i,t;
uchar K1num;
char s,f,m;
void key();
//unsigned char TIM[8]={0,0,':',0,0,':',0,0};
void  dataconv();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确定显示位置
/*******************************************************************/
/*                                                                 */
/*  延时函数                                                       */
/*                                                                 */
/*******************************************************************/
void delay(int ms)
{
    while(ms--)
        {
      uchar i;
          for(i=0;i<250;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
/*                                                                 */
/*检查LCD忙状态                                                    */
/*lcd_busy为1时,忙,等待。lcd-busy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
/*                                                                 */
/*******************************************************************/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NOP();
    result = (bit)(P0&0x80);
    LCD_EN = 0;
    return(result);
}
/*******************************************************************/
/*                                                                 */
/*写指令数据到LCD                                                  */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                                                                 */
/*******************************************************************/
void write(uchar com)
{
   while(lcd_busy());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_nop_();
    _nop_();
    P0 = com;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
/*写显示数据到LCD                                                  */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                                                                 */
/*******************************************************************/
void read(uchar date)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date;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
/*  LCD初始化设定                                                  */
/*                                                                 */
/*******************************************************************/
void lcd_init()
{

    LCD_PSB = 1;         //并口方式

    write(0x38);      //显示设置模式
    delay(5);
    write(0x06);      //光标设置
    delay(5);
    write(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5);
    write(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5);
          write(0x80);      //数据地址初始位
    delay(5);
        for(num=0;num<16;num++)
        {
         read(table[num]);
                delay(20);
        }
        write(0x90);
        for(num=0;num<16;num++)
        {
         read(table2[num]);
                delay(20);
        }
        write(0x98);
        for(num=0;num<16;num++)
        {
         read(table3[num]);
                delay(10);
        }
        write(0x88);
        for(num=0;num<16;num++)
        {
         read(table1[num]);
                delay(20);
        }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0x83+add);
        read(0x30+shi);
        read(0x30+ge);
}
void key() //按键控制 光标的 左移右移加减
{
  if(K1==0)
        {
          delay(5);
                if(K1==0)
                {
                  K1num++;
                        while(!K1);
                        if(K1num==1)
                        {
                          TR0=0;
                                write(0x83+10);
                                write(0x0f);
                        }
                }
                if(K1num==2)
                {
                  write(0x83+8);
                }
                  if(K1num==3)
                        {
                          write(0x83+6);
                        }
                          if(K1num==4)
                                {
                                  K1num==0;
                                        write(0x0c);
                                        TR0=1;
                                }

        }
        if(K1num!=0)
        {
          if(K2==0)
                  {
         delay(5);
                                if(K2==0)
                                  {
                                         while(!K2);
                                        }
                                        if(K1num==1)
                                         {
                                           m++;
                                                 if(m==60)
                                                         m=0;
                                                 write_sfm(10,m);
                                                 write(0x83+10);
                                         }
                                         if(K1num==2)
                                         {
                                           f++;
                                                 if(f==60)
                                                         f=0;
                                                 write_sfm(8,f);
                                                 write(0x83+8);
                                         }
                                         if(K1num==3)
                                         {
                                           s++;
                                                 if(s==23)
                                                         s=0;
                                                 write_sfm(6,s);
                                                 write(0x83+6);
                                                 K1num==0;
                                         }
                        }
        }
        if(K3==0)
        {
          delay(5);
                if(K3==0)
                {
                 while(!K3);
                        if(K1num==1)
                        {
                          m--;
                                if(m==-1)
                                        m=59;
                                write_sfm(10,m);
                                write(0x83+10);
                        }
                        if(K1num==2)
                        {
                          f--;
                                if(f==-1)
                                        f=59;
                                write_sfm(8,f);
                                write(0x83+8);
                        }
                        if(K1num==3)
                        {
                          s--;
                                if(s==-1)
                                        s=23;
                                write_sfm(6,s);
                                write(0x83+6);
                                K1num==0;
                        }
                }
        }

}
/*********************************************************/
/*                                                                                                    */
/* 主程序                                                                                    */
/*                                                       */
/*********************************************************/
void main()
{                 //延时
     wela=0;
          dula=0;
         delay(10);
    lcd_init();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IE = 0x82; //1001 0000 EA=1; ES=1;
  while(1)
        {
          key();
        }

            }

void T_t0() interrupt 1 //外部中断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num1++;
        if(num1==2)
        {
                num1=0;
                m++;
                if(m==60)
                {
                  m=0;
                        f++;
                        if(f==60)
                        {
                          f=0;
                                s++;
                                if(s==24)
                                {
                                   s=0;
                                }
                                write_sfm(6,s);
                        }
                        write_sfm(8,f);
                }
    write_sfm(10,m);
        }

网友A:
下载程序试一下

网友B:
下载程序试试,感谢分享

网友C(2019-09-05):
天气是如何做的

网友D(2021-07-30):
用的是哪个芯片啊

网友E(2022-08-23):
用的时间芯片是什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的时间芯片是什么

没用到时间芯片,显示的内容可以在源程序里任意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