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时钟静态显示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19-07-19):
要求用定时器实现时钟的模拟,并用数码管显示当前模拟时钟,时钟的显示格式位12:01:02,即显示小时:分:秒。

学习了解定时器的结构特点,设计并编程实现模拟时钟。
二、实验要求
1.设计出STC89C51的模拟时钟电路。
2.编程实现数码管显示时钟,观察实验现象。
三、可供选择实验仪器
51开发板、数码管、USB转串口下载线、Keil软件等
四、实验提示
要求用定时器实现时钟的模拟,并用数码管显示当前模拟时钟,时钟的显示格式位12:01:02,即显示小时:分:秒。
五、实验电路

学会用定时器实现时钟的模拟,并用数码管显示当前模拟时钟,时钟的显示到小时:分:秒。
但是篇幅过长,还需要学习更简单的写法0

源代码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nsigned char SegNo[8]={0};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unsigned char Cnt=0;
unsigned char Sec=0;
unsigned char Min=0;
unsigned char Hour=0;
char Sec1=24;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P0=SegNo[i];//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void main()
{
        // 1 定时器初始化
        TMOD=0X01;// 0001 00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E=0X82;  //EA=1;ET0=1; ET1=1; //1000 1010
        TR0=1;
        while(1)
        {
                //3 秒的显示
                SegNo[0]=smgduan[Hour/10];
                SegNo[1]=smgduan[Hour%10];
                SegNo[2]=0x40;
                SegNo[3]=smgduan[Min/10];
                SegNo[4]=smgduan[Min%10];
                SegNo[5]=0x40;
                SegNo[6]=smgduan[Sec/10];
                SegNo[7]=smgduan[Sec%10];
                Dig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
}
//2定时器中断得到秒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重新装载初始值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nt++;
        if(Cnt==20)
        {
                Cnt=0;
                Sec++;
        }
        if(Sec==60)
        {
          Sec=0;
                Min++;
        }
        if(Min==60)
  {
          Min=0;
          Hour++;
        }
  if(Hour==24)
        {
          Hour=0;

        }
}

网友A(2019-12-24):
博主很棒 解我之需 希望多发发这么好 的内容 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