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单片机上将数据通过ESP8266发送到云服务器,并将其存入数据库,主要是WIFI模...

楼主(2019-07-19):
如何在单片机上将数据通过ESP8266发送到云服务器,并将其存入数据库,主要是WIFI模块到云服务器及两端如何实现?

网友A:
我也是最近才开始接触这个我就说说我个人这几天了解到的情况吧
首先,控制esp8266有两种方式:
1,通过单片机对esp8266进行控制,可以通过串口通信对esp8266进行at指令设置,甚至可以把at指令写在程序里自动发送给esp8266进行配置
2,一般的esp8266开发板都会自带flash 所以可以将eclipse 这个软件生成一种bin类型的文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固件烧进flash里面从内部进行esp8266的控制 配置方法也和单片机配置的一样
其次,esp8266的通信是有多种模式:
大致可以分成三个层面
1,AP与STA
     AP模式是可以由esp8266产生热点然后与设备如电脑等进行连接
     STA模式则是连接了外部热点
2.UDP与TCP协议
     TCP在传数据之前需要先建立连接而UDP则不需要  所以TCP可以保证数据的传输而UDP不行
     但是力量的获取总伴随着代价,就好像钢铁侠花了很多钱才能变成钢铁侠一样 TCP的数据保证来源于需要连接以及需要消耗大量资源这类
3.Server与client
     顾名思义,server指服务器 client指客户端 这里是说esp8266的角色定位

那么配置好这些东西以后我们就需要选定平台如乐鑫云 阿里云等平台
首先就是需要在这些平台的网站上创建自己的设备 然后平台就会为你的设备提供一系列的设备密钥等数据
再然后就是通过网络调试助手发送数据激活云端 在页面看到连接后就可以向服务器发送表明身份的数据 然后将下载好的设备密钥烧到esp8266的flash中 这个时候esp8266与云端就建立联系可以收发数据了当然收发什么东西还是要看你固件里面是怎么写的

/********************************************/
我也刚学这个东西不久,因为买的模块是坏的 新的还没到我手上 所以理论终究还是理论
如果我哪里说的有问题恳请能帮我指出来好让我知道自己哪里还有欠缺
当然以上这些都是我目前了解到的 但是我加的一些esp8266技术交流群里面交流的东西都还是我没涉及到的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最近才开始接触这个我就说说我个人这几天了解到的情况吧
首先,控制esp8266有两种方式:
1,通过单 ...

感谢您的回答,ESP8266我是通过AT指令进行配置形成透传模式发送的,现在只是能够通过串口助手与服务器之间互发消息,完成基本的通信,但是要将单片机接收到的数据发送到服务器完成实时传输并将其存入数据库中还不行,查了一下,说是要在服务器端(linux系统)进行编程,有没有会的大佬进行指导?

网友B(2019-10-04):
我刚弄了个免费的腾讯云无从下手,求救

网友C(2020-03-19):
我买了阿里云服务器,和云数据库,想用ESP8266将一些数据发送到数据库里,但是真的不会弄,网上几乎找不到资源(可能百度用的不熟练),希望哪位有具体的步骤可供参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阿里云服务器,和云数据库,想用ESP8266将一些数据发送到数据库里,但是真的不会弄,网上几乎找不到 ...

同问,求大佬解答

网友E:
你可以尝试一下我这个方案:
1.使用Java、Python语言写一个socket服务。esp8266连接到socket上。
2.java Python里面连接数据库写入数据。
缺点:需要一个电脑,电脑、esp8266需要在同一个局域网里面。要保证路由器有网。

网友F(2020-05-12):
同意7楼的方案,对于7楼的缺点可以将esp8266改成nb或者支持GPRS的模块,这样就可以摆脱电脑与局域网的限制。但这两种模块的通讯都是要收费的,自行选择吧

网友G(2021-01-25):
可以用现成的物联网平台,我用的是阿里云物联网平台。
具体的做法就是先编写单片机驱动程序,把数据通过wifi模块连接到阿里云物联网平台,这一步主要是编写单片机的程序,包括WiFi模块驱动,应用层的mqtt代码。
然后设置阿里云平台的规则引擎,接收代码,解析代码,向下发送相应指令,转发到云服务器等。
第三步肯定就是把云服务器配置好,数据库软件等。
刚开始摸着石头过河不知道怎么弄,坚持住,加油。做出来就是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