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多串口收发数据源程序

楼主(2019-07-19):
stm32多串口收发数据
#include "user_usart.h"
#include "stm32f10x_usart.h"
#include "user_adc.h"
#include "user_74_595.h"
#include "user_74_165.h"
#include "user_gpio.h"

/*使用microLib的方法*/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SendData(USART1, (uint8_t) ch);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return ch;
}
int GetKey (void)  {

    while (!(USART1->SR & USART_FLAG_RXNE));

    return ((int)(USART1->DR & 0x1FF));
}
*/

//#if EN_USART1_RX   //如果使能了接收

//#if EN_USART1_RX   //如果使能了接收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注意,读取USARTx->SR能避免莫名其妙的错误
//u8 USART_RX_BUF[USART_REC_LEN];     //接收缓冲,最大USART_REC_LEN个字节.
//接收状态
//bit15,        接收完成标志
//bit14,        接收到0x0d
//bit13~0,        接收到的有效字节数目
u16 USART_RX_STA=0;       //接收状态标记

//串口1队列定义
u8         UART1SendBuff[UART1BuffSize];                //发送数据
u8         UART1ReceBuff[UART1BuffSize];                //接收数据?
u16 UART1ReceIn = 0;//接收状态标记数据位
u8  UART1ReceFullFlag = 0;//接收完数据标志位

//串口2队列定义
u8         UART2SendBuff[UART2BuffSize];
u8         UART2ReceBuff[UART2BuffSize];
u16 UART2ReceIn = 0;
u8  UART2ReceFullFlag = 0;

//串口3队列定义
u8         UART3SendBuff[UART3BuffSize];
u8         UART3ReceBuff[UART3BuffSize];
u16 UART3ReceIn = 0;
u8  UART3ReceFullFlag = 0;

//串口1初始化
void USART1_Configuration(u32 boun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开启GPIOA和USART1时钟

        //USART1_TX   GPIO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9

        //USART1_RX          GPIOA.10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10

        //Usart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2 ;//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USART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串口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1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开启串口接收中断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1
}

//串口2初始化
void USART2_Configuration(u32 boun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开启GPIOA和USART1时钟

        //USART2_TX   GPIOA.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PA.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2

        //USART2_RX          GPIOA.3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PA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3

        //Usart2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2 ;//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USART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串口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2

        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RXNE,ENABLE);  //开启串口接收中断
        USART_Cmd(USART2, ENABLE);                    //使能串口2
}

//串口3初始化
void USART3_Configuration(u32 boun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开启GPIOA和USART1时钟

        //USART3_TX   GPIOB.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PB.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10

        //USART3_RX          GPIOB.3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PB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B.11

        //Usart3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2 ;//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USART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串口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3

        USART_ITConfig(USART3,USART_IT_RXNE,ENABLE);  //开启串口接收中断
        USART_Cmd(USART3, ENABLE);                    //使能串口3
}

//串口1发送一帧数据
void USART1_SendOneData(uint8_t SendOneData)
{
        USART_SendData(USART1, SendOneData);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

//串口2发送一帧数据
void USART2_SendOneData(uint8_t SendOneData)
{
        USART_SendData(USART2, SendOneData);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C) == RESET)
        {}
}

//串口3发送一帧数据
void USART3_SendOneData(uint8_t SendOneData)
{
        USART_SendData(USART3, SendOneData);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TC) == RESET)
        {}
}

//串口1发送一列数据
void USART1_SendUnfixedData(uint8_t *Buffer, uint8_t Length)
{
        uint8_t  i;
        for(i=0;i<Length;i++)
        {
                USART1_SendOneData(*Buffer++);
        }
}

//串口2发送一列数据
void USART2_SendUnfixedData(uint8_t *Buffer, uint8_t Length)
{
        uint8_t  i;
        for(i=0;i<Length;i++)
        {
                USART2_SendOneData(*Buffer++);
        }
}

//串口3发送一列数据
void USART3_SendUnfixedData(uint8_t *Buffer, uint8_t Length)
{
        uint8_t  i;
        LED_ON;
        for(i=0;i<Length;i++)
        {
                USART3_SendOneData(*Buffer++);
        }
        LED_OFF;
}

//串口1中断服务函数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8 Res;//数据暂存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
        {
                Res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switch(UART1ReceIn)//读取接收到的数据有几位 每一位对应的数据协议校验
                {
                        case 0:
                                if(Res=='T')
                                        UART1ReceBuff[UART1ReceIn++] = Res;
                                else
                                        UART1ReceIn = 0;
                                break;
                        case 1:
                                if(Res=='M')
                                        UART1ReceBuff[UART1ReceIn++] = Res;
                                else
                                        UART1ReceIn = 0;
                                break;
                        case 2:
                                if(Res==0x0f)
                                        UART1ReceBuff[UART1ReceIn++] = Res;
                                else
                                        UART1ReceIn = 0;
                                break;
                        case 3:
                                if(Res==0x01)
                                        UART1ReceBuff[UART1ReceIn++] = Res;
                                else
                                        UART1ReceIn = 0;
                                break;
                        case 4:
                                if(Res==0x31)
                                        UART1ReceBuff[UART1ReceIn++] = Res;
                                else
                                        UART1ReceIn = 0;
                                break;
                        default:
                                UART1ReceBuff[UART1ReceIn++] = Res;
                                break;
                }

                if(UART1ReceIn >= 57)
                {
                        UART1ReceFullFlag = 1;        //数据完整接受完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清除相对应的中断位   清除中断预处理位USART_ClearITPendingBit左移八位是USART_ClearFlag
        }
        else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TXE) != RESET)        // 发送中断  USART_GetITStatus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TXE);                                        // clear interrupt  清除中断预处理位
        }
}

//串口2中断服务函数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u8 Res;
#if SYSTEM_SUPPORT_OS                 //如果SYSTEM_SUPPORT_OS为真,则需要支持OS.
        OSIntEnter();
#endif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必须是0x0d 0x0a结尾)
                {
                Res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USART_ReceiveData

                if((USART_RX_STA&0x8000)==0)//接收未完成
                        {
                        if(USART_RX_STA&0x4000)//接收到了0x0d
                                {
                                if(Res!=0x0a)USART_RX_STA=0;//接收错误,重新开始
                                else USART_RX_STA|=0x8000;        //接收完成了
                                }
                        else //还没收到0X0D
                                {
                                if(Res==0x0d)USART_RX_STA|=0x4000;
                                else
                                        {
                                        UART2ReceBuff[USART_RX_STA&0X3FFF]=Res ;
                                        USART_RX_STA++;
                                        if(USART_RX_STA>(USART_REC_LEN-1))USART_RX_STA=0;//接收数据错误,重新开始接收
                                        }
                                }
                        }
}
#if SYSTEM_SUPPORT_OS         //如果SYSTEM_SUPPORT_OS为真,则需要支持OS.
        OSIntExit();
#endif
}
//串口3中断服务函数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
        u8 Res;//数据暂存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
        {
                Res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USART_ReceiveData
                switch(UART3ReceIn)//读取接收到的数据有几位 每一位对应的数据协议校验
                {
                        case 0:
                                if(Res=='T')
                                        UART3ReceBuff[UART3ReceIn++] = Res;
                                else
                                        UART3ReceIn = 0;
                                break;
                        case 1:
                                if(Res=='M')
                                        UART3ReceBuff[UART3ReceIn++] = Res;
                                else
                                        UART3ReceIn = 0;
                                break;
                        case 2:
                                if(Res==0x0f)
                                        UART3ReceBuff[UART3ReceIn++] = Res;
                                else
                                        UART3ReceIn = 0;
                                break;
                        case 3:
                                if(Res==0x01)
                                        UART3ReceBuff[UART3ReceIn++] = Res;
                                else
                                        UART3ReceIn = 0;
                                break;
                        case 4:
                                if(Res==0x31)
                                        UART3ReceBuff[UART3ReceIn++] = Res;
                                else
                                        UART3ReceIn = 0;
                                break;
                        default:
                                UART3ReceBuff[UART3ReceIn++] = Res;
                                break;
                }

                if(UART3ReceIn >= 57)
                {
                        UART3ReceFullFlag = 1;        //数据完整接受完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3, USART_IT_RXNE);//清除相对应的中断位   清除中断预处理位USART_ClearITPendingBit左移八位是USART_ClearFlag
        }
        else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TXE) != RESET)        // 发送中断  USART_GetITStatus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3, USART_IT_TXE);                                        // clear interrupt  清除中断预处理位
        }
}

//发送开关量输入数据
void SendInputData(void)
{
         // 组包,第一帧
        UART1SendBuff[0] = 0XAA;
        UART1SendBuff[1] = 0XBB;
        UART1SendBuff[2] = ReadInData.ByteData[0];
        UART1SendBuff[3] = ReadInData.ByteData[1];
        UART1SendBuff[4] = ReadInData.ByteData[2];
        UART1SendBuff[5] = ReadInData.ByteData[3]; //165检测结构
        UART1SendBuff[6] = 0XCC;
        UART1SendBuff[7] = 0XDD;

        // 发送第一帧数据
        USART3_SendUnfixedData(UART1SendBuff,8);
        Delay_m(350);                // 延时,和计算机软件时间匹配
}

void SendAnalogData(void)                        // 通过串口发送模拟量数据
{
         // 组包,第一帧
        UART1SendBuff[0] = 0XAA;
        UART1SendBuff[1] = 0XBB;
        UART1SendBuff[2] = 0X01;
        UART1SendBuff[6] = 0XCC;
        UART1SendBuff[7] = 0XDD;

        UART1SendBuff[3] = 0x10;
        UART1SendBuff[4] = (AnalogChannel[0].AveVal >> 8);
        UART1SendBuff[5] = (u8)AnalogChannel[0].AveVal;

        // 发送第一帧数据
        USART3_SendUnfixedData(UART1SendBuff, 8);

        Delay_m(300);                // 延时,和计算机软件时间匹配

        //---------------------------------------------------------
         // 组包,第二帧
        UART1SendBuff[3] = 0x20;
        UART1SendBuff[4] = (AnalogChannel[1].AveVal >> 8);
        UART1SendBuff[5] = (u8)AnalogChannel[1].AveVal;

        // 发送第二帧数据
        USART3_SendUnfixedData(UART1SendBuff, 8);
        Delay_m(300);                // 延时,和计算机软件时间匹配
        /*
        //---------------------------------------------------------
         // 组包,第三帧
        UART1SendBuff[3] = 0x30;
        UART1SendBuff[4] = (AnalogChannel[2].AveVal >> 8);
        UART1SendBuff[5] = (u8)AnalogChannel[2].AveVal;

        // 发送第三帧数据
        USART3_SendUnfixedData(UART1SendBuff, 8);
        Delay_m(300);                // 延时,和计算机软件时间匹配

        //---------------------------------------------------------
         // 组包,第四帧
        UART1SendBuff[1] = 0x40;
        UART1SendBuff[2] = (AnalogChannel[3].AveVal >> 8);
        UART1SendBuff[3] = (u8)AnalogChannel[3].AveVal;

        // 发送第四帧数据
        USART_SendUnfixedData(UART1SendBuff, 8);
        Delay_m(300);                // 延时,和计算机软件时间匹配

        //---------------------------------------------------------
         // 组包,第五帧
        UART1SendBuff[1] = 0x50;
        UART1SendBuff[2] = (AnalogChannel[4].AveVal >> 8);
        UART1SendBuff[3] = (u8)AnalogChannel[4].AveVal;

        // 发送第五帧数据
        USART_SendUnfixedData(UART1SendBuff, 8);
        Delay_m(300);                // 延时,和计算机软件时间匹配

        //---------------------------------------------------------
         // 组包,第六帧
        UART1SendBuff[1] = 0x60;
        UART1SendBuff[2] = (AnalogChannel[5].AveVal >> 8);
        UART1SendBuff[3] = (u8)AnalogChannel[5].AveVal;

        // 发送第六帧数据
        USART_SendUnfixedData(UART1SendBuff, 8);
        Delay_m(300);                // 延时,和计算机软件时间匹配

        //---------------------------------------------------------
         // 组包,第七帧
        UART1SendBuff[1] = 0x70;
        UART1SendBuff[2] = (AnalogChannel[6].AveVal >> 8);
        UART1SendBuff[3] = (u8)AnalogChannel[6].AveVal;

        // 发送第七帧数据
        USART_SendUnfixedData(UART1SendBuff, 8);
        Delay_m(300);                // 延时,和计算机软件时间匹配

        //---------------------------------------------------------
         // 组包,第八帧
        UART1SendBuff[1] = 0x80;
        UART1SendBuff[2] = (AnalogChannel[7].AveVal >> 8);
        UART1SendBuff[3] = (u8)AnalogChannel[7].AveVal;

        // 发送第八帧数据
        USART_SendUnfixedData(UART1SendBuff, 8);
        Delay_m(300);                // 延时,和计算机软件时间匹配
        */

}

上面这个是压缩包里面的user_usart.c文件:

网友A:
哇,牛啊,大哥!
我最近要写一个激光雷达和32单片机的串口通信,但是有问题,激光雷达返回的值不能被单片机调用,你能帮下忙吗?

网友B(2021-04-20):
楼主发的展示程序在HARDWARE\User_usart\user_usart.c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