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种按键实现不同功能的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9-07-19):
此程序为本人以前刚学时候编写的,还存在许多未经优化的地方,也没有多少注释,请多担待。
功能如下:
1、按下k1,流水灯闪烁。
2、按下k2,开始从20开始计时。
3、按下k3,停止计时,开始累加。

以下为部分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led P1   //定义LED
sbit k1=P0^0;
sbit k2=P0^1;
sbit k3=P0^2 ;         //定义按键
char code smg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数字定义
#define num1   P2
#define num2   P3//定义数码管管脚
int a=0,b=2;
int c=0;d=2;

void delay(int i)
{
  while(i--);
}

void delay800ms()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95;c>0;c--)
        for(b=138;b>0;b--)
            for(a=29;a>0;a--);
    _nop_();  //if Keil,require use intrins.h
    _nop_();  //if Keil,require use intrins.h
}

void twinkle()
{

  if(k1==1)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1==1)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while(1)
                                {led=0xaa;
                           delay(50000);
                                 led=~led; //led状态取反
                                 delay(50000);
                                        if((k2==1)||(k3==1))break;
                                }
                }
        }
}

void Timer1Init()
{
        TMOD|=0X10;//选择为定时器1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1打开启动。

        TH1=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1=0X18;
        ET1=1;//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1=1;//打开定时器
}

void time()
{
        if(k2==1)                  //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2==1)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Timer1Init();  //定时器1初始化

                }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static int i;
        TH1=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1=0X18;
        i++;
        if(i==1000)
        {

                i=0;
                num2=smguan[a++];
                num1=smguan[b];
                if(a==10)
                {
                  a=0;
                        if(b==5)
                        {
                          b=2;
                        }
                        else b++;
                }
        }
        if((k1==1)||(k3==1))TR1=0;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void leijia()
{
        while(1){
                if(k3==1)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8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3==1)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num2=smguan[c];
                        num1=smguan[d];
                        c=c+1;
                 if(c==10)
                {
                  c=0;
                        if(d==5)
                        {
                          d=2;
                        }
                        else d=d+1;
                }

   }
}delay(20000);
        if((k1==1)||(k2==1)){c=0;d=2;break;}
}
}

void main()
{
  while(1)
        {
          twinkle();
          time();
                leijia();
        }
}

新建 Microsoft 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