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多路ADC DMA_ADC源程序

楼主(2019-07-19):
#include "DMA_ADC.h"
#include "sys.h"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32)0x4001244C)//DMA

__IO u16 ADC_ConvertedValue;

//ADC采集采用DMA 方式
/*配置采样通道端口 使能GPIO时钟          设置ADC采样PA0端口信号*/
void ADC1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Pin_2| 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设置为模拟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ADC1的工作模式为MDA模式  */
void ADC1_Mode_Config(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使能MDA1时钟
        /* DMA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指定DMA通道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ADC1地址---代表ADC1保存转换值的寄存器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ConvertedValue;        //设置DMA内存地址,ADC转换结果直接放入该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外设为设置为数据传输的来源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6;        //传输总数据的大小---2通道需要传输2个数据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外设地址固定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内存地址自增---总体表示始终从外设ADC1地址处取值---依次保存到连续的两个内存变量中---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表示外设数据单元的大小//内存传输数据单元---半字16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循环模式---2个数据依次循环接收从外设ADC1传输过来的ADC值---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DMA通道的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禁止内存到内存的传输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1通道的初始化

  /* Enable DMA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使能DMA通道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使能ADC1时钟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使用独立模式,扫描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扫描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连续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转换使用软件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使用数据右对齐
//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Left;                          //使用数据左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8;                          // ADC转换通道个数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设置ADC分频因子6分频为12M,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设置ADC分频因子6 72M/6=12M,ADC最大时间不能超过14M
  /* ADC1 regular channel11 采集通道          扫描顺序     采样周期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通道1采样周期55.5个时钟周期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2,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3,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3, 4,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4, 5,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5, 6,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6, 7,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7, 8,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ADC向DMA发出请求,请求DMA传输数据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使能ADC1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复位校准寄存器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开始校准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校准是否完成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开始转换
}

/*初始化ADC1 */
void ADC1_Init(void)
{
        ADC1_GPIO_Config();
        ADC1_Mode_Config();
}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DMA_ADC.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adc.h"
#include "stdio.h"

uint8_t table[8]={0x00,0x00};

//ADC转换的电压通过DMA传输到ARM
extern __IO u16 ADC_ConvertedValue[8];
//保存adc数据再数组内
float adc_vola[8];
void SoftReset(void)    //软件复位
{
    __set_FAULTMASK(1); // 关闭所有中断
    NVIC_SystemReset(); // 复位
}
//普通ADC检测数据
/*******************************
void adc_collect()
{
        u16 PA0, PA1, PA4, PA5, PA6, PA7;
        float temp0,temp1,temp4,temp5;
        PA0=Get_Adc(ADC_Channel_0,1);//PA0
        temp0=(float)PA0*(3.3/4096);
                printf("PA0ADC:");
                        printf("%0.3f",temp0);//接口数据的id  5445

        PA1=Get_Adc(ADC_Channel_1,2);
        temp1=(float)PA1*(3.3/4096);
                printf("PA1ADC:");
                        printf("%0.3f",temp1);//接口数据的id  5445

                PA4=Get_Adc(ADC_Channel_4,3);
        temp4=(float)PA4*(3.3/4096);
                printf("PA4ADC:");
                        printf("%0.3f",temp4);//接口数据的id  5445

                PA5=Get_Adc(ADC_Channel_5,4);
        temp5=(float)PA5*(3.3/4096);
                printf("PA5ADC:");
                        printf("%0.3f",temp5);//接口数据的id  5445
                        delay_ms(500);
}
*******************************************************/

void dma_adc_collect()
{
uint16_t i;
        for(i=0;i<8;i++)
        {
        adc_vola[i]=(float)ADC_ConvertedValue[i]/4096*3.3;
        printf("ADC_ConvertedValue[%d]=%4.3f v\r\n",i,adc_vola[i]);

        }

}
int main(void)
{
  u16 adcx;
        uint8_t a;
        float temp;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        Adc_Init();                                  //ADC初始化
                ADC1_Init();        //DMA   ADC初始化

        while(1)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1,ADC通道,采样时间为239.5周期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1,ADC通道,采样时间为239.5周期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1,ADC通道,采样时间为239.5周期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3,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1,ADC通道,采样时间为239.5周期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4,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1,ADC通道,采样时间为239.5周期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5,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1,ADC通道,采样时间为239.5周期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6,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1,ADC通道,采样时间为239.5周期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7,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1,ADC通道,采样时间为239.5周期

//                temp=(float)adcx*(3.3/4096);
//                //USART_SendData(USART1, temp);
//                printf("pA0 ADC:");
////                USART1_SendOneData(temp);
//                        printf("%0.3f",temp);//接口数据的id  5445

        //adc_collect();
                dma_adc_collect();

                //SoftReset();
                LED0=!LED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
}

多路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