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发射电路发射功率小的问题

楼主(2019-07-19):
各位,大神请帮帮忙,小弟折腾了快俩月了,实在没办法了。不是学电子的,只想自己做点东西,一边做一边学点,请大神尽量表诉通俗,感谢。
问题是这样的,我做了一个89c51解码转发红外的电路,其中接收解码都没问题,转发时发现功率小,越远越小,一米以外基本就得正对,和遥控器天差地别,昼夜学习明白是载波或者电流小,载波已用示波器调至38k,占空比也调到了三分之一,但是电流小一直解决不了,大约微安级,试了网上各种电路,不加三极管,拉电流小,上拉电阻也没用,万用表测引脚电压,发射时0.5v,不发0v,灌电流,不发5v,发射4.5,加三极管,电流从几十微安变成1,2百微安,始终感觉引脚驱动不了三极管,而且电流变化就在0.5v左右变化,感觉无法准确让三极管在饱和截止区变化啊,我的图没画,和下图左边一样,vcc5v,引脚2.3,三极管9013,电阻不会算,按网上各图试了个遍,实在没办法了,望有空的大神给个电路图,明确电阻,最好是实验过的,没有给点中肯建议也行,拜谢

电路原理图如下:

网友A:
用5mm发射头,VCC串电阻经过发射管后直接进IO

网友B:
直接用单片机驱动红外发射管都没问题,接收电路用三个引脚的较好。上图接收电路电路及元器件参数有些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5mm发射头,VCC串电阻经过发射管后直接进IO

您说的是灌电流方式吧,我也试了,led经实验300欧,我串了个700欧电阻,预计电流5ma。程序改低电平触发,测试,高电平时引脚电压为5v,电流为0,没问题,低电平时发射,引脚电压却没预期到0v,而是4.5v左右,电流也自然百八十毫安,后来为了证明电平,我用按钮测试,按一下0,按一下5,没问题,问题就是发射时那一瞬间电平并不是0v,后来怀疑万用表测不了高速变化,用示波器,看到电压波形是0,5v变化,也不知道到底那个设备准,用手机拍灯亮度,照遥控器差好多,还是功率不够,瞬间电流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单片机驱动红外发射管都没问题,接收电路用三个引脚的较好。上图接收电路电路及元器件参数有些不合理

我的接收图并不是这个图,发射图一样,接收管用的是三脚带屏蔽的,效果很好,用家里遥控器测试过,几米都没问题,问题就出在发射上,发射电路功率太小,电视遥控器遥控电视和我的接收没问题,但我发射电视接收有问题,也用手机摄像头看过灯泡亮度,比遥控器暗很多,看大家说遥控器的瞬间电流能达到几十毫安,可我的只在微安级,哪怕几毫安也够我需求了

网友B:
红外遥控电路中的三极管工作处在开关状态,看 TX 输出电平来选择三极管,对于 5V 电源电路中的电阻阻值可以适当的加大

网友C:
VCC电压是多少?最好是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VCC电压是多少?最好是5V

vcc电压是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外遥控电路中的三极管工作处在开关状态,看 TX 输出电平来选择三极管,对于 5V 电源电路中的电阻阻值可以 ...

三极管是9013,npn的,手头没有pnp,所以用三极管时采用的是高电平触发,低电平时万用表测是0v,电流为0,关键是一按发射,高电平时电压只有0.5v,负载电阻用的700欧,配合发射管300欧,负载电阻和限流电阻也换过各种,基本集电极电流在几十到一百多,基极电流就更不用看了,约等于0,所以我感觉高电平发射时,三极管就远远没到饱和区,我试过基极上拉个电阻到vcc,电阻小到一定程度吧,三极管确实能饱和,这时集电极电流也确实是预计的5ma,但是也不能总这么通着啊,我要的是开关啊,信号来了开关打开,不来时关闭;大了吧,信号来时那点约为0的电流叠加上去又打不开,所以不知道该怎么达到让信号来时饱和电流为5ma,不来时截止,电流为0的目的呢?

网友D(2019-08-23):
您好,能否请教红外发射程序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三极管是9013,npn的,手头没有pnp,所以用三极管时采用的是高电平触发,低电平时万用表测是0v,电流为0 ...

51单片机高电平输出能力非常弱,就是不加限流电阻R2也不足以驱动晶体管饱和导通。需要在相应输出端口外接1K上拉电阻提高高电平输出驱动能力。如图可以获得2mA基极驱动电流。或者加一级放大形成达林顿放大电路,几十uA驱动电路就能饱和导通,R2改47~100。通常的红外发射信号是38KHz脉冲串,没有信号时输出端口Tx必须是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