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各种单片机学习的问题的思考

楼主(2019-07-19):
很多人从51单片机到STM32再到其他很多很多种单片机,大多人学到最后往往就只是会用现成代码,调用封装完美的函数,而对于其底层配置或者原理浅尝辄止。结果到实战时也大多都是复制粘贴调节参数就完事了,虽然实用又效果,但这样真的能学到根本的东西吗?
这一点作为一个萌新,我感觉自己要好好思考一下。

网友A:
用的时候看数据手册不必强记。

网友B:
基本上都是调用现成的封装函数,原理了解的比较少,但是真的掌握不牢

网友C:
这个你不用操心 真心想学的自然会越学越深 到深处靠拷贝代码就不可能了 不光写代码 还要组织逻辑 组织文件什么的 而且学的深的人也不屑于拷贝代码 你说的很多人就是了解一下 不见得想学到那么专

网友D:
哪你要学到什么水平,这样玩玩也不费尽力  开发也快哦

网友E:
实际碰到问题,只要你会拷贝,会找资料,解决了问题,也是一种本事,而且非常实用.自己去拷贝也好,查阅资料也罢,一手一脚解决的问题,学习效果,远比看书上那些标注不清的时序图,生涩难懂的x'x公式效果好不知道哪里去了.并且,事后你会发现,之前那些标注不清的时序图突然就读得一清二楚了,书上那些XX公式也没之前那么难懂了.所以说拷贝不是不行,关键看你以什么态度去拷贝,到底是一行行认真阅读别人的代码,添加自己的注释,然后改写实现新的功能.还是应付为主,随便复制一下,完成作业,混过考试就行.取决于你.

网友F:
我认为虽然有可能成不了高手,但是基本的东西还是要掌握一些,多学点知识对自己总归没有坏处

网友G:
你说的只是片面的,实际碰到问题,只要你会拷贝,会找资料,解决了问题,也是一种本事,而且非常实用.自己去拷贝也好,查阅资料也罢,一手一脚解决的问题,学习效果,远比看书上那些标注不清的时序图,生涩难懂的x'x公式效果好不知道哪里去了.并且,事后你会发现,之前那些标注不清的时序图突然就读得一清二楚了,书上那些XX公式也没之前那么难懂了.所以说拷贝不是不行,关键看你以什么态度去拷贝,到底是一行行认真阅读别人的代码,添加自己的注释,然后改写实现新的功能.还是应付为主,随便复制一下,完成作业,混过考试就行.取决于你.我们要好好努力,认真学习。

网友H:
复制粘贴往往被认为是没有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可就单片系统机研发来讲,最底层的驱动硬件寄存器是最费时费力的编写过程,程式代码及其成熟何必认真其实现的过程

网友I:
楼主说得对!
不过这个问题是可以规避的,建议如下,保证100%灵验:
一句话:精通51汇编!
道理:
1、精通51汇编后,则你可以用汇编写程序,不受任何函数的限制,天马行空,任你游戏其中。
2、一门汇编精通后,其它种机型,则可以立即上手,不用再学,只需要读通其手册即可。
3、精通51汇编后,你对C的各种函数、数据结构理解就透彻了,就没有“畏惧感”了。
以上是本人的经验之谈,供你参考。我先精通了51,以后用STM8、MSP430、PIC……都做过产品,也都是看看它们的手册,就直接设计硬件、软件了。单片机的原理是相通的,汇编是软件的根本!
希望你用C,也精通汇编。

网友J:
出来的比较早的单片机能在很多地方找到资源,试试最新产品,到哪儿都找不到例程,只能自己硬着头皮上了。这样虽然很浪费时间,但是学到的也是很难忘记的。

网友K:
个人觉得,学习是慢慢进步的,只是纯粹喜欢,偶尔写点小程序玩玩什么的,不断积累经验,而且很多东西你不学,复制粘贴也也看不懂改不来。

网友L:
这个我觉得还是效率问题,比如说1+1=2,你会深究它为什么吗?还有数学上的公式定理,你会强求自己去证明它怎么来吗

网友M:
那么多函数不封装每次调用工作量大,自己封装耗时耗力,老板不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