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虚拟串口在proteus中用,然后发现串口调试助手中出现的全是乱码,哪位大神帮忙解决

楼主(2019-07-19):
以下是我的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i get";
uchar flag,rxbuf,i;

void init(){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SM0=0;
         SM1=1;
         REN=1;
         EA=1;
         ES=1;

}
void main(){
        init();
        while(1){
                   if(flag==1){
                              ES=0;
                           flag=0;
                           for(i=0;i<6;i++){
                                      SBUF=table[i];
                                   while(!TI) ;
                                   TI=0;
                           }
                           SBUF=rxbuf;
                           while(!TI) ;
                           TI=0;
                           ES=1;

                   }
        }
}
void time() interrupt 4
{
    if(RI==1){
        RI=0;
        rxbuf=SBUF;
        flag=1;}
}

这个是出现的乱码

这个是出现的乱码

这是我的仿真图

这是我的仿真图

网友A:
proteus里的单片机晶振是11.0592MHz吗

网友A:
程序没问题,发送数据,收到i get

网友B:
像下图这样,在R1OUT和T1OUT上加两个“非门74LS04”,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C:
仿真图中串口与单片机这样的接法是不可能正常通讯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真图中串口与单片机这样的接法是不可能正常通讯地

大佬,那该怎么接呢,我看的书是这的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下图这样,在R1OUT和T1OUT上加两个“非门74LS04”,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大佬,大佬,真的好了,想问一下为啥要加这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teus里的单片机晶振是11.0592MHz吗

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没问题,发送数据,收到i get

谢谢大佬,好了

网友B(2020-02-09):
引用 楼主:
大佬,大佬,真的好了,想问一下为啥要加这个啊

emmm很久没来看了。之前也遇到同样问题,搜到这个解决方法时候,好像是说Protues内部自身的一些问题啊哈哈哈。实际电路是不需要这个俩非门的~

网友D(2023-11-07):
是怎么搞好的,发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