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x1278LORA+stm32单片机无线模块可用源程序分享

楼主(2019-07-19):
弄了这个半天了    不想别人也这么累
出现了很多问题  本来以为GND 接一个就可以  谁知道所有都要接地
SX1278端口配置:

复位:PA1

射频开关芯片收发切换:       CTRL  /CTRL
CTRL:  PA2                   1     0      RF_RX
/CTRL: PA3                   0     1      RF_TX

DIO0: PA0    可做收发中断用
DIO1: PB1
DIO2: PB2
DIO3: PA8
DIO4: PA11
DIO5: PA12

LED指示灯: PB0

/****************************************************************************
* 本例程在 STM32开发板上调试通过
*
* 文件名: main.c
* 内容简述:        *
*        演示的是安信可LoRa无线通信的功能。
*
*        定义:
*        LED1-LED3 ---V1--V3  注意郭版的开发板上LED灯为高电平点亮!
*                V1----- PB5-LED1
*                V2----- PD6-LED2
*                V3----- PD3-LED3
*                Key1----PC5
*                Key2----PC2
*                Key3----PC3
*                Key4----PE6
* 硬件连接:
*
* LoRa模块引脚连接
*  1--VDD--3.3V
*  3--GND--GND
*  5--PE1--RESET
*  7--PD4--DIO0
*  9--PD5--DIO1
* 11--PD7--DIO2
* 13--PD11--DIO3
*
* 2--PA5--SCK
* 4--PB7--NSS
* 6--PA7--MOSI
* 8--PA6--MISO
* -----
*20--PD8--DIO5
* 22--PE15--DIO4
* 24--GND--GND
*  ------------------------
* | PA9  - USART1(Tx)      |
* | PA10 - USART1(Rx)      |
*  ------------------------
*        基于MDK版本:        3.8
*        基于官方外设库版本: 3.5
*
* 文件历史:
* 版本号  日期       作者    说明
* v0.1   2017-2-11         Duke 创建该文件
*
*******************************************************************************/

#include "sys_config.h"

#define BUFFER_SIZE     30                          // Define the payload size here

static uint16_t BufferSize = BUFFER_SIZE;                        // RF buffer size
static uint8_t  Buffer[BUFFER_SIZE];                                // RF buffer

static uint8_t EnableMaster = false;                                 // Master/Slave selection

tRadioDriver *Radio = NULL;

const uint8_t PingMsg[] = "PING";
const uint8_t PongMsg[] = "PONG";
const uint8_t MY_TEST_Msg[] = "LoRa_SX1278_TEST";

void OnMaster( void );
void OnSlave( void );
/*
* Manages the master operation
*/
void OnMaster( void )
{
    uint8_t i;

    switch( Radio->Process( ) )
    {
    case RF_RX_TIMEOUT:
        // Send the next PING frame
        Buffer[0] = 'P';
        Buffer[1] = 'I';
        Buffer[2] = 'N';
        Buffer[3] = 'G';
        for( i = 4; i < BufferSize; i++ )
        {
            Buffer[i] = i - 4;
        }
        Radio->SetTxPacket( Buffer, BufferSize );   //RFLR_STATE_TX_INIT
        break;
    case RF_RX_DONE:
        Radio->GetRxPacket( Buffer, ( uint16_t* )&BufferSize );

                for(i=0;i<17;i++)
                {
                        USART_putchar(USART1,Buffer[i]);
                }
                printf("\n");

                if( BufferSize > 0 )
        {
            if( strncmp( ( const char* )Buffer, ( const char* )PongMsg, 4 ) == 0 )
            {
                // Indicates on a LED that the received frame is a PONG
//                LedToggle( LED_GREEN );
                                LED0_TOGGLE;

                // Send the next PING frame
                Buffer[0] = 'P';
                Buffer[1] = 'I';
                Buffer[2] = 'N';
                Buffer[3] = 'G';
                // We fill the buffer with numbers for the payload
                for( i = 4; i < BufferSize; i++ )
                {
                    Buffer[i] = i - 4;
                }
                Radio->SetTxPacket( Buffer, BufferSize );    //RFLR_STATE_TX_INIT
            }
            else if( strncmp( ( const char* )Buffer, ( const char* )PingMsg, 4 ) == 0 )
            { // A master already exists then become a slave
                EnableMaster = false;
//                LedOff( LED_RED );
                                LED0_OFF;
            }
        }
        break;
    case RF_TX_DONE:
        // Indicates on a LED that we have sent a PING
//        LedToggle( LED_RED );
                LED0_TOGGLE;
        Radio->StartRx( );   //RFLR_STATE_RX_INIT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Manages the slave operation
*/
void OnSlave( void )
{
    uint8_t i;

    switch( Radio->Process( ) )
    {
    case RF_RX_DONE:
        Radio->GetRxPacket( Buffer, ( uint16_t* )&BufferSize );

        if( BufferSize > 0 )
        {
            if( strncmp( ( const char* )Buffer, ( const char* )PingMsg, 4 ) == 0 )
            {
                // Indicates on a LED that the received frame is a PING
//                LedToggle( LED_GREEN );
                                LED0_TOGGLE;

               // Send the reply to the PONG string
                Buffer[0] = 'P';
                Buffer[1] = 'O';
                Buffer[2] = 'N';
                Buffer[3] = 'G';
                // We fill the buffer with numbers for the payload
                for( i = 4; i < BufferSize; i++ )
                {
                    Buffer[i] = i - 4;
                }

                Radio->SetTxPacket( Buffer, BufferSize );      //RFLR_STATE_TX_INIT
            }
        }
        break;
    case RF_TX_DONE:
        // Indicates on a LED that we have sent a PONG
//        LedToggle( LED_RED );
                LED0_TOGGLE;
        Radio->StartRx( );   //RFLR_STATE_RX_INIT
        break;
    default:
        break;
    }
}

#define SX1278_RX
//#define SX1278_TX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void)
{
        uint8_t i;
        //stm32 config
        sys_Configuration();

        BoardInit( );

    Radio = RadioDriverInit( );

    Radio->Init( );

#if defined (SX1278_RX)
    Radio->StartRx( );   //RFLR_STATE_RX_INIT
        //printf("StartRx\n");
#elif defined (SX1278_TX)
        Radio->SetTxPacket( MY_TEST_Msg, 18 );
#endif

        while(1)
        {
#if defined (SX1278_RX)
                while( Radio->Process( ) == RF_RX_DONE)
                {
                        Radio->GetRxPacket( Buffer, ( uint16_t* )&BufferSize );
//                        if( strncmp( ( const char* )Buffer, ( const char* )MY_TEST_Msg, 18 ) == 0 )
//                        {
                                for(i=0;i < BufferSize;i++)
                                {
                                        USART_putchar(USART1,Buffer[i]);
                                }
                                printf("\n");
                                LED0_TOGGLE;
                                for(i=0;i<BUFFER_SIZE;i++)
                                {
                                                Buffer[i] = 0;
                                }
                                Radio->StartRx( );

                }
#elif defined (SX1278_TX)
//                printf("运行在RF_LoRa_TX_OK? \n");
                while(Radio->Process( ) == RF_TX_DONE)
                {
                        printf("RF_LoRa_TX_OK! \n");
                        LED0_TOGGLE;
                        Soft_delay_ms(500);
                Radio->SetTxPacket( MY_TEST_Msg, strlen(MY_TEST_Msg) );   //RFLR_STATE_TX_INIT
                }
#endif

        }
}

/*********************************************END OF FILE**********************/

网友A(2019-11-02):
楼主有没有LORA与51的通信范例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LORA与51的通信范例程序

51单片机直接写一个模拟SPI把楼主提供的demo中的SPI管脚替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2024-04-22):
楼主,看来遇到坑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