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c-pm3怎么把门禁卡复制到手机 求帮助

楼主(2019-07-19):
如题求大佬解答

网友A:
不用那麼麻煩;手機背殼貼一張"吸波貼片",再把門禁卡貼上吸波貼片就完工了.

网友B:
想使用nfc模拟刷卡 ?   那有些费劲的,很多手机需要root、然后使用第3方app来模拟。

而,楼上的解决方法,够简单、够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