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PCF8591模块功能实现详解

楼主(2019-07-20):
    最近想练习数模模数转换,看普通的模数数模专换芯片,接口都太复杂,要制作电路板,不适合我这种只用最小系统板而且制作能力不强的新手。原以为没办法练习模数数模转换啦,没想到有人已为我这种制作能力弱的人考虑,制作了合适的设备“PCF8591模块”,该模块以IIC方式与单片机通信,只需要2根通信线,具备1路数模转换输出,4路电压输入采集(电压输入范围0-5v),集成光敏电阻,通过短路P5接入电路,采集环境光强精确数值,集成热敏电阻,通过短路P4接入电路,采集环境温度精确数值,集成1路0-5V电压输入,通过短路P6接入电路,采集(通过蓝色电位器调节输入电压)。设备如下:
    看该模块的功能,不仅同时具备模数和数模转换功能,比单一的模数或数模转换功能强大,而且还能精确测光照强度和温度,可谓功能丰富,实在令人欣喜,怎么多功能怎么利用?我是从基本的模数和数模转换入手,然后再尝试光照和温度的测定。
    在完成基本的模数和数模转换程序后,将输出与输入通道0用杜邦线短接,然后输出一个数值的电压,再通过通道0测量电压值,与输出的电压值接近相等,证明模数数模转换功能正确实现,通过断开、连接P4、P5、P6再对四个输入通道的数据变化情况进行测试,发现P6对应通道0,P5对应通道1,P4对应通道2。同时发现,不需要用杜邦线把输出端与输入端短接,只要向输出端输出一个数值的电压,四个输入端都自行得到这个输出端的电压。
    下面是本人的实验单片机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codetab.h"
#include "LQ12864.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da=P2^6;
sbit scl=P2^7;
void delayms(int z){int x,y;for(x=z;x>0;x--)for(y=110;y>0;y--);}
//-------------------------------------------------------
void start(){sda=1;scl=1;sda=0;}
void stop(){sda=0;scl=1;sda=1;}
void respons(){int i;scl=1;while((sda==1)&&(i<250))i++;scl=0;}
void init(){sda=1;scl=1;}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uchar i,temp;
  temp=dat;
  for(i=0;i<8;i++){temp=temp<<1;scl=0;sda=CY;scl=1;}
     scl=0;sda=1;
}
//--------------------------------------------------------------------------------
uchar read_byte()
{uchar i,k;
scl=0;sda=1;
for(i=0;i<8;i++){scl=1;k=(k<<1)|sda;scl=0;}
return k;
}
//##################################################################
void write_data(uchar chip,uchar address,uchar dat)
{start();
write_byte(chip);respons();write_byte(address);respons();
write_byte(dat);respons();stop();
}
//----------------------------------------------
void SetChanel(uchar chip,uchar ch)
{start();
write_byte(chip);respons();
write_byte(ch);respons();
stop();
}
//----------------------------------------------
uchar read_data(uchar chip)
{uchar dat;
  start(); write_byte(chip+1);respons();dat=read_byte();stop();
  return dat;
  }
//==================================================================
Putint(int x,int y,unsigned char ci)
{unsigned char str[3];
if((ci/16)<10)str[0]=(ci/16)+0x30;else str[0]=(ci/16)+0x37;
if((ci%16)<10)str[1]=(ci%16)+0x30;else str[1]=(ci%16)+0x37;
OLED_P8x16Str(x,y,str);
}
Showchandata(char chan,char x,char y,char *str)
{unsigned char c;
SetChanel(0x90,chan);
c=read_data(0x90);
OLED_P8x16Str(x,y,str);
Putint(x+32,y,c);
}
//######################################################################
main()
{int i,j;
uchar c;
char str0[]="Begin  ";;
init();
OLED_Init();write_data(0x90,0x40,0x99);
for(i=0;i<50;i++)
{str0[5]=i/10+0x30;str0[6]=i%10+0x30;OLED_P8x16Str(32,0,str0);
  Showchandata(0x40,2,2,"0P6=   ");//通道0,0-5V可调电压接入电路,通过P6接入
  Showchandata(0x41,64,2,"1P5=   ");//通道1,光敏电阻,通过P5接入
  Showchandata(0x42,2,4,"2P4=   ");//通道2,热敏电阻,通过P4接入
  Showchandata(0x43,64,4,"ch3=   ");//通道3,输入电压,反映输出端的电压高低。
  delayms(500);
}
OLED_P8x16Str(32,0,"Test...");i=0;j=0;
while(1)
{write_data(0x90,0x40+i%4,i);
  Showchandata(0x40,2,2,"0P6=   ");//通道0,0-5V可调电压接入电路,通过P6接入
  Showchandata(0x41,64,2,"1P5=   ");//通道1,光敏电阻,通过P5接入
  Showchandata(0x42,2,4,"2P4=   ");//通道2,热敏电阻,通过P4接入
  Showchandata(0x43,64,4,"ch3=   ");//通道3,输入电压,反映输出端的电压高低。
  i+=5;if(i>=255)i=0;j++;if(j>15)j=0;delayms(500);
  };
}

    程序分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先对四个输入端进行采样测量,然后数值显示出来,为了方便显示,本次实验用
OLED 128x64显示器,每隔1秒测试一遍,第二个过程,先向输出端口输出0,再测试四个通道的数值,然后将输出端口的输出电压递增5个整数值,然后再测量四个通道的数值。从实验中可看到,通道0反映电位器的状态,整个过程数值没变,通道1反映实验时的光照,数值随光照不同而改变,通道2数值始终是0xff,按设备说明应是反映环境温度,但不知是热敏电阻坏还是本人的程序有哪里出错,不管环境温度多少,通道2数值都不变,用手摸热敏电阻,通道2数值也不变,看来测温度的功能是没实现啦,不知原因在哪,希望懂的人指教。
    下面是程序运行实况:
    第一阶段,对四个通道采样测量50次,数值基本不变。
    第二阶段,以5为间隔递增输出,通道3数值不断改变,其他通道基本不变。

网友A(2021-05-09):
你好,可以分享下源码嘛“codetab.h" 和LQ12864.h文件我这里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