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char数据合并为一个int数,在1602上显示结果和直接赋值给int,在1602屏上显示错误

楼主(2019-07-20):
我将一个int变量直接赋值并在1602上显示正常,而将两个char数据合并为一个int数值时,在1602屏上却显示出3106,不知错在那,百度了好多左移方法试验,结果一样。

下图是正常时的截图,直接赋值时显示正常数据

int a=1234;

下面是当前合并赋值方法(百度并用过多种合并方法显示结果一样)

左移用过很多不同方法,显示结果一样出现错误
int a;
char b=12;
char c=34;
a|=b<<8;
a|=c;

网友A:
显示的10进制数1234,在单片机中都是以2进制存储的,16进制是04D2H。
而b=12中,10进制数 12 在 b中是存储为 0CH
   c=34中,10进制数 34 在 b中是存储为 22H
所以  b移位8位放入高8位,c放低8位的结果是 0C22H,转换成10进制就是 3106
所以不能用移位,要用 bX100+c 计算

网友B:
不能这样移位,这是对应16进制的合并
0x0c(12)*256+0x22(34)=0x0c22(3106)

而i10进制合并是这样的
12*100+34=1234

------------------------
a=b*100+c

网友C: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char b=12;
        a=a+b*100;

楼主:
谢谢,我回头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的10进制数1234,在单片机中都是以2进制存储的,16进制是04D2H。
而b=12中,10进制数 12 在 b中是存储 ...

谢谢大师指点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