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T6 ADC和DAC的DMA传输 LCD12864显示

楼主(2019-07-20):
老铁们可以下载文件,这里不是很清楚
  1. #include "lcd12864.h"

void LCD_12864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PB,PE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                                 //LED0-->PB.5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5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                                                 //PB.5 输出高

        LCD_PSB_Clr();
        lcd_write_cmd(0x30);      //基本指令模式
        lcd_delay(1);
        lcd_write_cmd(0x0c);      //开显示,关游标,关反白
        lcd_delay(1);
        lcd_write_cmd(0x01);          //清屏
        lcd_delay(1);
}

/************lcd12864延时函数*********/
void lcd_delay (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
     /*****---------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lcd_sent_beyt(unsigned char date)
{
          unsigned char i=0;
          for(i=0;i<8;i++)
          {
                  if((date<<i)&0x80) LCD_SID_Set();   //   SID=1
       else          LCD_SID_Clr();     //SID=0
                  LCD_SCLK_Clr();//SCLK=0
                  LCD_SCLK_Set();//SCLK=1
                }
                lcd_delay(1);
}

/**************************************************/
       /*****-----写数据------*******/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e)
{
         LCD_CS_Set();//CS=1;
         lcd_sent_beyt(0xfa);
         lcd_sent_beyt((date&0xf0));//高4位取出,低四位补0
         lcd_sent_beyt((date<<4)&0xf0);//将所发送字节的低四位移到高四位,低四位自动补0,然后将高四位取出
         lcd_delay(1);//延时1ms  接收处理数据

         LCD_CS_Clr();//CS=0
}

/**************************************************/
      /****--------写命令---------****/
/**************************************************/
void lcd_write_cmd(unsigned char date)
{
         LCD_CS_Set();
         lcd_sent_beyt(0xf8);
         lcd_sent_beyt(date&0xf0);
         lcd_sent_beyt((date<<4)&0xf0);
         lcd_delay(1);
         LCD_CS_Clr();
}

/**************************************************/
/*******-----------坐标函数-------------**********/
/**************************************************/
void LCD_X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pos;
        if(X==0)
        {X=0x80;}
        else if(X==1)
        {X=0x90;}
        else if(X==2)
        {X=0x88;}
        else if(X==3)
        {X=0x98;}
        pos=X+Y;
  lcd_write_cmd(pos);
}

void lcd_clr()
{
        lcd_write_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lcd_delay(1);
}

/*************************************************/
      /*-------lcd12864初始化--------*/
/************************************************/
void init_12864(void)
{
        LCD_PSB_Clr();
        lcd_write_cmd(0x30);      //基本指令模式
        lcd_delay(1);
        lcd_write_cmd(0x0c);      //开显示,关游标,关反白
        lcd_delay(1);
        lcd_write_cmd(0x01);          //清屏
        lcd_delay(1);
}

/************************************************/
      /*---中英文字符串显示函数----*/
/************************************************/
void write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p)
     {

              LCD_XY(X,Y);
       while(*p!='\0')
       {

        lcd_write_data(*p);
        p++;
                    if(*p==';')
                    break;
       }
}
/************************************************/
     /*------字符串显示函数------*/
/***********************************************/
void testring(unsigned char *p)
     {
       while(*p!='\0')
       {

        lcd_write_data(*p);
        p++;
       }
}

/*********************************************/
       /*-------显示函数---------*/
/***********************************************/
void  xianshi(char X,char Y, unsigned int shu)
{
      unsigned int i,j,k,l,n;
      i=shu/10000;
      j=(shu-10000*i)/1000;
      k=(shu-10000*i-1000*j)/100;
      l=(shu-10000*i-1000*j-100*k)/10;
      n=shu%10;
      LCD_XY(X,Y);
      if(i!=0)lcd_write_data(i+0x30);
      if((i!=0)||(j!=0))lcd_write_data(j+0x30);
      if((i!=0)||(j!=0)||(k!=0))lcd_write_data(k+0x30);
      if((i!=0)||(j!=0)||(k!=0)||(l!=0))lcd_write_data(l+0x30);
      lcd_write_data(n+0x30);
      testring("  ");

}

void xiaoshu(char x,char y,float num)
{
                char aa[10];
                 sprintf(aa,"%1.2f",num);
                writestring(x,y,aa);
}

//void xianshi_jiao(char X, char Y, int shu)
//{
//      unsigned int i,j,k,l,n;
//      if(shu>=0)
//      {
//      i=shu/10000;
//      j=(shu-10000*i)/1000;
//      k=(shu-10000*i-1000*j)/100;
//      l=(shu-10000*i-1000*j-100*k)/10;
//      n=shu%10;
//      LCD_XY(X,Y);
//      if(i!=0)lcd_write_data(i+0x30);
//      if((i!=0)||(j!=0))lcd_write_data(j+0x30);
//      if((i!=0)||(j!=0)||(k!=0))lcd_write_data(k+0x30);
//      if((i!=0)||(j!=0)||(k!=0)||(l!=0))lcd_write_data(l+0x30);
//      lcd_write_data(n+0x30);
//      testring(" ");
//      }
//
//      else
//      {
//      shu=-shu;
//      i=shu/10000;
//      j=(shu-10000*i)/1000;
//      k=(shu-10000*i-1000*j)/100;
//      l=(shu-10000*i-1000*j-100*k)/10;
//      n=shu%10;
//      LCD_XY(X,Y);
//      testring("-");
//      if(i!=0)lcd_write_data(i+0x30);
//      if((i!=0)||(j!=0))lcd_write_data(j+0x30);
//      if((i!=0)||(j!=0)||(k!=0))lcd_write_data(k+0x30);
//      if((i!=0)||(j!=0)||(k!=0)||(l!=0))lcd_write_data(l+0x30);
//      lcd_write_data(n+0x30);
//      testring(" ");
//      }
//}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dac.h"
#include "adc.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dma.h"

//#include "stdio.h"

extern 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102];
__IO   uint16_t ADC_Value[3];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Local[102];
float  get_mV[3];

u16 DAC_Value[32]={2500,2500,2500,2500,2500,2500,2500,2500,1500,2500,
                   2600,2600,2600,2600,2600,2600,2600,2600,1600,2600,
                   2400,2400,2400,2400,2400,2400,2400,2400,2400,2440,
                   2500,2500};

void angler_mV()
{
   int j;
   static double sum=0;

   for(j=0;j<100;j++)
         {
           sum+=ADC_ConvertedValue[j];
         }
   ADC_Value[0]=sum/100;
         sum=0;
   ADC_ConvertedValueLocal[0] = (float)ADC_Value[0]*(3.3/4096);//通道1数据采集

         xiaoshu(0,0,ADC_ConvertedValueLocal[0]);             //显示采集的电压
}

int main(void)
{
   u16 c;
   float d;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中断分组2  delay_init();

         LCD_12864_Init();         //液晶初始化
         LED_Init();         //LED灯初始化
         TIM3_Int_Init(9,71);
   GPIO_DAC1_Init();  //DAC初始化
         ADC_INIT();        //ADC初始化
         DAC_DMA_Config(DMA1_Channel3,(u32)&DAC->DHR12R1,(u32)DAC_Value,32);//DMA1通道3,
         TIM3->DIER|=1<<8;
         MYDMA_Enable(DMA1_Channel3);

         while(1)
         {
//                  Dac1_Set_Vol(2500);      //设置2.5V
//
//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 2000);//设置DAC值

                c=DAC_GetDataOutputValue(DAC_Channel_1);//读取前面设置DAC的值
                xianshi(1,4,c);
                d=(float)c*(3.3/4096);       //得到DAC电压值
                xiaoshu(1,0, d);             //显示采集的电压

                angler_mV();

//          LED0=0;
//    delay_ms(200);
//    LED0=1;
//    delay_ms(2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