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on程序对履带小车的控制履带小车的控制程序 附视频

楼主(2019-07-20):
昨天发了帖,不知怎么的,文件没有上传,今天重新发一个,该履带小车置三类传感器(闪光传感器在很低的光强下也会反应,不用的话可以不管或着注释掉),基于“探索者”平台和arduion编程环境。

Arduino源程序如下:
//第二种转向方式——差速转向
//本程序有个多余的Flash传感器,这是个光感传感器,只要有稍稍强的光,就会反应,不用可以注释掉它
void setup()
{
  pinMode(14,INPUT);
  pinMode(18,INPUT);
  pinMode(17,INPUT);
  pinMode(16,INPUT);
  pinMode( 9 , OUTPUT);
  pinMode( 10 , OUTPUT);
  pinMode( 5 , OUTPUT);
  pinMode( 6 , OUTPUT);
}

void loop()
{
  int touch = digitalRead(14);
  int red_line_1=digitalRead(18);
  int red_line_2=digitalRead(16);
  int flash=digitalRead(17);
  if(touch==LOW)   //触碰到障碍物
  {
  digitalWrite( 9 , LOW );
  digitalWrite( 10 , HIGH );
  digitalWrite( 5 , LOW );
  digitalWrite( 6 , HIGH );
  delay(3000);

  digitalWrite( 9 ,HIGH );     //只用写高电平那位,用analogWrite(引脚,转速)函数
  analogWrite(9,100);
  // digitalWrite( 10 , LOW );
  digitalWrite( 5 , HIGH );
  analogWrite(5,200);
// digitalWrite( 6 , LOW );
  delay(2000);
  digitalWrite( 9 , HIGH );
  digitalWrite( 10 , LOW );
  digitalWrite( 5 , HIGH );
  digitalWrite( 6 , LOW );
  }
if(touch==HIGH)
  {
  digitalWrite( 9 , HIGH );
  digitalWrite( 10 , LOW );
  digitalWrite( 5 , HIGH );
  digitalWrite( 6 , LOW );
  }
  if(red_line_1==LOW&&red_line_2==LOW)   //两个都遇到障碍物后退一秒,往右转
  {
  digitalWrite( 9 , LOW );
  digitalWrite( 10 , HIGH );
  digitalWrite( 5 , LOW );
  digitalWrite( 6 , HIGH );
  delay(1000);
  digitalWrite( 9 ,HIGH );     //然后用第二种方法转向
  analogWrite(9,100);
  // digitalWrite( 10 , LOW );
  digitalWrite( 5 , HIGH );
  analogWrite(5,200);   ////两个都遇到障碍物,转得厉害点
// digitalWrite( 6 , LOW );
  delay(1500);       //转向后要直走
  digitalWrite( 9 , HIGH );
  digitalWrite( 10 , LOW );
  digitalWrite( 5 , HIGH );
  digitalWrite( 6 , LOW );
  }

  if(red_line_1==0&&red_line_2!=0)  //只有第一个灯检测到障碍物——左侧遇到障碍物,后退半秒,往右走/转
  {
  digitalWrite( 9 , LOW );
  digitalWrite( 10 , HIGH );
  digitalWrite( 5 , LOW );
  digitalWrite( 6 , HIGH );
  delay(500);
  digitalWrite( 9 ,HIGH );
  analogWrite(9,100);
  // digitalWrite( 10 , LOW );
  digitalWrite( 5 , HIGH );
  analogWrite(5,150);
// digitalWrite( 6 , LOW );
  delay(1500);             //延时后直走
  digitalWrite( 9 , HIGH );
  digitalWrite( 10 , LOW );
  digitalWrite( 5 , HIGH );
  digitalWrite( 6 , LOW );
  }

  if(red_line_1!=0&&red_line_2==0)    //右侧红外灯检测到障碍物,往左走
  {
  digitalWrite( 9 , LOW );
  digitalWrite( 10 , HIGH );
  digitalWrite( 5 , LOW );
  digitalWrite( 6 , HIGH );
  delay(500);
  digitalWrite( 9 ,HIGH );
  analogWrite(9,150);              //往左走就是把转速改下
  // digitalWrite( 10 , LOW );
  digitalWrite( 5 , HIGH );
  analogWrite(5,100);
// digitalWrite( 6 , LOW );
  delay(1500);             //延时后直走
  digitalWrite( 9 , HIGH );
  digitalWrite( 10 , LOW );
  digitalWrite( 5 , HIGH );
  digitalWrite( 6 , LOW );
  }
  if(flash==LOW)
  {
   digitalWrite( 9 ,LOW);
  digitalWrite( 10 ,HIGH );
  digitalWrite( 5 ,LOW );
  digitalWrite( 6 ,HIGH );
  delay(2000);

  digitalWrite( 9 ,HIGH );
  analogWrite(9,200);
  // digitalWrite( 10 , LOW );
  digitalWrite( 5 , HIGH );
  analogWrite(5,100);
// digitalWrite( 6 , LOW );
  delay(1500);
  }
}

内含视频演示资料51hei提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