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1602显示 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9-07-20):
本人亲自看视频一手敲出来的   实测能用    代码比较规范好看点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in=P1^1;   //超声波接收            就是ECHO
sbit out=P1^0; // 发射                 就是TRIG

//lcd1602端口定义

sbit RS= P3^5;       //寄存器选择位
sbit RW = P3^6;        //读写选择位
sbit E = P3^4;        //使能
sbit BF=P0^7;          //忙碌标志

#define LCD1602data P0

  uint time;              //无符号整型
unsigned  long s=0;                 //无符号长整型
bit flag;                    //超声波超出量程标志位
  uint s1,s2,s3;

//  1602模块语句

//延时一毫秒

void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延时若干毫秒    入口参数N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
         for(i=0;i<n;i++)
   delay1ms();

}

//判断液晶忙碌状态
// 返回值  result  result=1 忙碌   result=0 不忙

bit BusyTest(void)
{

     bit result;      //为位类型    长度0或1
            RS=0;
            RW=1;        ///RS=0  RW=1   读状态
            E=1;     //  e=1  允许读写
           _nop_();    // kong操作
     _nop_();
           _nop_();
           _nop_();
           result=BF;    //将忙碌电平给RESULT
             E=0;
           return result;

}

//  将模式指令 显示地址写入液晶
// 入口参数 dictate

        void Write_com (unsigned char  dictate)     //写命令字   lcd_w_cmd
        {

        while(BusyTest()==1);   //忙碌等待
     RS=0;            //RS RW同时为0 才能写入指令
     RW=0;
     E=0;                   //先置零  01跳变

                _nop_();
                _nop_();             //空操作  硬件反应
                LCD1602data=dictate;    //将数据送入P0口  写入指令或地址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0;

        }

//指定字符显示实际地址   入口参数x

        void WriteAddress(unsigned char x)

{
    Write_com(x|0x80);        //显示位置确定为80+地址码X

}

  //将字符写入液晶    入口参数Y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y)       //lcd_w_dat

{

   while (BusyTest()==1);
   RS=1;
         RW=0;
         E=0;
   LCD1602data=y;  // 将数据送入P0口   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0;        //液晶模块执行命令

         }

// LCD初始化

         void LcdInt(void)
         {

         delay(15);
                 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16*2 5*7点阵  8位数据口
                 delay(5);
                 Write_com(0x38);
                 delay(5);
                 Write_com(0x38);
                 delay(5);              //3次写设置模式
        //write_com(0x0f);   显示模式设置  显示开  有光标  光标闪烁
//  delay(5);

    Write_com(0x0c);     //  显示开    不显示光标
         delay(5);

    Write_com(0x06);     //  显示模式设置     光标右移 字符不移
         delay(5);

     Write_com(0x01);     //     清屏指令  以前内容清楚
         delay(5);

         }

        //  ADD为显示字符位置  在第二行显示  X为显示字符
         //  调用函数注意  函数为显示数字  display(10,9);  display(10,a)
         //分别表示第二行第十位显示数字9和A代表的数字
         //  如果想把此函数改写成显示字母的
         //  只需把最writedata(0x30+x)中的0x30+去掉

    display(unsigned char add , unsigned char x)
  {
     WriteAddress(0x00);
    delay(5);

    Write_com(0x80+0x40+add) ;

    WriteData(0x30+x);
return 0;
        }

LCD1602()//1602初显示
                {
                  LcdInt();
                          delay(10);
                         Write_com(0x01);  //清屏
                          delay(5);

                        WriteAddress(0x00);   //设置显示地址为第一行第一个字   可以不写  默认也是第一行第一个字

                        delay(5);

        //第一行显示  DISTANCE

     WriteData('D');
                 WriteData('i');
                 WriteData('s');
                 WriteData('t');
                 WriteData('a');
                 WriteData('n');
                 WriteData('c');
                 WriteData('e');
                 WriteData(':');
return 0;
                }

   //以上1602模块语句

                void FS()      //  发送超声波
        {

            out=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out=0;
  }

void count(void)//  计算并显示超声波测到距离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1.7)/100;      //算出来单位为CM
            if ((s>700)||flag==1)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ERROR
                        {

                                flag=0;

                                Write_com(0x80+0x40+11);
                        WriteData('E');   delay(5);
                        WriteData('R');   delay(5);
      WriteData('R');   delay(5);
                        WriteData('O') ;  delay(5);
                        WriteData('R') ;  delay(5);
                  delay(500);

                         }
   else
         {
                 s1=s%1000/100;
                 s2=s%1000%100/10;
                 s3=s%1000%10%10;
      display(11,s1);            //s1  为上面的X     11为上面的Y
                 WriteData('.');
                   display(13,s2);
                 display(14,s3);
                 WriteData('m');
                 delay(500);
         }

}

                void zd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   超过测量范围

{
    flag=1;

}

int main()
{
    LCD1602();
        //while (1)

        TMOD=0X01;     //设置T0为方式1   GATE=0;
        TH0=0;
        TL0=0;
        ET0=1;         //  允许T0中断
        EA=1;
           while(1)
                 {
                    FS();
                         while(!in);
                         TR0=1;
                         while (in);
                          TR0=0;
                         count();

                 }

        }

网友A(2019-11-29):
好评,看的很清楚,能不能给加个报警器,求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