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温湿度采集系统源程序

楼主:
温湿度传感器只是传感器其中的一种而已,只是把空气中的温湿度通过一定检测装置,测量到温湿度后,按一定的规律变换成电信号或其他所需形式的信息输出,用以满足用户需求。

由于温度与湿度不管是从物理量本身还是在实际人们的生活中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温湿度一体的传感器就会相应产生。 温湿度传感器是指能将温度量和湿度量转换成容易被测量处理的电信号的设备或装置。 市场上的温湿度传感器一般是测量温度量和相对湿度量。

/****************************************************************

声明:本程序仅供大家参考学习,未经本人同意禁止用于商业用途。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bit BOOL  ;

sbit io = P1^1 ;//(口线定义)
sbit bee=P1^0;
sbit rs = P2^5 ;
sbit rw = P2^6 ;
sbit ep = P2^7 ;
bit flag_300ms ;

sbit K1=P1^2;
sbit K2=P1^3;
sbit K3=P1^4;

uchar yemian=0;//(定义变量)
uchar flat=1;
uchar data_byte;
uchar RH,RL,TH,TL;
uchar WenDu,ShiDu;//报警的温度和湿度
#include "eeprom52.h"

/****************************延时程序****************************/
void delay(uchar ms)
{       // 延时子程序
         uchar i ;
         while(ms--)
         {
                  for(i = 0 ; i<250;i++) ;
         }
}

void delay1()//延时10us
{
        uchar i;
        i--;
        i--;
        i--;
        i--;
        i--;
        i--;
}
void longdelay(uchar s) //长延时
{
         while(s--)
         {
                  delay(20) ;
         }
}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
void write_eeprom()
{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0, WenDu);
        byte_write(0x2001, ShiDu);
        byte_write(0x2060, a_a);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rom()
{
        WenDu   = byte_read(0x2000);
  ShiDu = byte_read(0x2001);
        a_a      = byte_read(0x2060);
}

/**************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
void init_eeprom()
{
        read_eeprom();                //先读
        if(a_a != 2)                //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
        {
        WenDu   = 30;
        ShiDu   = 80;
                a_a = 2;
                write_eeprom();
        }
}

/********************报警程序部分*******************/
void warn()  //报警函数
{

  if(TH>=WenDu)  //检测的温度高于设定温度报警值

     {
      bee=0; //报警

     }

        if(RH>=ShiDu)  //检测的湿度高于设定的湿度值

     {
      bee=0; //报警
     }

        if( TH<WenDu  &&  RH<ShiDu )
    {
                  bee=1; //停止报警
                }

}

/************************LCD模块******************************************/

BOOL lcd_bz()//测试LCD忙碌状态
{
         BOOL result ;
         rs = 0 ;
         rw = 1 ;
         ep = 1 ;
         result = (BOOL)(P0 & 0x80) ;
         ep = 0 ;
         return result ;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写指令
{
        while(lcd_bz()) ;
        rs = 0 ;
        rw = 0 ;
        ep = 0 ;
        P0 = cmd ;
        ep = 1 ;
        ep = 0 ;
}

void write_addr(uchar addr)//写地址
{
        write_cmd(addr|0x80) ;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写字节
{
        while(lcd_bz()) ;
          rs = 1 ;
          rw = 0 ;
          ep = 0 ;
          P0 = dat ;
          ep = 1 ;
          ep = 0 ;
}

void lcd_init()// 初始化
{
         write_cmd(0x38) ;
         delay(1);
         write_cmd(0x08) ;
         delay(1);
         write_cmd(0x01) ;
         delay(1);
         write_cmd(0x06) ;
         delay(1);
         write_cmd(0x0c) ;
         delay(1);
}

void display(uchar addr, uchar q)//在某一地址上显示一字节
{
         delay(1) ;
         write_addr(addr) ;
   write_byte(q) ;
         delay(1) ;

}

/*********************** DHT11测试模块***************************************/

void start()//开始信号
{
        io=1;
        delay1();
        io=0;
        delay(20);//>18ms
        io=1;
        delay1();//20-40us
        delay1();
        delay1();
        delay1();
        delay1();
}
uchar receive_byte()//接收一个字节
{
        uchar i,temp,count;
        for(i=0;i<8;i++)
        {
        temp=0;
                delay1();delay1();delay1();delay1();
                if(io==1)temp=1;
                count=2;
                while((io)&&count++);
                if(count==1)break;
                data_byte<<=1;
                data_byte|=temp;
        }
        return data_byte;
}
void receive()//接收数据
{
        uchar T_H,T_L,R_H,R_L,check,num_check;
        uchar count;
        start();//开始信号
        io=1;
        if(!io)//读取DHT11响应信号
        {

        while((io)&&count++);
        R_H=receive_byte();
        R_L=receive_byte();
        T_H=receive_byte();
        T_L=receive_byte();
        check=receive_byte();
        io=0;//拉低延时50us
        delay1();delay1();delay1();delay1();delay1();
        io=1;
        num_check=R_H+R_L+T_H+T_L;
        if(num_check=check)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check=num_check;
        }
        }
}

void showw()   // 问候语函数
{
           lcd_init(); //初始化
            delay(10);

     display(0x05,'W');
     display(0x06,'e');
                 display(0x07,'l');
                 display(0x08,'c');
                 display(0x09,'o');
                 display(0x0a,'m');
     display(0x0b,'e');
           delay(250); //短暂延时
           delay(250);
           delay(250);

/*********************************/
/*
           display(0x40,' ') ;
                 display(0x41,'h');
                 display(0x42,'e');

*/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01;          //定时器0、定时器1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void key() //按键程序 选择菜单模式
{

          if(!K1)
                   {
                          delay(20);
                            if(!K1)
                         {
                                                         while(!K1)
                                           ;
                                                          yemian++;
                                                          flat++;
                                                                if(yemian>=3) { yemian=0; }

             }
                   }

}

shezhi()  //对里面的数值进行修改
{
    if(!K2)
                   {
                          delay(50);
                            if(!K2)
                         {
                                                         ;

                                                         if(yemian==1)
                                                         {
                                                          WenDu+=1;
                                                                if(WenDu>99) { WenDu=99; }  //湿度上限加
                                                         }

                                                         if(yemian==2)
                                                         {
                                                          ShiDu+=1;
                                                                if(ShiDu>99) { ShiDu=99; }  //湿度下限加
                                                         }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if(!K3)
                   {
                            delay(50);
                             if(!K3)
                         {

                                           ;
                                                           if(yemian==1)
                                                             {
                                                              WenDu-=1;          //湿度下限减
                                                                    if(WenDu<1) {WenDu=1; }
                                                             }

                                                           if(yemian==2)
                                                             {
                                                              ShiDu-=1;         //湿度下限减
                                                                    if(ShiDu<1) { ShiDu=1; }
                                                             }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

/***************************主程序*********************************/
void main()
{
         init_eeprom();                              //读eeprom数据
   time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showw();    //显示问候语 和名字

        while(1)
        {

                   key();
                //====================yemian==0时 进入工作状态=================================
                         if(yemian==0)
                        {
                                if(flat==1)
                                 {
           flat=0;
                                         lcd_init(); //初始化

                                         display(0x00,'T') ;    //Temp
                       display(0x01,'e');
                       display(0x02,'m');
                                         display(0x03,'p');
           display(0x04,':');

                                         display(0x08,0xdf); // 度
                       display(0x09,'C');

                                         display(0x40,'H') ;    //Humi
                       display(0x41,'u');
                       display(0x42,'m');
                                         display(0x43,'i');
           display(0x44,':');

                                         display(0x47,'%');
                                         display(0x48,'R');
                                         display(0x49,'H');

                                         display(0x0c,'T');
           display(0x0d,':');
           display(0x0e,WenDu/10+0x30);  //报警温度
                       display(0x0f,WenDu%10+0x30);

                                         display(0x4c,'H');
           display(0x4d,':');
                                   display(0x4e,ShiDu/10+0x30);  //报警湿度
                       display(0x4f,ShiDu%10+0x30);

          }

                         if(flag_300ms == 1)
                     {
                             flag_300ms = 0;
           receive();

                                         display(0x05,TH/10+0x30);  //温度显示
                       display(0x06,TH%10+0x30);

           display(0x45,RH/10+0x30);  //湿度显示
                       display(0x46,RH%10+0x30);

           warn();
                     }

        }

        //====================yemian==1 温度设置===========================
                                if(yemian==1)  //温度
                            {
                         if(flat==1)
                                     {
               flat=0;
                                                          bee=1;
               lcd_init(); //初始化
                                                         display(0x06,'T');
                                                         display(0x07,'e');
                                                         display(0x08,'m');
                                                         display(0x09,'p');
             }

                                                shezhi();
                                                display(0x47,WenDu/10+0x30);  //温度
                        display(0x48,WenDu%10+0x30);
                      }

                //====================yemian==1湿度设置==========================
                                if(yemian==2)   //湿度设置
                            {
                         if(flat==1)
                                     {
               flat=0;
                                                          bee=1;
               lcd_init(); //初始化
                                                         display(0x06,'H');
                                                         display(0x07,'u');
                                                         display(0x08,'m');
                                                         display(0x09,'i');
                                                 }
                                                 shezhi();
                                                 display(0x47,ShiDu/10+0x30);  //湿度
                         display(0x48,ShiDu%10+0x30);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TH0 = 0x3c;
        TL0 = 0xb0;     // 50ms

        if(value % 6 == 0)
        {
                flag_300ms = 1;           //300ms
                value =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