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晶振外围电路匹配什么电 距离远一点

楼主(2019-07-20):
请问433m晶振外围电路匹配什么电 距离远一点‘ 我用了20pf还有与其相近的电容距离都很近 ,一米都不到 ,还可以改善吗

网友A:
配高频放大电路/模块

或者,直接买较大功率的433——太大功率会影响无线通讯,不要使用。
~~~~~~~~~~~~~~~~~~~~~~~~~~~~~~~~~~

网友B:
不一定是那2个电容的问题,你用的是那种电路?

网友C:
发射距离跟那个小电容有关系吗?我只知道那个叫谐振电容,稳定晶振振荡频率的,应该和发射距离关系不大吧,发射距离取决于发射芯片吧?

网友D:
楼主的命题与目的无关。

网友E:
433M 晶振旁边的电容都是几pf,不可能超过10pf的,换更小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433M 晶振旁边的电容都是几pf,不可能超过10pf的,换更小的试试。

网上搜是5到30pf都可以 但是我都试过就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那2个电容的问题,你用的是那种电路?

我有买过来一个原板  用它的电容就可以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