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esp8266 云服务器如何实现?

楼主(2019-07-20):
如何在单片机上将数据通过ESP8266模块发送到云服务器,并将其存入数据库,主要是WIFI模块到云服务器及两端如何实现?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云服务器开端口、安装数据库服务、写服务端程序,

ESP8266通过WIFI联网、写客户端程序上传数据——不是太复杂的需求,不需要另外的单片机了。

~~~~~~~~~~~~~~~~~~~~~~~~~~~~~~~

网友A:
ESP8266 端,使用arduino,难度低。

如果想效率好,还是使用厂商的SDK开发,难度略大些。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服务器开端口、安装数据库服务、写服务端程序,

ESP8266通过WIFI联网、写客户端程序上传数据——不是 ...

我们那个stm32上面连着esp8266wife模块,要单片机吧,还有单片机如果连着一个温湿度传感器的话,我想把温湿度的数据自动存到云服务器,并将它存入数据库,要用到Linux吧,通过esp8266客户端的MATT协议传到Linux的服务端,然后再通过服务端传到数据库里面,这样可以不,但是具体的流程还是不太清楚

网友B:
可以尝试一下机智云的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P8266 端,使用arduino,难度低。

如果想效率好,还是使用厂商的SDK开发,难度略大些。

现在只要连到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