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char类型16进制转换10进制,有思路吗?

楼主:
16进制数据存在CHAR数组里面     列如:  char a[0]=0xfa;   我想过把F和A提取出来,然后SUM=15*16^1+10*16^0=250  刚好等于 0XFA 。
但是不知道怎么提取。   对10进制的取余操作不知道对16进制管不管用,求各位大神给点思路。

网友A(2019-07-20):
提供一点思路

上面给了两种方法,但是是将“数值”转换为“字符”。
第一种方法中,把HextoAsc函数中if语句修改一下就好。
第二种方法中,把TabAsc数组中的‘字符’改成‘数值’就好。
多读两遍很容易看懂的!

网友B:
问题已经自己解决。   列如:
char a=0xFA;
char i,j;
i=a%0x10;//结果i=0xA
j=a/0x10;//结果j=0xF

网友C:
这样试试怎么样?  b=a&0xf0;   c=a&0x0f;  把原数据认为是二进制数,按位与,分别取前四位和后四位。

网友D:
char a=0xfa;
char a1 = a>>4;
char a2 = a&0xf;

其实使用unsigned char 更合适。
~~~~~~~~~~~~~~~~~~~~~~~~~~~~~~~~

网友E:
问题是10进制在单片机里存储本来就是16进制的,0XFA转化后还是0XFA,有什么意义呢?假如说硬要转换将0X除10,然后得到的商乘10加余数即可。

网友F:
0xfa%16和0xfa/16

网友F:
0xfa%0x10和0xfa/0x10

网友G:
除以10,再对10求余

网友H:
楼主给出的数据类型为char,即为有符号类型,char a[0]=0xfa,转换成10进制数应该=-6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