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O口的八种模式,都有什么区别呀,用的时候该怎么选择?

楼主(2019-07-20):
STM32 IO口的八种模式,都有什么区别呀,用的时候该怎么选择?1.模拟输入 2.浮空输入 3.下拉输入 4.上拉输入 5.开漏输出 6.推挽输出 7.复用开漏输出 8.复用推挽输出。

网友A:
模拟输入,  顾名思义,一般用作ADC时模拟信号的输入,不过需要注意,使用DAC时也要把相应的IO配置成模拟输入模式.

浮空输入,  这个模式,IO口的输入电阻很大,并可以读取IO引脚的逻辑电位,因为输入电阻很大,所以功耗极低.一般用在与之连接的器件输出0 和 1都能确定的情况下.
上拉输入  IO口内部由一个上拉电阻连接到VCC,当输入信号为低时(信号对地内阻应远小于上拉电阻),会将该IO口电位拉低,这种模式适合连接NPN(NMOS)型开漏输出器件,可以省掉上拉电阻.

下拉输入  IO口内部由一个下拉电阻连接到GND...其原理同上.(这个模式极少用到)

开漏输出  这个模式,当输出1时,IO口内部相当于断开所有连接,即输出不确定电平,当输出0时相当于该IO口对GND短路,这个模式,输出低电平时驱动负载能力比较强,一般需要外部接1个上拉电阻,如果上拉电阻接在5V上,则该IO口就可以匹配5V的TTL电平,(这个我亲测,开漏如果上拉5V,输出1一般只有3.8 -- 4.2V左右,可能是内部钳位管的关系吧.)

推挽      这个模式,输出1相当于IO口对VCC短路,输出0相当于对GND短路,无论输出0和1,都有较强的驱动能力,这个模式也是作为输出使用得最多的.

复用开漏和复用推挽 这个就是当IO口做为复用功能时的模式,这两个用得也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