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节铁锂电池组成的电池组,一节损坏整体不能用 有解决办法吗?

楼主(2019-07-20):
3节并联后成一组,如此16组再串连起来成48V/15AH电池组。采用16串保护板,48节电池里如有一节出问题,整个电池组即不能使用。这个问题有没有较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不管什么原因单节损坏,只有更换才能让电池组正常工作。
具体要看损坏的原因,
组之前要进行分容和内阻测定,相差太大的不能用于电池组。
另外就是保护板需要用到带均衡功能的,这样能避免不平衡时个别过充或者过放损坏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什么原因单节损坏,只有更换才能让电池组正常工作。
具体要看损坏的原因,
组之前要进行分容和内阻测 ...

我的意思是多串电池中有1-2组出问题,保护板就关断电源有点耽误事,48V电源到40V(甚至更低)的时候也不会对电动车有多大影响,本来可以用的被保护板关断了,如果使有问题的组退出串联不就可以继续使用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多串电池中有1-2组出问题,保护板就关断电源有点耽误事,48V电源到40V(甚至更低)的时候也不 ...

看电池有没有鼓包,换了就能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池有没有鼓包,换了就能正常了

几十个电池产生故障的概率是单个电池的几十倍!如果是几百个电池那就是几百倍的故障率!

网友C:
智能即时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智能即时报警。

即便是及时报警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呀,只有更换。减少单体电池个数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什么原因单节损坏,只有更换才能让电池组正常工作。 具体要看损坏的原因, 组之前要进行分容和内阻测 ...

无论什么措施最后恐怕总会有提前损坏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