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AD9280采样 数字存储示波器电路程序设计(TFT液晶显示)

楼主:
简易数字存储示波器设计(51单片机,TFT液晶显示,AD9280 采样模块),提供AD原理图,51单片机C语言程序,KEIL4软件调试通过。
51单片机采用STC12C5A60S2,显示部分采用
2.8寸TFT
彩色触摸液晶屏,数据采样部分使用AD9280高速AD转换模块。
输入部分采用4*4矩阵键盘,键盘功能如下:
1、S1,S2: 横向、纵向光标显示、选择;
2、S3:光标左移或上移;
3、S4:光标右移或下移;
4、S9:波形左移;
5、S10:波形右移;
6、S11:波形上移;
7、S12:波形下移;
8、S13:减少水平扫描速率;
9、S14:增加水平扫描速率;
10、S15:垂直显示,减小伏/格值;
11、S16:垂直显示,增加伏/格值。

AD9280电路原理图如下: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
工程名称:  Ex1
功能描述:        控制TFT实现示波器显示功能。
硬件连接:  查看和修改接口定义在NBCTFT.H中,请仔细检查接口连线。

====================================================================================================*/

//******************包含头文件***************************

#include <STC12C5A60S2.h>   //包含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NBCTFT.h"   //包含TFT驱动头文件
#include "OSC.h"

#include "timer2.h"

#include "keyScan.h"
//******************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dah,dal,dam;
unsigned        char f1,f2;
//**************声明外部函数和变量********************

//================================================================================================
//        函数名称:        主函数
//        实现功能:        控制TFT实现汉字,字符显示.
//        参数:                无
//        返回值:        无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for(i=0;i<500;i=i+1)
        {
                ad_buffer[i]=i*5;
                //ad_buffer[i]=ad_buffer[i];
        }
        pointxA=35;
        pointxB=85;//X轴间距标尺
        pointyA=55;
        pointyB=180;//Y轴间距标尺

      TFT_Initial();                     //初始化LCD
      delayms(100);
      init_panel();
            timer0_init();

  while(1)                                //循环
      {

                                key_scanSCOPE();//按键扫描

                if(da_finish) {                        //当采集完成,或者 停止运行下可以执行。
                        //delayms(100);
                        dah=0;dal=255;
                        for(i=0;i<150;i++) {//DATA_SIZE=255
                                if(ad_buffer[i] > dah) dah = ad_buffer[i]; //找出最大值
                                if(ad_buffer[i] < dal) dal = ad_buffer[i]; //找出最小值
                        }
                        dam=(dah-dal)/2+dal; //计算出中间值,为了显示同步准备

                        i=0;
                        while(ad_buffer[i] >= dam) if(++i >150) break;
                        while(ad_buffer[i]  < dam) if(++i >150) break;f1=i;
                        while(ad_buffer[i] >= dam) if(++i >150) break;
                        while(ad_buffer[i]  < dam) if(++i >150) break;f2=i;        //显示同步处理

      DISP_WAVE(i,dam); //画波形

                        da_finish=0;
                        EA=1;

                  DISP_scale() ;
                  DISP_freq_am() ;
                        refresh_screen();                /***                刷新屏幕           ****/
                }

          }

  }

网友A(2019-08-05):
感觉好难

网友B(2019-12-20):
压缩文件破坏,解压不了,浪费我10个黑币。

网友C(2020-02-29):
这个看着好难的样子,可以哦收藏下,以备以后学习

网友D(2020-04-21):
感谢分享,回去要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E:
怎么回事,解压失败,无法解压文件?

网友F:
不是很明白自锁开关的作用,求解释呀 。新人啥也不懂。  矩阵键盘不用上拉电阻吗?

网友G(2020-11-15):
不错,值得学习。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H(2021-04-11):
输入电阻竟然只要20k开玩笑的吗

网友I(2021-06-27):
显示屏是并口的,符合我

网友J:
原理图的显示屏与程序中的显示屏不一样

网友C(2022-12-14):
楼主这个程序在生成时有12个警告】

网友K(2023-04-10):
这个看起来还是有难度,也对我现在有用,感谢感谢

网友K:
东西确实可以,水平厉害,对现在来说有用的

网友K:
可以的刚好对项目有用

网友L(2024-01-27):
很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