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动态数码管程序问题

楼主(2019-07-20):
把case(1)里面改成LSA=0;LSB=0;LSC=1;之后数码管第二个不亮了怎么回事?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mgdua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
  case(0):
          LSA=0;LSB=0;LSC=0;break;
  case(1):
          LSA=0;LSB=0;LSC=1;break;
  case(2):
          LSA=0;LSB=1;LSC=0;break;
  case(3):
          LSA=1;LSB=1;LSC=0;break;
  case(4):
          LSA=0;LSB=0;LSC=1;break;
  case(5):
          LSA=1;LSB=0;LSC=1;break;
  case(6):
          LSA=0;LSB=1;LSC=1;break;
  case(7):
          LSA=1;LSB=1;LSC=1;break;
  }
  P0=smgduan[i];
  delay(100);
  P0=0x00;
  }
}
void main()
{
   while(1)
        {
        DigDisplay();
        }
}

网友A:
使用138译码器了?如果用了,你的这段代码并没有按照译码顺序显示。正常的话,不是000->001->010->011->100->101->110->111这样的顺序来顺序点亮八个数码管吗?你现在的顺序是:0->1->2->6->1->5->3->7这样的顺序显示了,很奇怪。
最好放上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138译码器了?如果用了,你的这段代码并没有按照译码顺序显示。正常的话,不是000->001->010->011->100 ...

明白了,使用了138译码器,这个第二个管子没打开。

楼主: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k1=P3^1;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keypros()
{
   if(k1==0)
        {
         delay(1000);
         if(k1==0);
        }
        while(k1!=0);
}
void DigDisplay()
{
  u8  a;
  for(a=0;a<8;a++)
  {
  switch(a)
  {
  case(0):
                         P0=0x06;
          delay(10);
          P0=0x00;
                         LSA=0;LSB=0;LSC=0;break;
  case(1):
                         P0=0x5b;
          delay(10);
          P0=0x00;
                         LSA=1;LSB=0;LSC=0;break;
  case(2):
                         P0=0x4f;
          delay(10);
          P0=0x00;
                         LSA=0;LSB=1;LSC=0;break;
  case(3):
                         P0=0x66;
                         delay(10);
          P0=0x00;
                         LSA=1;LSB=1;LSC=0;break;
  case(4):
                         P0=0x6d;
          delay(10);
          P0=0x00;
          LSA=0;LSB=0;LSC=1;break;
  case(5):
                         P0=0x7d;
          delay(10);
          P0=0x00;
                         LSA=1;LSB=0;LSC=1;break;
  case(6):
                         P0=0x07;
          delay(10);
          P0=0x00;
                         LSA=0;LSB=1;LSC=1;break;
  case(7):
                         P0=0x7f;
          delay(10);
          P0=0x00;
                         LSA=1;LSB=1;LSC=1;break;
  }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pros();
        DigDispla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