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在网上找资料,想思路,慢慢打出来的八层简易电梯。

楼主(2019-07-20):
多谢51黑上的各位大神提供的资料以及思路,让我得以打出来这个程序,将这个程序拿出来在返还给大家。51黑很精彩!
附上直流电机的驱动电路(可以将该电梯用步进电机来带动,我用的是直流电机)。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da=P2^4;
sbit lcd_rs=P2^5;
sbit lcd_rw=P2^6;
sbit lcd_en=P2^7;
sbit sxdj1=P2^0;
sbit sxdj2=P2^1;
sbit zydj1=P2^2;
sbit zydj2=P2^3;
sbit key_ddd=P3^3;
uchar jinji=0;       //紧急标识
uchar l1;
uchar l2;
uchar l3;
uchar l4;
uchar l5;
uchar l6;
uchar l7;
uchar l8;
uchar kye_1=0,kye_2=0,kye_3=0,kye_4=0,kye_5=0,kye_6=0,kye_7=0,kye_8=0;
uchar dt_c1=0;                                                 /*电梯层数标识*/
uchar dt_c2=0;
uchar dt_c3=0;
uchar dt_c4=0;
uchar dt_c5=0;
uchar dt_c6=0;
uchar dt_c7=0;
uchar dt_c8=0;
uchar dt_sx=0;                                                  /*电梯是上还是下的标志*/
uchar dt_cs=1;                                                  /*电梯到哪一层的标识*/
bit dt_stop=1;                                                  /*电梯停止标识,是否再某一层停下*/
uchar shang=0,xia=0;                                            /*显示上下的标识*/
uchar value;                                                    /*电梯计数*/
uchar djzy=0;                                                   /*电机左右的标识*/
uchar time_ms;
uchar time_ting;
uchar dj_1=0;                                                   //正转(开门)
uchar dj_2=0;                                                   //反转(关门)
uchar dj_3=0;                                                   //停止
uchar S;                                                        /*时间计时晔?/
uchar value1;
uchar deep;                                                     /*语音提醒标识*/
uchar key_value;                                                /*按键标识*/
uchar table1[]={0x00,0x04,0x0E,0x15,0x04,0x04,0x04,0x00};       /*上升标识*/
uchar table2[]={0x00,0x04,0x04,0x04,0x15,0x0E,0x04,0x00};       /*下降标识*/

void delayms(uint xus)
{
        while(xus--);
}
void SendData(uchar dat)                /*JQ8900一线串口通信模式*/
{
        uchar i;
        EA=0;                    /*发送时关闭中断,防止干扰*/
        sda=1;                   /*开始拉高*/
        delayms(1000);
        sda=0;                   /*开始引导*/
        delayms(2200);
        for(i=0;i<8;i++)
        {
                sda=1;
                if(dat&0x01)           /*3:1表示数据位1,每个位用两个脉*/
                {
                        delayms(500);
                        sda=0;
                        delayms(210);
                }
                else
                {
                        delayms(210);       /*1:3表示数据位0,每个位用两个脉冲*/
                        sda=0;
                        delayms(500);
                }
                dat>>=1;
        }
        sda=1;
        EA=1;
}
/**********lcd1602程序************/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ms)         //延时1毫秒(不够精确的)
{
    unsigned int  i,j;
    for(i=0;i<ms;i++)
    for(j=0;j<100;j++);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写指令//
{
        delay1ms(1);
  lcd_rs=0;
  lcd_rw=0;
  lcd_en=0;
  P0=com;
  delay1ms(1);
  lcd_en=1;
  delay1ms(1);
  lcd_en=0;
}
void write_dat(unsigned char dat)       //写数据//
{
        delay1ms(1);;
  lcd_rs=1;
  lcd_rw=0;
  lcd_en=0;
  P0=dat;
  delay1ms(1);
  lcd_en=1;
  delay1ms(1);
  lcd_en=0;
}
void lcd_init()                         //初始化设置//
{
        lcd_rs=1;
  lcd_rw=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8);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c);
}
void yaoquloucheng()                    //要去的楼层
{
        if(dt_c1==1)
        {
                write_com(0x80+0x44);
                write_dat('1');
        }
          else
          {
                write_com(0x80+0x44);
    write_dat(' ');
          }
                if(dt_c2==1)
        {
                write_com(0x80+0x45);
                write_dat('2');
        }
          else
          {
                  write_com(0x80+0x45);
      write_dat(' ');
          }
        if(dt_c3==1)
        {
                write_com(0x80+0x46);
                write_dat('3');
        }
          else
          {
                  write_com(0x80+0x46);
      write_dat(' ');
          }
                if(dt_c4==1)
        {
                write_com(0x80+0x47);
                write_dat('4');
        }
        else
        {
                write_com(0x80+0x47);
    write_dat(' ');
        }
                if(dt_c5==1)
        {
                write_com(0x80+0x48);
                write_dat('5');
        }
        else
        {
                write_com(0x80+0x48);
    write_dat(' ');
        }
                if(dt_c6==1)
        {
                write_com(0x80+0x49);
                write_dat('6');
        }
        else
        {
                write_com(0x80+0x49);
    write_dat(' ');
        }
                if(dt_c7==1)
        {
                write_com(0x80+0x40+0x0a);
                write_dat('7');
        }
        else
        {
                write_com(0x80+0x40+0x0a);
    write_dat(' ');
        }
                if(dt_c8==1)
        {
                write_com(0x80+0x40+0x0b);
                write_dat('8');
        }
        else
        {
                write_com(0x80+0x40+0x0b);
    write_dat(' ');
        }
}
void dangqianlouceng()                  //显示楼层函数
{
        write_com(0x80);
        write_dat(dt_cs+0x30);
}
void shangxiabioashi()                  //显示去上去下
{
        uchar i;
        if(shang==1)
        {
                write_com(0x40);
                for(i=0;i<8;i++)
                {
                        write_dat(table1[i]);
                }
                write_com(0x80+0x40);
                write_dat(0x00);
        }
        else if(shang==0)
        {
                write_com(0x80+0x40);
                write_dat(' ');
        }
        if(xia==1)
        {
                write_com(0x48);
                for(i=0;i<8;i++)
                {
                write_dat(table2[i]);
                }
                write_com(0x80+0x40);
                write_dat(0x01);
        }
        else if(xia == 0)
        {
                write_com(0x80+0x40);
                write_dat(' ');
        }
}
/*************矩阵按键************/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矩阵按键检测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P1 |= 0xff;
        if(P1 != 0xff)                //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1 != 0xff)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value= 0;
                        switch(P1)
                        {
                                case 0xfe: key_value = 1; kye_1++;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fd: key_value = 2; kye_2++;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fb: key_value = 3; kye_3++;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f7: key_value = 4; kye_4++;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ef: key_value = 5; kye_5++;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df: key_value = 6; kye_6++;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bf: key_value = 7; kye_7++;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7f: key_value = 8; kye_8++; break;          //得到按键值
                        }
                }
        }
}
void change()                           //矩阵数据转换(进行标识)
{
        uchar ooo;
        ooo= dt_c1+dt_c2+dt_c3+dt_c4+dt_c5+dt_c6+dt_c7+dt_c8;
        if(key_value==1)
        {
                ooo= dt_c1+dt_c2+dt_c3+dt_c4+dt_c5+dt_c6+dt_c7+dt_c8;
                if(kye_1==1)
    {
                  dt_c1=1;
    }
                if(ooo != 1)
                {
                        if(kye_1==2)
                  {
                          kye_1=0;
                    dt_c1=0;
                  }
                }
        }
        if(key_value==2)
  {
                ooo= dt_c1+dt_c2+dt_c3+dt_c4+dt_c5+dt_c6+dt_c7+dt_c8;
                if(kye_2==1)
    {
                  dt_c2=1;
    }
          if(ooo != 1)
                {
                  if(kye_2==2)
                  {
                          kye_2=0;
                    dt_c2=0;
                  }
                }
        }
        if(key_value==3)
  {
                ooo= dt_c1+dt_c2+dt_c3+dt_c4+dt_c5+dt_c6+dt_c7+dt_c8;
                if(kye_3==1)
    {

                  dt_c3=1;
    }
                if(ooo != 1)
                {
      if(kye_3==2)
                  {
                          kye_3=0;

                    dt_c3=0;
                  }
                }
        }
        if(key_value==4)
        {
                ooo= dt_c1+dt_c2+dt_c3+dt_c4+dt_c5+dt_c6+dt_c7+dt_c8;
                if(kye_4==1)
    {
                  dt_c4=1;
    }
                if(ooo != 1)
                {
            if(kye_4==2)
                  {
                          kye_4=0;
                    dt_c4=0;
                  }
                }
        }
        if(key_value==5)
        {
                ooo= dt_c1+dt_c2+dt_c3+dt_c4+dt_c5+dt_c6+dt_c7+dt_c8;
                if(kye_5==1)
    {
                  dt_c5=1;
    }
                if(ooo != 1)
                {
                  if(kye_5==2)
                  {
                          kye_5=0;
                    dt_c5=0;
                  }
                }
        }
        if(key_value==6)
        {
                ooo= dt_c1+dt_c2+dt_c3+dt_c4+dt_c5+dt_c6+dt_c7+dt_c8;
                if(kye_6==1)
    {
                  dt_c6=1;
    }
                if(ooo != 1)
                {
            if(kye_6==2)
                  {
                          kye_6=0;
                    dt_c6=0;
                  }
                }
        }
        if(key_value==7)
        {
                ooo= dt_c1+dt_c2+dt_c3+dt_c4+dt_c5+dt_c6+dt_c7+dt_c8;
                if(kye_7==1)
    {
                  dt_c7=1;
    }
                if(ooo != 1 )
                {
            if(kye_7==2)
                  {
                          kye_7=0;
                    dt_c7=0;
                  }
                }
        }
        if(key_value==8)
        {
                ooo= dt_c1+dt_c2+dt_c3+dt_c4+dt_c5+dt_c6+dt_c7+dt_c8;
                if(kye_8==1)
    {
                  dt_c8=1;
    }
                if(ooo != 1)
                {
            if(kye_8==2)
                  {
                          kye_8=0;
                    dt_c8=0;
                  }
                }
        }
}
/************电机驱动*************/
void dianjiqudong1()                    //对电机的上行下行进行判断
{
        if(dt_stop==1)
  {
                  if(dt_sx==1)
                  {
                          sxdj1=1;
                          sxdj2=0;
                  }
      else if(dt_sx==2)
                  {
                          sxdj1=0;
                                sxdj2=1;
                  }
                 if(dt_sx==0)
                        {
                    sxdj1=0;
                    sxdj2=0;
                        }
        }
        else
        {
                sxdj1=0;
                sxdj2=0;
        }
}
void dianjiqudong2()                    //电机控制开关门
{
  if(dt_stop==0)
        {
                if(dj_3==1)
          {
                  if(dj_1==1)
                  {
                    zydj1=1;
                    zydj2=0;
                  }
                  if(dj_2==1)
                  {
                    zydj1=0;
              zydj2=1;
                  }
          }
        }
        else
        {
          zydj1=0;
          zydj2=0;
        }
}
/*************判断程序************/
/**电梯不动时,判断是向上还是向下**/
void diantipanudan1()                   //电梯不动时,进行上下的判断
{
        static uchar lll;
        if(dt_sx==0)
        {
                dt_stop=1;
                if(dt_cs==1)//停在一楼时
                {
                        lll = dt_c2+dt_c3+dt_c4+dt_c5+dt_c6+dt_c7+dt_c8;
                        if(lll != 0)
                        {
                                dt_sx=1;//等于一向上 ,等于二向下,等于零时不动
                                shang=1;//等于一显示上,等于零不显示
                                xia=0;        //等于一显示下,等于零不显示
                        }
                }
                if(dt_cs==2)//停在二楼时
                {
                        lll=dt_c3 + dt_c4 + dt_c5 + dt_c6 + dt_c7 + dt_c8;
                        if(lll != 0)
                        {
                                dt_sx=1;//等于一向上 ,等于二向下,等于零时不动
                                shang=1;//等于一显示上,等于零不显示
                                xia=0;//等于一显示下,等于零不显示
                        }
                        lll=dt_c1;
                        if(lll != 0)
                        {
                                dt_sx= 2;//等于一向上 ,等于二向下
                                shang=0;//等于一显示上,等于零不显示
                                xia=1;//等于一显示下,等于零不显
                        }
                }
                if(dt_cs==3)//停在三楼时
                {
      lll=dt_c4 + dt_c5 + dt_c6 + dt_c7 + dt_c8;
      if(lll != 0)
                        {
                                dt_sx=1;//等于一向上 ,等于二向下,等于零时不动
                                shang=1;//等于一显示上,等于零不显示
                                xia=0;//等于一显示下,等于零不显示
                        }
                        lll=dt_c1+dt_c2;
                        if(lll != 0)
                        {
                                dt_sx=2;//等于一向上 ,等于二向下
                                shang=0;//等于一显示上,等于零不显示
                                xia=1;//等于一显示下,等于零不显示
                        }
                }
                if(dt_cs==4)//停在四楼时
                {
                        lll = dt_c5+dt_c6+dt_c7+dt_c8;
                        if(lll != 0)
                        {
                                dt_sx=1;//等于一向上 ,等于二向下,等于零时不动
                                shang=1;//等于一显示上,等于零不显示
                                xia=0;//等于一显示下,等于零不显示
                        }
                        lll = dt_c1+dt_c2+dt_c3;
                        if(lll != 0)
                        {
                                dt_sx=2;//等于一向上 ,等于二向下
                                shang=0;//等于一显示上,等于零不显示
                                xia=1;//等于一显示下,等于零不显示
                        }
                }
                if(dt_cs==5)//停在五楼时
                {
                        lll = dt_c6+dt_c7+dt_c8;
                        if(lll != 0)
                        {
                                dt_sx=1;//等于一向上 ,等于二向下,等于零时不动
                                shang=1;//等于一显示上,等于零不显示
                                xia=0;//等于一显示下,等于零不显示
                        }
                        lll = dt_c1+dt_c2+dt_c3+dt_c4;
                        if(lll != 0)
                        {
                                dt_sx=2;//等于一向上 ,等于二向下
                                shang=0;//等于一显示上,等于零不显示
                                xia=1;//等于一显示下,等于零不显示
                        }
                }
                if(dt_cs==6)//停在六楼时
                {
                        lll = dt_c7+dt_c8;
                        if(lll != 0)
                        {
                                dt_sx=1;//等于一向上 ,等于二向下,等于零时不动
                                shang=1;//等于一显示上,等于零不显示
                                xia=0;//等于一显示下,等于零不显示
                        }
                        lll=dt_c1+dt_c2+dt_c3+dt_c4+dt_c5;
                        if(lll != 0)
                        {
                                dt_sx=2;//等于一向上 ,等于二向下
                                shang=0;//等于一显示上,等于零不显示
                                xia=1;//等于一显示下,等于零不显示
                        }
                }
                if(dt_cs==7)//停在七楼时
                {
                        lll=dt_c8;
                        if(lll != 0)
                        {
                                dt_sx=1;//等于一向上 ,等于二向下、等于零时不动
                                shang=1;//等于一显示上,等于零不显示
                                xia=0;//等于一显示下,等于零不显示
                        }
                        lll=dt_c1+dt_c2+dt_c3+dt_c4+dt_c5+dt_c6;
                        if(lll != 0)
                        {
                                dt_sx=2;//等于一向上 ,等于二向下
                                shang=0;//等于一显示上,等于零不显示
                                xia=1;//等于一显示下,等于零不显示
                        }
                }
                if(dt_cs==8)//停在八楼时
                {
                        lll=dt_c8;
                        if(lll != 0)
                        {
                                dt_sx=1;//等于一向上 ,等于二向下,等于零时不动
                                shang=1;//等于一显示上,等于零不显示
                                xia=0;//等于一显示下,等于零不显示
                        }
                        lll=dt_c1 + dt_c2 + dt_c3 + dt_c4 + dt_c5 + dt_c6+dt_c7;
                        if(lll != 0)
                        {
                                dt_sx=2;//等于一向上 ,等于二向下,等于零时不动
                                shang=0;//等于一显示上,等于零不显示
                                xia=1;//等于一显示下,等于零不显示
                        }
                }
        }
}
/**电梯在移动时进行向下或向上的运动判断*/
void diantipanduan2()                   //向上走时进行判断,判断是否继续向上
{
        uchar jjj;
        if(dt_sx==1)                        //电梯向上走
        {
                if(dt_cs==1)                      //在一楼时是否继续向上
                {
                        jjj= dt_c2 + dt_c3 + dt_c4 + dt_c5 + dt_c6 + dt_c7 + dt_c8;
                        if(jjj==0)
                        {
                                dt_sx=0;
                                shang=0;
                        }
                        else
                                dt_stop=1;
                }
                else if(dt_cs==2)                 //在二楼时
                {
                        jjj= dt_c3 + dt_c4 + dt_c5 + dt_c6 + dt_c7 + dt_c8;
                        if(jjj==0)
                        {
                                dt_sx=0;
                                shang=0;
                        }
                        else
                                dt_stop=1;
                }
                else if(dt_cs==3)                 //在三楼时
                {
                        jjj= dt_c4 + dt_c5 + dt_c6 + dt_c7 + dt_c8;
                        if(jjj==0)
                        {
                                dt_sx=0;
                                shang=0;
                        }
                        else
                                dt_stop=1;
                }
                else if(dt_cs==4)                 //在四楼时
                {
                        jjj= dt_c5 + dt_c6 + dt_c7 + dt_c8;
                        if(jjj==0)
                        {
                                dt_sx=0;
                                shang=0;
                        }
                        else
                                dt_stop=1;
                }
                else if(dt_cs==5)                 //在五楼时
                {
                        jjj= dt_c6 + dt_c7 + dt_c8;
                        if(jjj==0)
                        {
              dt_sx=0;
        shang=0;
                        }
                        else
                                dt_stop=1;
                }
                else if(dt_cs==6)                 //在六楼时
                {
                        jjj= dt_c7 + dt_c8;
                        if(jjj==0)
                        {
                                dt_sx=0;
                                shang=0;
                        }
                        else
                                dt_stop=1;
                }
                else if(dt_cs==7)                 //在七楼时
                {
                        jjj=dt_c8;
                        if(jjj==0)
                        {
                                dt_sx=0;
                                shang=0;
                        }
                        else
                                dt_stop=1;
                }
                else if(dt_cs==8)                 //在八楼时
                {
                        dt_sx=0;
                        shang=0;
                        dt_stop=1;
                }
        }
}
void diantipanduan3()                   //向下走时进行判断,判断是否继续向下
{
        uchar hhh;
        if(dt_sx==2)
        {
                if(dt_cs==1)        ///在一楼时判断是否继续向下
                {
                        dt_sx=0;
                        xia=0;
                        shang=0;
                        dt_stop=1;
//                        shangxiabioashi();
                }
                else if(dt_cs==2)   ///在二楼时
                {
                        hhh=dt_c1;
                        if(hhh==0)
                        {
                                dt_sx=0;
                                xia=0;
                        }
                        else
                                dt_stop=1;
                }
                else if(dt_cs==3)   ///在三楼时
                {
                        hhh=dt_c1+dt_c2;
                        if(hhh==0)
                        {
                                dt_sx=0;
                                xia=0;
                        }
                        else
                                dt_stop=1;
                }
                else if(dt_cs==4)   ///在四楼时
                {
                        hhh=dt_c1+dt_c2+dt_c3;
                        if(hhh==0)
                        {
                                dt_sx=0;
                          xia=0;
                        }
                        else
                                dt_stop=1;
                }
                else if(dt_cs==5)   ///在五楼时
                {
                        hhh=dt_c1+dt_c2+dt_c3+dt_c4;
                        if(hhh==0)
                        {
                                dt_sx=0;
                                xia=0;
                        }
                        else
                                dt_stop=1;
                }
                else if(dt_cs==6)   ///在六楼时
                {
                        hhh=dt_c1+dt_c2+dt_c3+dt_c4+dt_c5;
                        if(hhh==0)
                        {
                                dt_sx=0;
                                xia=0;
                        }
                        else
                                dt_stop=1;
                }
                else if(dt_cs==7)   ///在七楼时
                {
                        hhh=dt_c1+dt_c2+dt_c3+dt_c4+dt_c5+dt_c6;
                        if(hhh==0)
                        {
                                dt_sx=0;
                                xia=0;
                        }
                        else
                                dt_stop=1;
                }
                else if(dt_cs==8)   ///在八楼时
                {
                        hhh=dt_c1+dt_c2+dt_c3+dt_c4+dt_c5+dt_c6+dt_c7;
                        if(hhh==0)
                        {
                                dt_sx=0;
                                xia=0;
                        }
                        else
                                dt_stop=1;
                }
        }
}
/**********电梯总判断************/
void diantiting()                       //控制电梯停靠
{
        uchar ggg,fff;
        ggg=dt_c1+dt_c2+dt_c3+dt_c4+dt_c5+dt_c6+dt_c7+dt_c8;
        if(ggg != 0)
        {
                if(dt_stop == 1 )
    {
                 if(dt_sx != 0)
                 {
                         fff++;
                         if(fff>=20)
                         {
                                 fff=0;
                                 if(dt_sx == 1)                  //向上走
                                  {
                                          dt_cs++;
                                          shang=1;
                                                shangxiabioashi();
                                  }
                                  if(dt_sx == 2)                  //向下走
                                  {
                                          dt_cs--;
                                          xia=1;
                                                shangxiabioashi();
                                  }
                                  if(dt_cs==1)                   //是否在一楼停下
                                  {
                                          if(dt_c1==1)
                                          {
                                                        dt_c1=0;
                                            dt_stop=0;
                                                        kye_1=0;
              value=0;
                                      l1=1;
                                                        S=0;
                                            if(l1==1)
                                                  {

                                                          l1=0;
                                                    SendData(0x0a);
                      SendData(0x01);
                      SendData(0x0b);
                                                  }
                                          }
                                  }
                                  else if(dt_cs==2)              //是否在二楼停下
                                  {
                                          if(dt_c2==1)
                                          {
                                                        dt_c2=0;
                                            dt_stop=0;
                                                        kye_2=0;
              value1=0;
              l2=1;
                                                        S=0;
                                                  if(l2==1)
                                                  {
                                                          l2=0;
                                                    SendData(0x0a);
                      SendData(0x02);
                      SendData(0x0b);
                                                  }
                                          }
                                  }
                                  else if(dt_cs==3)              //三楼
                                  {
                                          if(dt_c3==1)
                                          {
                                                        dt_c3=0;

                                            dt_stop=0;
                                                        kye_1=0;
              value1=0;
                                             l3=1;
                                                        S=0;
              if(l3==1)
                                                  {
                                                          l3=0;
                                                          SendData(0x0a);
                      SendData(0x03);
                      SendData(0x0b);
                                                  }
                                          }
                                  }
                                  else if(dt_cs==4)              //四楼
                                  {
                                          if(dt_c4==1)
                                          {
                                                        dt_c4=0;
                                                  dt_stop=0;
                                                        kye_4=0;
              value1=0;
                                                  l4=1;
                                                        S=0;
                                                  if(l4==1)
                                                  {
                                                          l4=0;
                                                    SendData(0x0a);
                      SendData(0x04);
                      SendData(0x0b);
                                                  }
                                          }
                                  }
                                  else if(dt_cs==5)              //五楼
                                  {
                                          if(dt_c5==1)
                                          {
                                                        dt_c5=0;
                                                  dt_stop=0;
                                                        kye_5=0;
              value1=0;
                                                  l5=1;
                                                        S=0;
                                                  if(l5==1)
                                                  {
                                                          l5=0;
                            SendData(0x0a);
                      SendData(0x05);
                      SendData(0x0b);
                                                  }
                                          }
                                  }
                                  else if(dt_cs==6)              //六楼
                                  {
                                           if(dt_c6==1)
                                          {
                                                 dt_c6=0;
                                                 dt_stop=0;
                                                 kye_6=0;
             value1=0;
                                                 l6=1;
                                                        S=0;
                                                 if(l6==1)
                                                 {
                                                         l6=0;
                                                         SendData(0x0a);
                     SendData(0x06);
                     SendData(0x0b);
                                                 }
                                         }
                                 }
                                  else if(dt_cs==7)              //七楼
                                  {
                                         if(dt_c7==1)
                                         {
                                                 dt_c7=0;
                                                 dt_stop=0;
                                                 kye_7=0;
             value1=0;
                                                 l7=1;
                                                 S=0;
                                                 if(l7==1)
                                                 {
                                                         l7=0;
                                       SendData(0x0a);
                     SendData(0x07);
                     SendData(0x0b);
                                                 }
                                         }
                                 }
                                  else if(dt_cs==8)              //八楼
                                  {
                                         if(dt_c8==1)
                                         {
                                                 dt_c8=0;
                                                 dt_stop=0;
                                                 kye_8=0;
             value1=0;
                                                 l8=1;
                                                 S=0;
                                                 if(l8==1)
                                                 {
                                                         l8=0;
                                                         SendData(0x0a);
                     SendData(0x08);
                     SendData(0x0b);
                                                 }
                                         }
                                 }
                          }
                         }
                 }
         }
        if(dt_stop == 0)
        {
          value++;
                if(value%5 == 0)
                {
                        if(dt_sx == 1)
                        {
//                                shang=~shang;
                        }
                        if(dt_sx == 2)
                        {
//                          xia=~xia;
                        }
                }
                if(value >= 20)
                {
                        value=0;
                        diantipanduan2();                 //电体向上时,进行是否继续向上的判别
                        diantipanduan3();                 //电梯向下时,进行是否继续向下的判别
                }
        }
}
void time_init()                        //定时器0的初始化
{
        TMOD = 0x0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定时模式、非门控方式
  TH0 =0x0D8;
  TL0 =0x0F0;;                          // 0x3CB0=15536,方式一,定时50ms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EX0=1;
}
void main()                             //主函数
{
        lcd_init();                           //1602初始化
        time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

                key();                                   //矩阵按键的识别
                if(key_value < 20)
                {
                        if(dt_sx == 0)
                        {
                                value = 0;
                                dt_stop = 1;
                        }
                change();                                     //矩阵数据的转换
                }
                yaoquloucheng();
                diantipanudan1();                      //当电梯停下时进行运动判断
          dangqianlouceng();                     //显示函数
                shangxiabioashi();
                if(time_ting==1)
                {
                        time_ting=0;
                  diantiting();                        //电梯总控制
                }
                dianjiqudong1();                       //电机驱动上下楼
                dianjiqudong2();                       //电机驱动开关门
        }
}
void zhongduan()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触发警报
{
  deep=0;
}
void time_0() interrupt 1               //定时器函数
{
        TH0 = (65534-45872)/256;
        TL0 = (65534-45872)%256;                                //重新装载初值
        value1 ++;
        time_ms++;
        S++;
        if(time_ms==8)
        {
                time_ms=1;
                time_ting=1;
        }
        if(S==40)
        {
                dj_1=1;
                dj_3=1;
        }
        if(S==80)
        {
                dj_1=0;
                dj_3=0;
        }
        if(S==100)
        {
                dj_2=1;
                dj_3=1;
        }
        if(S==140)
        {
                dj_2=0;
                dj_3=0;
                dj_1=0;
        }
}

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