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CD12864 忙检测里死循环

楼主(2019-07-20):
程序一直在忙检测里死循环,把忙检测注释掉,程序能正常走,但是12864显示还是没显示,芯片是IAP15W4K58S4

/********************************************************************
//LCD12864  忙 信号检测
//********************************************************************
void LCD12864_WaitIdle()

{
        unsigned char temp;

        LCD12864_RS_PORT = 0;
        LCD12864_RW_PORT = 1;
        while(1){

        P4 = 0xff;
        LCD12864_E_PORT = 1;
        temp=P4;
        LCD12864_E_PORT = 0;
       if(temp&0x80==0)
          break;
        }
        //while(i&0x80); /*等待BF 不为1*/

}

网友A:
硬件有问题。检查硬件

网友B:
一般是硬件没接好 有问题吧

网友C:
逻辑设计差,好的设计,即使用硬件坏了,也不会死机。
方式:检测LCD忙不忙之前,做一个定时标记,并起动它!测试忙不忙时,连同标记一起测试,如果定时标记标记超时,则无条件退出,这样就不会死机了。如果测试OK退出,也不要忘记清除标记。
一般用C写的程序,做这一点不是很方便的。

网友D:
应该还是硬件或者线没连好,建议用标准程序走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逻辑设计差,好的设计,即使用硬件坏了,也不会死机。
方式:检测LCD忙不忙之前,做一个定时标记,并起动 ...

get 到了,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有问题。检查硬件

是硬件问题,PSB串并选择位直接和地连在一起了,已经退了换了一块,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