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9264液晶+5继电器改老式滚筒洗衣机

楼主(2019-07-20):
今天家里洗衣机坏了,花了半天时间,说做就做,改手动定时任意时长洗衣服
,附上效果图和程序

接口说明:

#include <stc15x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Ctype.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 按键*/
sbit key1=P2^3;
sbit key2=P2^4;
sbit key3=P2^5;
sbit key4=P2^6;

/*继电器*/
sbit jiALL=P3^0;
sbit ji1=P3^1;
sbit ji2=P3^5;
sbit ji3=P3^3;
sbit ji4=P3^4;
/*19264引脚定义*/
sbit cs1=P1^1;
sbit reset=P1^0;
sbit rs=P1^7;
sbit sclk=P1^6;
sbit sid=P0^7;
sbit Rom_SCK=P1^3;
sbit Rom_OUT=P1^4;
sbit Rom_IN=P1^5;
sbit Rom_CS=P1^2;
int timer;
int timer_s;
char startflag=0;
char bbuf[100];

uchar code ascii_table_5x8[95][5];
uchar code ascii_table_8x16[10][16];
uchar code bmp1[];
uchar code bmp2[];
uchar code z[];
uchar code k[];
uchar code y[];
uchar code b[];
uchar code yi[];
void display_graphic_192x64(uchar *dp);
void display_string_5x8(uint page,uint column,uchar reverse,uchar *text);
void display_GB2312_string(uchar y,uchar x,uchar *text);
void clear_screen();

//19264液晶屏配置
//LCD模块   写指令
void transfer_command(int data1)
{
                char i;
                cs1=0;
                rs=0;
                for(i=0;i<8;i++)
                {
                        sclk=0;
                        if(data1&0x80) sid=1;
                        else sid=0;
                        sclk=1;
                        data1=data1<<=1;
                }
                cs1=1;
}
//写数据到LCD模块
void transfer_data(int data1)
{
                char i;
                cs1=0;
                rs=1;
                for(i=0;i<8;i++)
                {
                        sclk=0;
                        if(data1&0x80) sid=1;
                        else sid=0;
                        sclk=1;
                        data1=data1<<=1;
                }
                cs1=1;
}
//延时
void delay(int i)
{
                int j,k;
                for(j=0;j<i;j++)
                 for(k=0;k<110;k++);
}
void delay_ms(int i)
{
                int j,k;
                for(j=0;j<i;j++)
                 for(k=0;k<900;k++);
}
//LCD 初始化
void initial_lcd()
{
                reset=0; //地点评复位
                delay(100);
                reset=1; //复位完毕
                delay(100);
                transfer_command(0xe2); //软复位
                delay(500);
                transfer_command(0x2f); //打开内部生压
                delay(500);
                        transfer_command(0x81); //微调对比度
                transfer_command(0x45); //对比度值0x00~0xFF
                transfer_command(0xeb); //1/9 偏压比(bias)
                transfer_command(0xc4); //?????:???? oxc2
                transfer_command(0xa0); //?????:????
                transfer_command(0xaf); //开显示
}
//19264地址
void lcd_address(uchar page,uchar column)//行 列
{
                column=column-1; //????????1 ?,?LCD ??IC ???0 ?????????1.
                page=page-1;
                transfer_command(0xb0+page); //?????????8 ???????64 ????8 ???????????1 ?,?LCD ??IC ???0 ?,???????1
                transfer_command(((column>>4)&0x0f)+0x10); //???????4 ?
                transfer_command(column&0x0f); //???????4 ?
}
//19264清屏
void clear_screen()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9;i++)
                {
                        lcd_address(1+i,1);
                        for(j=0;j<192;j++)
                        {
                          transfer_data(0x00);
                        }
                }
}
//19264满屏显示图像
void display_graphic_192x64(uchar *dp)
{
                uchar i,j;
                for(i=0;i<9;i++)
                {
                        lcd_address(1+i,1);
                        for(j=0;j<192;j++)
                        {
                                transfer_data(*dp);
                                dp++;
                        }
                }
}

//19264显示32*32的字
void display_graphic_32x32(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dp)
{
                uchar i,j;
                for(j=0;j<4;j++)
                {
                        lcd_address(page+j,column);
                        for (i=0;i<31;i++)
                        {
                                transfer_data(*dp); //????LCD,?????8 ???????????1
                                dp++;
                        }
                }
}
//19264显示16*16字
void display_graphic_16x16(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dp)
{
                uchar i,j;
                for(j=0;j<2;j++)
                {
                        lcd_address(page+j,column);
                        for (i=0;i<16;i++)
                        {
                                transfer_data(*dp); //????LCD,?????8 ???????????1
                                dp++;
                        }
                }
}
//19264显示8*16的字
void display_graphic_8x16(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dp)
{
                uchar i,j;
                for(j=0;j<2;j++)
                {
                        lcd_address(page+j,column);
                        for (i=0;i<8;i++)
                        {
                                transfer_data(*dp); //????LCD,?????8 ???????????1
                                dp++;
                        }
                }
}
//显示8*16的数字数据
void display_string_8x16_1(uint page,uint column,uchar text)
{
        uint k,j;
        for(j=0;j<2;j++)
                {
                          lcd_address(page+j,column);
                                if(text==0){if(j==0){for(k=0;k<8;k++){transfer_data(ascii_table_8x16[0][k]);}}else{for(k=8;k<16;k++){transfer_data(ascii_table_8x16[0][k]);}}}
                                if(text==1){if(j==0){for(k=0;k<8;k++){transfer_data(ascii_table_8x16[1][k]);}}else{for(k=8;k<16;k++){transfer_data(ascii_table_8x16[1][k]);}}}
                                if(text==2){if(j==0){for(k=0;k<8;k++){transfer_data(ascii_table_8x16[2][k]);}}else{for(k=8;k<16;k++){transfer_data(ascii_table_8x16[2][k]);}}}
                                if(text==3){if(j==0){for(k=0;k<8;k++){transfer_data(ascii_table_8x16[3][k]);}}else{for(k=8;k<16;k++){transfer_data(ascii_table_8x16[3][k]);}}}
                                if(text==4){if(j==0){for(k=0;k<8;k++){transfer_data(ascii_table_8x16[4][k]);}}else{for(k=8;k<16;k++){transfer_data(ascii_table_8x16[4][k]);}}}
                                if(text==5){if(j==0){for(k=0;k<8;k++){transfer_data(ascii_table_8x16[5][k]);}}else{for(k=8;k<16;k++){transfer_data(ascii_table_8x16[5][k]);}}}
                                if(text==6){if(j==0){for(k=0;k<8;k++){transfer_data(ascii_table_8x16[6][k]);}}else{for(k=8;k<16;k++){transfer_data(ascii_table_8x16[6][k]);}}}
                                if(text==7){if(j==0){for(k=0;k<8;k++){transfer_data(ascii_table_8x16[7][k]);}}else{for(k=8;k<16;k++){transfer_data(ascii_table_8x16[7][k]);}}}
                                if(text==8){if(j==0){for(k=0;k<8;k++){transfer_data(ascii_table_8x16[8][k]);}}else{for(k=8;k<16;k++){transfer_data(ascii_table_8x16[8][k]);}}}
                                if(text==9){if(j==0){for(k=0;k<8;k++){transfer_data(ascii_table_8x16[9][k]);}}else{for(k=8;k<16;k++){transfer_data(ascii_table_8x16[9][k]);}}}
                }
}
//19264显示5*8的字
void display_string_5x8(uint page,uint column,uchar reverse,uchar *text)
{
                uchar i=0,j,k,data1;
                while(text[i]>0x00)
                {
                        if((text[i]>=0x20)&&(text[i]<=0x7e))
                        {
                                j=text[i]-0x20;
                                lcd_address(page,column);
                                for(k=0;k<5;k++)
                                {
                                        if(reverse==1) data1=~ascii_table_5x8[j][k];
                                        else data1=ascii_table_5x8[j][k];
                                        transfer_data(data1);
                                }
                                if(reverse==1) transfer_data(0xff);
                                else transfer_data(0x00);
                                i++;
                                column+=6;
                        }
                        else
                        i++;
                }
}
//显示动态5*8数据
void display_string_5x8_1(uint page,uint column,uchar text)
{
        uint k;
        lcd_address(page,column);
        if(text==0){for(k=0;k<5;k++){transfer_data(ascii_table_5x8[16][k]);}}
        if(text==1){for(k=0;k<5;k++){transfer_data(ascii_table_5x8[17][k]);}}
  if(text==2){for(k=0;k<5;k++){transfer_data(ascii_table_5x8[18][k]);}}
        if(text==3){for(k=0;k<5;k++){transfer_data(ascii_table_5x8[19][k]);}}
        if(text==4){for(k=0;k<5;k++){transfer_data(ascii_table_5x8[20][k]);}}
        if(text==5){for(k=0;k<5;k++){transfer_data(ascii_table_5x8[21][k]);}}
        if(text==6){for(k=0;k<5;k++){transfer_data(ascii_table_5x8[22][k]);}}
        if(text==7){for(k=0;k<5;k++){transfer_data(ascii_table_5x8[23][k]);}}
        if(text==8){for(k=0;k<5;k++){transfer_data(ascii_table_5x8[24][k]);}}
        if(text==9){for(k=0;k<5;k++){transfer_data(ascii_table_5x8[25][k]);}}
}
//发送数据到19264rom
void send_command_to_ROM( uchar datu )
{
                uchar i;
                for(i=0;i<8;i++ )
                {
                        if(datu&0x80)
                        Rom_IN = 1;
                        else
                        Rom_IN = 0;
                        datu = datu<<1;
                        Rom_SCK=0;
                        Rom_SCK=1;
                }
}
//从19264rom取出数据
static uchar get_data_from_ROM( )
{
                uchar i;
                uchar ret_data=0;
                Rom_SCK=1;
                for(i=0;i<8;i++)
                {
                        Rom_OUT=1;
                        Rom_SCK=0;
                        ret_data=ret_data<<1;
                        if( Rom_OUT )
                        ret_data=ret_data+1;
                        else
                        ret_data=ret_data+0;
                        Rom_SCK=1;
                }
                return(ret_data);
}
//取n字节19264rom
void get_n_bytes_data_from_ROM(uchar addrHigh,uchar addrMid,uchar addrLow,uchar *pBuff,uchar DataLen )
{
                uchar i;
                Rom_CS = 0;
                cs1=1;
                Rom_SCK=0;
                send_command_to_ROM(0x03);
                send_command_to_ROM(addrHigh);
                send_command_to_ROM(addrMid);
                send_command_to_ROM(addrLow);
                for(i = 0; i < DataLen; i++ )
                *(pBuff+i) =get_data_from_ROM();
                Rom_CS = 1;
}
/******************************************************************/
ulong fontaddr=0;
void display_GB2312_string(uchar y,uchar x,uchar *text)
{
                uchar i= 0;
                uchar addrHigh,addrMid,addrLow ;
                uchar fontbuf[32];
                while((text[i]>0x00))
                {
                        if(((text[i]>=0xb0) &&(text[i]<=0xf7))&&(text[i+1]>=0xa1))
                        {
                                /*????(GB2312)?????IC ????????????:*/
                                /*Address = ((MSB - 0xB0) * 94 + (LSB - 0xA1)+ 846)*32+ BaseAdd;BaseAdd=0*/
                                /*????8 ???????????,????????*/
                                fontaddr = (text[i]- 0xb0)*94;
                                fontaddr += (text[i+1]-0xa1)+846;
                                fontaddr = (ulong)(fontaddr*32);
                                addrHigh = (fontaddr&0xff0000)>>16; /*????8?,?24?*/
                                addrMid = (fontaddr&0xff00)>>8; /*????8?,?24?*/
                                addrLow = fontaddr&0xff; /*????8?,?24?*/
                                get_n_bytes_data_from_ROM(addrHigh,addrMid,addrLow,fontbuf,32 );/*?32 ??????,??
                                "fontbuf[32]"*/
                                display_graphic_16x16(y,x,fontbuf);/*?????LCD?,y ????,x ????,fontbuf[]?
                                ??*/
                                i+=2;
                                x+=16;
                        }
                        else if((text[i]>=0x20) &&(text[i]<=0x7e))
                        {
                        unsigned char fontbuf[16];
                        fontaddr = (text[i]- 0x20);
                                fontaddr = (unsigned long)(fontaddr*16);
                        fontaddr = (unsigned long)(fontaddr+0x3b7c0);
                        addrHigh = (fontaddr&0xff0000)>>16;
                        addrMid = (fontaddr&0xff00)>>8;
                        addrLow = fontaddr&0xff;
                        get_n_bytes_data_from_ROM(addrHigh,addrMid,addrLow,fontbuf,16 );/*?16 ??????,??
                        "fontbuf[32]"*/
                        display_graphic_8x16(y,x,fontbuf);/*??8x16?ASCII??LCD?,y ????,x ????,
                        fontbuf[]???*/
                        i+=1;
                        x+=8;
                        }
                        else
                        i++;
                }
}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startflag){
                timer++;
                if(timer>20){
                        timer=0;
                        timer_s--;
                }
                if(timer_s<=0){
                        timer_s=0;
                        startflag=0;
                        jiALL=ji1=ji2=ji3=ji4=1;
                        initial_lcd();//初始化lcd
                        clear_screen();
                        display_GB2312_string(1,1,"请设置洗涤时间:");
                        sprintf(bbuf,"%d分钟",timer_s/60);
                        display_GB2312_string(5,80,bbuf);
                }
        }
}
void TIM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1;                 //模式设置,00000001,可见采用的是定时器0,工作与模式1(M1=0,M0=1)。
        TR0=1;                         //打开定时器
        TH0=(65536-50000)/256;// 由于晶振为11.0592,故所记次数应为46080,计时器每隔50000微秒发起一次中断。
        TL0=(65536-50000)%256;//46080的来历,为50000*11.0592/12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EA=1;                         //开总中断
}
void EX0_ISR (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startflag=0;
                jiALL=ji1=ji2=ji3=ji4=1;
                initial_lcd();//初始化lcd
                clear_screen();
                display_GB2312_string(1,1,"请设置洗涤时间:");
                sprintf(bbuf,"%d分钟",timer_s/60);
                display_GB2312_string(5,80,bbuf);                */
}
void EX0init(void)
{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main(void)
{
          P0M1=0;   //设置P0全部为准双向io
    P0M0=0;
          P1M1=0;   //设置P1全部为准双向io
    P1M0=0;
                P2M0=0;
                P2M1=0;
    P3M1=0;   //设置P3全部为准双向io
    P3M0=0;
    P4M1=0;   //设置P4全部为准双向io
    P4M0=0;

                jiALL=ji1=ji2=ji3=ji4=1;
          initial_lcd();//初始化lcd
                EX0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TIM0init();//初始化定时器
                timer=0;
                timer_s=0;
                startflag=0;
                clear_screen(); //clear all dots清屏
          display_string_5x8(1,1,0,"welcome use");
                display_graphic_32x32(3,10,z);
          display_graphic_32x32(3,45,k);
                display_graphic_32x32(3,80,y);
                display_graphic_32x32(3,115,b);
                display_graphic_32x32(3,150,yi);
          display_string_5x8(8,157,0,"key in");
                delay_ms(1000);
                display_graphic_192x64(bmp1);
                delay_ms(1000);

          clear_screen();
                timer_s=10*60;//初始化定时10分钟
                display_GB2312_string(1,1,"请设置洗涤时间:");
                display_GB2312_string(5,80,"10分钟");

                while(1)
                {
                         if(key4==0){
                                                delay_ms(50);
                                                if(key4==0){
                                                        if(startflag==0){
                                                                        startflag=0;
                                                                        initial_lcd();//初始化lcd
                                                                        clear_screen();
                                                                        timer_s+=60;
                                                                        if(timer_s>=100*60)timer_s=100*60;
                                                                        display_GB2312_string(1,1,"请设置洗涤时间:");
                                                                        sprintf(bbuf,"%d分钟",timer_s/60);
                                                                        display_GB2312_string(5,80,bbuf);
                                                        }
                                                }
                                }

                                if(key2==0){
                                        delay_ms(50);
                                        if(key2==0){
                                                if(startflag==0){
                                                                        startflag=0;
                                                                        initial_lcd();//初始化lcd
                                                                        clear_screen();
                                                                        timer_s-=60;
                                                                        if(timer_s<=0)timer_s=0;
                                                                        display_GB2312_string(1,1,"请设置洗涤时间:");
                                                                        sprintf(bbuf,"%d分钟",timer_s/60);
                                                                        display_GB2312_string(5,80,bbuf);
                                                }
                                        }
                                }
                                if(key3==0){
                                        delay_ms(100);
                                        if(key3==0){
                                                if(startflag==0){
                                                                        startflag=1;
                                                                        initial_lcd();//初始化lcd
                                                                        clear_screen();
                                                                        display_GB2312_string(1,1,"洗涤中:");
                                                                        display_GB2312_string(5,1,"倒计时:");
                                                                        sprintf(bbuf,"%d分钟",timer_s/60);
                                                                        display_GB2312_string(5,80,bbuf);
                                                }
                                        }
                                }

                                if(startflag==1){
                                        initial_lcd();//初始化lcd
                                        clear_screen();

                                        display_GB2312_string(1,1,"洗涤中:");
                                        display_GB2312_string(5,1,"倒计时:");
                                        sprintf(bbuf,"%d分钟",timer_s/60);
                                        display_GB2312_string(5,80,bbuf);

                                        sprintf(bbuf,"%ds",timer_s);
                                  display_GB2312_string(7,150,bbuf);

                                        jiALL=0;
                                        ji1=ji2=ji3=ji4=1;delay_ms(10);
                                        ji1=0;delay_ms(1000);
                                        ji2=0;delay_ms(5000);
                                        ji1=1;delay_ms(5000);
                                        ji2=1;delay_ms(1500);

                                        ji3=0;delay_ms(1000);
                                        ji4=0;delay_ms(5000);
                                        ji3=1;delay_ms(5000);
                                        ji4=1;delay_ms(1500);
                                }

                                sprintf(bbuf,"%ds",timer_s);
                                display_GB2312_string(7,150,bbuf);

                }
}
uchar code ascii_table_5x8[95][5]={
/*??ASCII ??:5x8 ??*/
0x00,0x00,0x00,0x00,0x00,//- - //space
0x00,0x00,0x4f,0x00,0x00,//-!-
0x00,0x07,0x00,0x07,0x00,//-"-
0x14,0x7f,0x14,0x7f,0x14,//-#-

……………………

网友A:
大佬是真的给力

网友B:
这个实用呀,点赞

网友C(2019-12-26):
都是大佬啊!51黑友为你点赞!

网友D:
太厉害了 你们好猛

网友E:
大佬太厉害了。很实用

网友F:
这个必须赞,厉害!而且很实用。

网友G(2020-01-29):
用19264有点浪费,就用数码管设计和原来的功能差不多就行

网友H:
楼主好棒!要是我遇到,用可控硅和12864,嘻嘻!

网友I(2020-06-26):
大佬小弟跟着改下试试。。

网友J:
旧电器改造,可约资源,值得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