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H桥驱动直流电机电路 驱动电流5A以上,有图,但是原理不清楚,请大佬解惑

楼主:
A16 A19   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给我图的人是这么吹嘘的  这个电路可以防止烧管子,驱动能力强,已经使用十年了,还没有烧过管子
我是看了又看  始终有个地方弄不明白,T1,T2,T3,T4 这些个管子  是怎么给我导通的?常规的电路里边,是把B1,B2,B3,B4给拉高拉低 ,从而控制T1,T2,T3,T4的导通与关断。但是这个电路里边。使用一个9014管子,在拉低B3的同时还拉高了B4。这个真心搞不明白  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一度认为这个图是错的,但事实上,电路板工作很正常,又不得不承认这个电路的准确性。有哪位路过的大佬能解解惑啊。还有一个奇怪的点是,在电机不转动的时候,B1,B3电压都是24V (B1,B3有24V电压,给图的人给的解释如上面小图),MV是输入的电压 24V,唉、、模拟电路没学好啊

网友A(2019-07-20):
好像没反应!?是否前级驱动没分析
5.其实桥的4臂的基射极可视为直流通路,这样Q2Q3的直流通路就都明白了Q3通过T2T3基射极构成的直流通路,Q2通过T1T4构成的直流通路,Q2Q3如何导通?把直流通路画出来看就很清楚了

当A16加正向电压,A19加负向电压则Q6导通电流流向R11同时也流向Q3T3组成的达林顿管,Q3EC导通带动桥导通,这样的分析能明白了?电路为共地其实都是纯直流通路分析,A16A19电压反向则Q6截止,桥另一臂同理,

网友A:
1。防止烧坏原件只要原件参数选择合理就不会烧毁
2。驱动能力也是选择合理的参数决定的
3。工作原理:假设Q3导通则控制T2T3通过基射极使2个管子导通,桥另一边道理一样
4。B1B3有24V电压说明电机不转动时Q2Q3都处于截止状态测量通过桥上面2个管的基射极获得

网友A:
6.当A16A19电压相同时则Q2Q3都处于截止状态.
好像给的电路图不完整,B567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当A16A19电压相同时则Q2Q3都处于截止状态.
好像给的电路图不完整,B5678?!

原图上是驱动两组       驱动电路是一样的     截图的时候  没注意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当A16A19电压相同时则Q2Q3都处于截止状态.
好像给的电路图不完整,B5678?!

恩恩  这个电路是驱动两组桥的   单组桥的电路  给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当A16A19电压相同时则Q2Q3都处于截止状态.
好像给的电路图不完整,B5678?!

恩恩  这个电路是驱动两组桥的   单组桥的电路  给全了  ,A19 A16   这个是直接接到一个  逻辑芯片上去的

网友C:
这个电路真的设计得很好,互锁巧妙!!收藏了。
但D10用图不当,但不影响PCB,以及功能实现。

楼主如何还是不明白可以联系我,说与你听听。

网友A:
看到B5678好似没接二极管因而好奇想看看这部分电路图,全图的那个二极管D10想必有特殊的电路用途

网友D(2020-04-10):
d10是干嘛的?如果是保护的不应该接到电源两端吗?
还有a15和a16是直接接到单片机上控制正反转吗?

网友E:
信号A16和A19用于控制电动机的旋转方向。假设A19用于正方向,而A16用于负方向。
1.反转-A16信号为正,A19信号为负:
Q6接通,Q3也接通;当Q3导通时,由于T3导通,B2固定在0.7V左右,因此Q3的基极约为1.4V,并且Q3现在处于饱和状态。 B1固定为低于MV1 0.3V,T2导通,此时,T2和T3均导通;
同时,由于A19为负而A16为正,因此Q9截止而Q2也截止,因为没有偏置电压到Q2的基极。因此,T1和T4都被切断。因此,电流从MV1流向T2,然后流向电动机,再从T3流向接地点,电动机反向旋转。
2.正旋转-A16信号为负而A19信号为正:
Q9导通,Q2导通,T4将B4下拉至约0.7V,T4导通,同时,Q2的基极设置为约1.4V,以使Q2进入饱和模式,B3现在约为0.3V低于MV1和T1开启,此时T1和T4都开启。同时,由于Q6和Q3均断开,导致T2和T3均截止。因此,电流将仅流经T1到电动机,然后流到T4接地,电动机正向旋转。

电机停止时,T1-T4全部关闭。 MV1电压施加在T1和T2上,并通过其基极-发射极结对基极施加相同的24V,因此B1和B3表示24V。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信号A16和A19用于控制电动机的旋转方向。假设A19用于正方向,而A16用于负方向。
1.反转-A16信号为正,A19 ...

D10的作用是啥?

网友G:
把图好好画画,自己就看明白了,不用讲。

网友H:
图中D10符号容易造成误解,实际上D10是瞬态抑制二极管,可以保护电机驱动管,避免被电机断电时产生的反向电动势击穿。用这个符号就好理解了。

网友D:
刚刚查了下,tip122这个达林顿管,工作时大概有2伏的压降,这个损耗有点大,而且应该要外加散热片。楼主有更好的功率开关管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