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全新的单片机按键程序写法思路,请大家指教,点评

楼主(2019-07-21):
        最近帖子已经有人在此提到充分利用CPU中断的重要性,,再次我就不要说了。此按键demo支持短按,长按,多个按键同时按下,由于是用扫描的方式,各个按键的按下和松独立处理,不互相干扰,避免要按键死等的情况。对于特殊的按键消抖时间可单独一条线扫描检测。。由于是各个按键,一位位检测,检测到一位就进行处理,之后再进行处理下一位,所以有先后顺序。废话不多说,下面讲思路,有错误的地方大家可以一起学习,探讨,,,,,,,,
      按键的最终状态无非就两种,按下或者松开。我用的是STC8单片机,现在的一些增强型或许新型号应该内部都有上拉电阻,,所以我们是按键低电平触发。
对于只作为输入口用于按键检测,,我们可以默认他的IO口状态,不要去操作IO寄存器,,,(如果是即作为输入又作为输出的话,,在读取状态的时候记得先写1,延时2个NOP,再去读,保证读取的准确性),,假设按键没按下去默认就是1了,按键按下去就是0,也就是1->0的过程,,松开的话就是0->1,恢复到最初状态。这里就有两个变化1->0,和0->1,,理解这个之后我们就定义两个变量 value 变化值 buf 最终状态值  我们两个变化1->0,和0->1进行异或就是1,,说明了按键有按下或松开的动作,我们就去执行对应的函数,,执行完后按键的最终只buf也跟着更新,也就是0(按下) 1(松开),,(一直按下的过程)此时端口值0 和buf0  异或就是0 ,咱就不再去执行按键按下的程序,,(松开后的过程)此时端口值1 和buf1 异或就是0 ,咱就不再去执行按键松开的程序,,这样就保证了按下 或者松开 只执行一次动作,,因此加入一些标志位。,结合中断就可以做一些长按功能了。提供的demo里有做了一个实例是长按2秒开关蜂鸣器,,其他的按键按下或者松开的子函数用户自己增加自己需要的功能,,里面只是写了一些简单的点灯功能用于调试,,自己验证了一下程序是可行,,所以提供出来,,大部分都有注释,看看有什么不足之处,在进行修改,,后面会在此基础加入矩阵扫描,原理一样,接着进一步完善demo,做成一个能实现操作常见的外设demo出来,,程序不足之处多多见谅,大家多多批评,一起学习,,,,,下面按键的流程图,也不知道这个画得不到,老感觉自己的表达能力有待提高,,或者也会多发贴,把自己的一些表达能力加强,,

按键流程图

按键流程图

1 file文件夹为项目的硬件端口表 功能书 原理图等资料

2 inc文件 为系统配置文件

3 lib文件 各个外设文件

4 program文件 为项目文件

#include<stc8.h>
#include <intrins.h>
sbit         led1=P0^4;
sbit         led2=P0^5;
sbit         led3=P0^6;
sbit         led4=P0^7;
sbit         led5=P1^3;
sbit         led6=P1^4;
sbit         led7=P1^5;
sbit         led8=P1^6;

sbit         beep=P1^7;

#define        D_ScanLine                2                        //定义扫描线的数量,
#define        D_ESTTime                10                        //单位ms,消除抖动时间。实际以为你外设消抖时间为准

#define        P0_key                0xFc                        //定义用到的端口按键(低电平有效,用到p00 p01)
//#define        P1_key                0x00                        //定义用到的端口按键(低电平有效,用到8个)
#define        P2_key                0x00                        //定义用到的端口按键(低电平有效,用到8个)
//#define        P3_key                0x00                        //定义用到的端口按键(低电平有效,用到8个)

u8                R_key_buf[D_ScanLine];                //定义存储每一行按键变化后最终的数值
u8            R_key_value[D_ScanLine];    //定义存储每一行按键变化中的数值

u8                R_key_douce;                                   //按键消抖时基
u8                R_key_num;                                        //按键编号(对应各个按键函数)
u8                D_ScanLineDec;                                //当前扫描线

u8                beep_flag;                                        //蜂鸣器标志
u16                beep_time;                                        //计时
//按键消抖
void        F_key_douce()
{
                if(R_key_douce!=0)
                {
                         R_key_douce=R_key_douce-1;
                }
}
//蜂鸣器计时

void        F_beep_time()
{
        if(beep_flag==1)
        {
                 if(beep_time!=0)
                 beep_time=beep_time-1;
        }
}
//蜂鸣器检测

void        F_beep_check()
{
        if(beep_flag==1)
        {
                 if(beep_time==0)
                   {
                              beep=~beep ;
                           beep_flag=0;
                   }
        }
}

//对应按键按下子函数
void        F_key1_dn()
{

          led1=~led1;
}
void        F_key2_dn()
{
          led2=~led2;
}
void        F_key3_dn()
{
          led3=~led3;
}
void        F_key4_dn()
{
          led4=~led4;
}
void        F_key5_dn()
{

}
void        F_key6_dn()
{

}
void        F_key7_dn()
{

}
void        F_key8_dn()
{

}
void        F_key9_dn()
{

          led5=~led5;
}
void        F_key10_dn()
{
          led6=~led6;
}
void        F_key11_dn()
{
         led7=~led7;
}
void        F_key12_dn()
{
         led8=~led8;
}
void        F_key13_dn()
{
                beep_flag=1;
                beep_time=0x07d0;        //2秒
}
void        F_key14_dn()
{

}
void        F_key15_dn()
{

}
void        F_key16_dn()
{

}

//------------------------------------------------------
//对应按键松开子函数
void        F_key1_up()
{

}
void        F_key2_up()
{
//          R_key_num=8;
//          led=~led;
}
void        F_key3_up()
{
//          R_key_num=8;
//          led=~led;
}
void        F_key4_up()
{
//          R_key_num=8;
//          led=~led;
}
void        F_key5_up()
{
//          R_key_num=8;
//          led=~led;
}
void        F_key6_up()
{
//          R_key_num=8;
//          led=~led;
}
void        F_key7_up()
{
//          R_key_num=8;
//          led=~led;
}
void        F_key8_up()
{
//          R_key_num=8;
//          led1=~led1;
}
void        F_key9_up()
{
//          R_key_num=8;
//          led1=~led1;
}
void        F_key10_up()
{
//          R_key_num=8;
//          led=~led;
}
void        F_key11_up()
{
//          R_key_num=8;
//          led=~led;
}
void        F_key12_up()
{
//          R_key_num=8;
//          led=~led;
}
void        F_key13_up()
{
                beep_flag=0;
                beep_time=0x07d0;        //2秒
}
void        F_key14_up()
{
//          R_key_num=8;
//          led=~led;
}
void        F_key15_up()
{
//          R_key_num=8;
//          led=~led;
}
void        F_key16_up()
{
//          R_key_num=8;
//          led=~led;
}

//按键按下总函数
void        key_dn()
{

                switch(R_key_num+1)
             {

                           case 1:
                                        F_key1_dn();
                                           break;
                           case 2:
                                        F_key2_dn();
                                           break;
                           case 3:
                                        F_key3_dn();
                                           break;
                           case 4:
                                        F_key4_dn();
                                           break;
                           case 5:
                                        F_key5_dn();
                                           break;
                           case 6:
                                        F_key6_dn();
                                           break;
                           case 7:
                                        F_key7_dn();
                                           break;
                           case 8:
                                        F_key8_dn();
                                           break;
                           case 9:
                                        F_key9_dn();
                                           break;
                           case 10:
                                        F_key10_dn();
                                           break;
                           case 11:
                                        F_key11_dn();
                                           break;
                           case 12:
                                        F_key12_dn();
                                           break;
                           case 13:
                                        F_key13_dn();
                                           break;
                           case 14:
                                        F_key14_dn();
                                           break;
                           case 15:
                                        F_key15_dn();
                                           break;
                           case 16:
                                        F_key16_dn();
                                           break;

                           default:
                     break;
                }

}
//按键松开总函数
void        key_up()
{

                switch(R_key_num+1)
             {

                           case 1:
                                        F_key1_up();
                                           break;
                           case 2:
                                        F_key2_up();
                                           break;
                           case 3:
                                        F_key3_up();
                                           break;
                           case 4:
                                        F_key4_up();
                                           break;
                           case 5:
                                        F_key5_up();
                                           break;
                           case 6:
                                        F_key6_up();
                                           break;
                           case 7:
                                        F_key7_up();
                                           break;
                           case 8:
                                        F_key8_up();
                                           break;
                           case 9:
                                        F_key9_up();
                                           break;
                           case 10:
                                        F_key10_up();
                                           break;
                           case 11:
                                        F_key11_up();
                                           break;
                           case 12:
                                        F_key12_up();
                                           break;
                           case 13:
                                        F_key13_up();
                                           break;
                           case 14:
                                        F_key14_up();
                                           break;
                           case 15:
                                        F_key15_up();
                                           break;
                           case 16:
                                        F_key16_up();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Keyscan_task()
{
         u8                ar;
     u8                ax;
     u8                i;

          D_ScanLineDec=D_ScanLineDec+1;
          if(D_ScanLineDec==1)                                           //扫描第一条线
          {
                          ar=P0;
                          ax=P0_key;
                          ar=ar^ax;
                          ar=ar|ax;                                                  //获取按键值

          }
          if(D_ScanLineDec==2)                                   //扫描第二条线
          {
                          ar=P2;
                          ax=P2_key;
                          ar=ar^ax;
                          ar=ar|ax;                                                 //获取按键值
          }

          ax=R_key_value[D_ScanLineDec-1];                //跟变化的按键值比较
          ax=ar-ax;
          if(ax!=0)                                                                 //不等于0说按键有动作(按下或者松开)
          {

                R_key_value[D_ScanLineDec-1]=ar;        //记录当前的按键值,然后进行消抖
                R_key_douce=D_ESTTime;                            //设置消抖时间

                D_ScanLineDec=D_ScanLine;                    //重新更新扫描线,重新开始扫描

          }
          else
          {
                           if(R_key_douce==0)                                 //中断消抖,,判断消抖时间到了?
                        {
                                 ax=R_key_buf[D_ScanLineDec-1];                          //把按键变化后值拿出来
                                 ar=R_key_value[D_ScanLineDec-1];                 //把变化中的按键值拿出来
                                 ar=ar^ax;
                                 if(ar!=0)                                                                //按键发生变化 ar
                                 {
                                                ax=ar&ax;
                                                if(ax!=0)                                           //按键按下
                                                {
                                                        for(i=0;i<8;i ++)

                                                        {
                                                                ax=(ar>>i)&1;                           //取出具体是哪一位的按键有变化,一次只取一位
                                                                if(ax==1)
                                                                {
                                                                        R_key_num=i;
                                                                        ar=0x01<<i;
                                                                        R_key_buf[D_ScanLineDec-1]=R_key_buf[D_ScanLineDec-1]^ar;   //保存最终的按键值
                                                                        R_key_value[D_ScanLineDec-1]=R_key_buf[D_ScanLineDec-1];        //保存最终的按键变化值
                                                                        for(ar=1;ar<=D_ScanLineDec-1;ar++)
                                                                        {
                                                                                R_key_num=R_key_num+8;
                                                                        }

                                                                     key_dn();
                                                                }
                                                        }

                                                }
                                                else            //按键松开原理同按键按下一样
                                                {
                                                                for(i=0;i<8;i ++)

                                                        {
                                                                ax=(ar>>i)&1;
                                                                if(ax==1)
                                                                {
                                                                        R_key_num=i;
                                                                        ar=0x01<<i;
                                                                        R_key_buf[D_ScanLineDec-1]=R_key_buf[D_ScanLineDec-1]^ar;   //保存最终的按键值
                                                                        R_key_value[D_ScanLineDec-1]=R_key_buf[D_ScanLineDec-1];
                                                                        for(ar=1;ar<=D_ScanLineDec-1;ar++)
                                                                        {
                                                                                R_key_num=R_key_num+8;
                                                                        }
                                                                     key_up();
                                                                }
                                                        }
                                                }

                                 }

                                else
                                {

                                }        /////按键没按下

                        }

          }

}

void        F_Keyscan()
{
        D_ScanLineDec=0;

        while(D_ScanLine-D_ScanLineDec)
        {
                Keyscan_task();
        }
}

void        F_Key_buf_value_init()
{
    u8                i;
        for(i=0;i<D_ScanLine;i ++)
        {
                R_key_buf[i]=0xff;
                R_key_value[i]=0xff;
        }

}

所有程序51hei打包下载:
STC8 实验3

网友A:
希望可以更简单明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可以更简单明了一些

程序上还可以在优化一下,但这个按键思路跟常见的按键触发方法比,我觉得是是比较好的,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