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双定时器测频率源程序

楼主(2019-07-21):
      最近在准备八月份的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就做了几道往年的电赛真题,其中有一题是测频率,要求测量频率10Hz—2MHz,误差小于0.1%,当时也是一脸懵,就在论坛找资料,发现论坛中使用的基本都是输入捕获方法测频率,但是这种方法不能测高频,最多测几百千赫兹,达不到题目要求。经过和小伙伴们的一天讨论,最终创造了一种程序,它可以测量1Hz-22MHz,并且误差小于0.1%。下面是验证通过的程序,算是作为一种在论坛潜伏一年多对论坛的回报吧。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er.h"

u32 count_s;
u32 count_ms;
extern u32 count_i;
extern u32 count_over;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TIM3_External_Clock_CountingMode();

        TIM4_timer_Init();

    while(1)
    {
                if(count_i>1000)
                {
                        count_ms = TIM3->CNT;
                        count_s = count_over*65536 + count_ms;
                        printf("%d \r\n ",count_s);        //打印数据
                        count_i=0;
                        count_over=0;
                        TIM3->CNT=0;
                }
    }
}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ed.h"

//通用定时器3中断初始化
//这里时钟选择为APB1的2倍,而APB1为36M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这里使用的是定时器3!
void TIM3_External_Clock_CountingMode(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TIM_D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TIM4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先占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从优先级3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NVIC寄存器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 //使能指定的TIM4中断

        TIM_ETRClockMode2Config(TIM3, TIM_ExtTRGPSC_OFF, TIM_ExtTRGPolarity_NonInverted, 0);//2分频,上升沿有效

        TIM_SetCounter(TIM3, 0);   // 清零计数器CNT
        TIM_Cmd(TIM3,ENABLE);

}
/***********************************************************************************************

************************************************************************************************/
void TIM4_timer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时钟使能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9;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7199;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4_IRQn;  //TIM4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先占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从优先级3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NVIC寄存器

        TIM_ITConfig(TIM4,TIM_IT_Update,ENABLE ); //使能指定的TIM4中断

        TIM_SetCounter(TIM4, 0);   // 清零计数器CNT
        TIM_Cmd(TIM4, ENABLE);  //使能TIM4
}
/***********************************************************************************************

************************************************************************************************/

u32 count_i = 0;

void TIM4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4,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TIM4更新中断发生与否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 TIM_IT_Update);                 //注意清除标志位
                count_i++;
        }
}

/***********************************************************************************************

************************************************************************************************/
u32 count_over = 0;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TIM4更新中断发生与否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注意清除标志位
                count_over++;
        }
}

网友A:
输入捕获对低频型号适用 高频信号就不行了,测不了

网友B(2019-11-19):
请问您这个程序是用定时器什么功能测频率的

网友C(2020-05-27):
频率怎么显示呢,输入频率在哪引脚输入

网友D(2020-07-11):
频率没有输入管脚怎么测的

网友E:
想问一下楼主,这份代码能改成双边沿捕获吗

网友F:
使用二个TIMER

网友G(2020-11-27):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这个程序是用定时器什么功能测频率的

定时器外部计数模式

网友H(2021-05-19):
我也看看,刚要看能不能使用,谢谢

网友I(2023-07-12):
引用 网友H:
我也看看,刚要看能不能使用,谢谢

你好,请问这个代码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