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冰箱控制系统PCB原理图+源程序设计

楼主(2019-07-21):
前期是用51单片机做的,后面会更新32制作图
Altium Designer画的电路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
uint    door;
uchar   fushu;
uchar   fushu1;
uint    temp;
uchar   ys;
uchar   yskey=20;
uint    n=0;

sbit    RS =P2^4;
sbit    WRD=P2^5;
sbit    E=  P2^6;
sbit    PSB=P2^1;
sbit    RES=P2^3;
sbit    DQ=P1^7;//ds18b20 端口
sbit    ysj_0=P1^1;
//sbit    ysj_1=P3^4;
//sbit    ysj_2=P3^5;
//sbit    ysj_3=P3^6;        //控制继电器
sbit    KEY_1 = P3^3; //上
sbit    KEY_2 = P3^1; //下
sbit    KEY_3 = P3^2; //
sbit    KEY_4 = P1^2; // 模拟电压是否正常

void    lcd_w_gzztpd(void);
void    lcd_w_menkg(void);
void    LCD_w_wd(uchar add2,int wwd,uchar fs);
void    TransferData(char data1,bit DI);
void    delayms(uint n);
void    delay(uint m);
void    lcd_mesg(uchar code *adder1);
void    lcd_mesg2(uchar add,uchar code *adder2);
void    lcd_w_hz(char address,char *hanzi);
uint    ReadTemperature(void);
void    Init_DS18B20(void);
uchar   ReadOneChar(void);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void    delayds(unsigned int i);
uchar   key(void);
void    soft_reset(void);
void    znkzysj(void);

uchar code table[]={
"贺州学院"
"--李——袁——陀--"
"机电——设计——通信"
"  电冰箱智能控制  "
};
uchar code table1[]={
"预设:        ℃"
"                "
"当前:        ℃"
"工作状态:      "
};

uchar code men[]={"----门已打开----"};
uchar code men1[]={"----门已关闭----"};
uchar code gzzt0[]={"--电冰箱工作中--"};
uchar code gzzt1[]={"--电冰箱未工作--"};
uchar code gzzt2[]={
"制冷片工作ON or OFF"
"电压是否正常!  "
"正常,请检查电源"
"然后重启电冰箱!"
};
/*********************************************************************************/
void     initinal(void)           //LCD字库初始化程序
          {
           delay(40);             //大于40MS的延时程序
           PSB=1;                 //设置为8BIT并口工作模式
           delay(1);              //延时
           RES=0;                 //复位
           delay(1);              //延时
           RES=1;                 //复位置高
           delay(10);
           TransferData(0x30,0);  //Extended Function Set :8BIT设置,RE=0: basic instruction set, G=0 :graphic display OFF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Data(0x30,0);  //Function Set
           delay(37);             ////大于37u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Data(0x08,0);  //Display on Control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Data(0x10,0);  //Cursor Display Control光标设置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Data(0x0C,0);  //Display Control,D=1,显示开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Data(0x01,0);  //Display Clear
           delay(10);             //大于10mS的延时程序
           TransferData(0x06,0);  //Enry Mode Set,光标从右向左加1位移动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delay(100);  //大于100uS的延时程序
                   lcd_mesg(table); //显示中文汉字
                   delayms(50);
               lcd_mesg(table1);
          }

/******************************************************************************/
void    main(void)
     {
        initinal(); //调用LCD字库初始化程序
                        /* 定时、中断初始化 */
            TMOD = 0x10;    // T1使用定时模式,工作模式1,无门控位
            TH1 = 0x15;    // 为T1填入初值,定时时间50ms
                TL1 = 0xA0;
                ET1 = 1;    // 允许定时器1中断
                EA = 1;    // CPU开放中断
                 while(1)
            {
                  temp=ReadTemperature();
               LCD_w_wd(0x93,temp,fushu);
                  ys=key();
              if(ys>=20){fushu1=0;ys=ys-20;}
                  else {fushu1=1;ys=20-ys;}
                  znkzysj();
          ys=ys*10;LCD_w_wd(0x83,ys,fushu1);
          lcd_w_menkg();
          //delayms(50);
                  lcd_w_gzztpd();
                  delayms(50);
          //delayms(240);

        }
      }

/*************************以下是12864的代码***********************************/
void   lcd_mesg(uchar code *adder1)
{
        uchar i;
        TransferData(0x80,0);  //Set Graphic Display RAM Address
        delay(100);
        for(i=0;i<32;i++)
                {
                          TransferData(*adder1,1);
                           adder1++;
                }

        TransferData(0x90,0);  //Set Graphic Display RAM Address
        delay(100);
        for(i=32;i<64;i++)
                {
                          TransferData(*adder1,1);
                           adder1++;
                }
}

void   lcd_mesg2(uchar add,uchar code *adder2)
{        uchar i;
        TransferData(add,0);  //Set Graphic Display RAM Address

        delay(100);
        for(i=0;i<16;i++)
                {
                          TransferData(*adder2,1);
                           adder2++;
                }
}
/******************************************************************************/
//温度显示处理并送入LCD的指定区域
void LCD_w_wd(uchar add2,int wwd,uchar fs)
{uchar te1,te2,te3;
  te1=wwd/100+48;te2=(wwd/10)%10+48;te3=wwd%10+48;if(te1==48)te1=0x20;
        TransferData(add2,0);
        if(fs)TransferData(0x2d,1);
        else TransferData(0x20,1);
        TransferData(te1,1);
        TransferData(te2,1);
        TransferData(0x2e,1);
        TransferData(te3,1);
}

/******************************************************************************/
void    TransferData(char data1,bit DI)  //传送数据或者命令,当DI=0是,传送命令,当DI=1,传送数据.
          {
            WRD=0;
            RS=DI;
            delay(1);
            P0=data1;
            E=1;
            delay(1);
            E=0;
           }
/******************************************************************************/
void    delayms(uint n)            //延时10×n毫秒程序
                   {
                      uint i,j;
                      for(i=0;i<n;i++)
                         for(j=0;j<2000;j++);
                   }

void    delay(uint m)            //延时程序
                   {
                      uint i,j;
                      for(i=0;i<m;i++)
                         for(j=0;j<10;j++);
                   }

void delayds(unsigned int i)//延时函数
{
while(i--);
}
/******************************************************************************/

//关门与否显示处理
void lcd_w_menkg(void)
{
    if(door==1) {lcd_mesg2(0x88,men);};
        if(door==0) {lcd_mesg2(0x88,men1);};
}
/******************************************************************************/
//工作状态判断
void lcd_w_gzztpd(void)
{
    if(KEY_4==1&&ysj_0==1) lcd_mesg2(0x98,gzzt0);
        if(KEY_4==1&&ysj_0==0) lcd_mesg2(0x98,gzzt1);
        if(KEY_4==0)
        {ysj_0=0;TR1=0; lcd_mesg(gzzt2);
        while(KEY_4==0);
        soft_reset();}

}
/***********************以上是12864的代码**************************************/
/*********************以下是DS18B20 的代码************************************/
//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ds(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ds(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ds(10);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ds(5);
}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ds(5);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ds(5);
  DQ = 1;
  dat>>=1;
}
delayds(5);
}

//读取温度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ds(20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a=ReadOneChar();
b=ReadOneChar();
if(b&0x80)
        {fushu=1;b=0xff-b;a=0xff-a;}
        else fushu=0;
        t=(b<<8)+a;
tt=t*0.0625;
t= tt*10+0.5; //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
return(t);
}
/******************************************************************************/
uchar key(void)
{
        if(!KEY_1)
{
            delay(10); //去抖
                if(!KEY_1)
            { yskey++;
                 if(yskey>40)yskey=40;
                }
}
        if(!KEY_2)
{
            delay(10); //去抖
                if(!KEY_2)
            { yskey--;
                 if(yskey<=1)yskey=1;
                }
}
        if(!KEY_3)door=0;else door=1;
return(yskey);
}

/**************************************************************************/
void znkzysj(void)//智能控制制冷片工作
{
        if(fushu==0&&fushu1==0){if(ys<=temp/10)TR1=1;else {ysj_0=0;TR1=0;n=0;}}
        if(fushu==0&&fushu1==1)TR1=1;
        if(fushu==1&&fushu1==0){ysj_0=0;TR1=0;n=0;}
        if(fushu==1&&fushu1==1){if(ys<=temp/10){ysj_0=0;TR1=0;n=0;}else TR1=1;}
}

/**************************************************************************/
/* T1溢出中断处理函数 */
void timer1_int() interrupt 3 using 2                // T1溢出中断,使用工作组2
{
        n++;
        if(n!=500){   TH1= 0x15;    // 重新填入初值
                       TL1= 0xA0;}
        else {ysj_0=1;n=0;TR1=0;}
}

/**************************************************************************/
void soft_reset(void)
{
   ((void(code*)(void))0x0000)();
}

/*在需要软件复位的地方使用语句:
soft_reset();
一般可实现软件复位。*/

网友A(2020-04-13):
电冰箱的温控能细分吗,比如储物,冷藏,冷冻等

网友B(2021-06-11):
显示屏图片?

网友C:
楼主好技术,好生敬佩!

网友D(2022-10-25):
谢谢楼主分享,果断下载学习学习,不过仿真不能通过,屏幕只显示8个零

网友E:
温度控制,仿真我不会调试温度

网友F:
不错,改造一下老冰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