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proteus中仿真lcd1602怎么读不出DHT11的数据,谢谢啦

楼主(2019-07-21):
仿真图

仿真图

错误图

错误图

网友A:
继电器元件用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元件用错

哪得用哪个

网友A:
选 这个能吸合的,Vcc必须标上+12V

网友B(2020-04-26):
铁子 你也做的 温湿度控制和显示吗 我DHT11也读不出数据  串口显示是乱码 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