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51开发板上的无线接口和ESP8266-01WiFi模块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9-07-21):
我用的是普中科技的51开发板,上面有无线接口,但开发板上的原理图中写的无线接口是NRF2041,管脚图在下面,esp8266-01有8个针脚。

esp8266直接插单片机无线接口时没有反应,搜不到WiFi,灯光也不亮;

插到usb转串口里面可以搜到WiFi,蓝灯闪一下后红灯常量,但打开串口助手时不能识别串口。

求助大佬!

谢谢!

开发板原理图

开发板原理图

无线接口

无线接口

esp8266和usb转串口

esp8266和usb转串口

网友A:
ESP8266-01WiFi模块
注意事项
在点击开始以后短暂断开CH_PD引脚的接线,重新上电.
GPIO0引脚必须拉低接GND.
调试时必须断开GPIO0引脚.
VCC和CH_PD引脚供电必须为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P8266-01WiFi模块
注意事项
在点击开始以后短暂断开CH_PD引脚的接线,重新上电.

那这两个东西能不能直接插上去呢?一个八针脚一个八管

楼主:
ESP8266和NRF2401可以直接插吗?

网友B:
这个网上有教程的

网友C:
先用调试助手看看两个波特率是不是相同,esp8266和单片机只需要接TX,RX,3.3V和GND就行了!注意TX和RX交叉连接

网友D(2019-11-17):
解决了吗

网友E:
你这个是NRF2401不是ESP8266把

网友F(2020-01-15):
不能直插吧,楼主搞定没

网友G:
不能直插,先刷固件,再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