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管脚复用如何理解?

楼主(2019-07-21):
大佬们,该怎样理解STM32管脚复用啊?什么时候应该开启 AFIO 时钟?

网友A:
当你使用除GPIO外的功能就叫管脚复用,当你用到了该功能是就要开启AFIO时钟了

网友B:
比如说你使用AD或DA,用I2C,SPI通信时,就需要在申明时先将管脚复用

网友C:
单片机管脚有限,功能又不断增多,只能复用了。你想用什么功能,就开启这个功能。配合端口重映射,可以解决大部分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