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简陋舵机云台控制系统制作 附源程序

楼主(2019-07-21):
1.舵机云台
   功能实现:STM32F103单片机芯片调整云台的倾斜角度,使其保持水平

3D打印的两轴云台模型

3D打印的两轴云台模型

3D打印的两轴云台模型

2.MPU6050传感器测量倾斜角度
3.OLED显示传感器状态(三轴角度)

OLED/MPU6050

OLED/MPU6050

4.使用STM32F103C8T6系统板

STM32F103C8T6

STM32F103C8T6

云台水平状态(约0度)

5.云台状态展示

云台水平状态(约0度)

云台水平状态(约0度)

45度角调整(MPU6050为-45度)

45度角调整(MPU6050为-45度)

45度角调整(MPU6050为-45度)

6.主函数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ioi2c.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pwm_output.h"
#include "oled.h"

int main(void)
{
        float Pitch,Roll,Yaw;

        delay_init();
        IIC_Init();
        NVIC_Configuration();
  uart_init(9600);                     //串口显示
        DMP_Init();                           //DMP初始化
  TIM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delay_ms(8000);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OLED_Clear();

        delay_ms(10000);
        OLED_Clear();                    //OLED清屏

//界面显示
        OLED_ShowCHinese(16,0,1);
        OLED_ShowCHinese(30,0,2);
        OLED_ShowCHinese(44,0,3);
        OLED_ShowCHinese(58,0,4);
        OLED_ShowCHinese(72,0,5);
        OLED_ShowCHinese(86,0,6);
        OLED_ShowCHinese(100,0,7);

        OLED_ShowChar(0,3,'X',13);
        OLED_ShowChar(0,5,'Y',13);
        OLED_ShowChar(0,7,'Z',13);

        OLED_ShowChar(14,3,':',13);
        OLED_ShowChar(14,5,':',13);
        OLED_ShowChar(14,7,':',13);
        OLED_ShowChar(56,3,'.',13);
        OLED_ShowChar(56,5,'.',13);
        OLED_ShowChar(56,7,'.',13);

//不断读取MPU6050数据
        while(1)
        {
                MPU_DMP_GET_DATA(&Pitch,&Roll,&Yaw); //获取角度值

                if(Pitch<0)
                {
                        OLED_ShowChar(28,3,'-',13);
                        Pitch=-Pitch;
                        OLED_ShowNum(36,3,(int)Pitch,3,13);          //x轴
                        OLED_ShowNum(62,3,(int)(Pitch*10)%10,1,13);
                        TIM_SetCompare1(TIM3,180+Pitch);
                }
                else
                {
                        OLED_ShowChar(28,3,' ',13);
                        OLED_ShowNum(36,3,Pitch,3,13);
                        OLED_ShowNum(62,3,(int)(Pitch*10)%10,1,13);
                        TIM_SetCompare1(TIM3,180-Pitch);
                }

                if(Roll<0)
                {
                        OLED_ShowChar(28,5,'-',13);
                        Roll=-Roll;
                        OLED_ShowNum(36,5,(int)Roll,3,13);            //y轴
                        OLED_ShowNum(62,5,(int)(Roll*10)%10,1,13);
                }
                else
                {
                        OLED_ShowChar(28,5,' ',13);
                        OLED_ShowNum(36,5,(int)Roll,3,13);
                        OLED_ShowNum(62,5,(int)(Roll*10)%10,1,13);
                }

                if(Yaw<0)
                {
                        OLED_ShowChar(28,7,'-',13);
                        Yaw=-Yaw;
                        OLED_ShowNum(36,7,(int)Yaw,3,13);               //z轴
                        OLED_ShowNum(62,7,(int)(Yaw*10)%10,1,13);
                        TIM_SetCompare4(TIM3,180+Yaw);
                }
                else
                {
                        OLED_ShowChar(28,7,' ',13);
                        OLED_ShowNum(36,7,(int)Yaw,3,13);
                        OLED_ShowNum(62,7,(int)(Yaw*10)%10,1,13);
                        TIM_SetCompare4(TIM3,180-Yaw);
                }
        }
}

全部程序51hei下载地址:

网友A:
您好,做完了,不显示呢

网友B:
请问舵机需要驱动吗

网友C:
云台用51单片机可以有效控制吗??

网友D:
楼主你好,为什么我的OLED不亮 0 0 和你一样的接法

网友E:
照片的是3D打印機打的嗎?

网友F:
为什么我下载了好几次,总是解压的时候显示找不到压缩包

网友G:
TIM_SetCompare4(TIM3,180+Yaw)  这个180是怎么算的不太懂   这个不应该是和定时器里面的2000-1比较吗

网友H(2020-03-03):
感谢分享。参考一下

网友I(2020-04-10):
不好意思,能麻烦楼主发一下接线方式吗,这个实在看不清楚

网友J: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这些器材都是在哪买的吗?我打开那个宝都不知道该搜索什么关键词QAQ

网友K(2020-10-04):
请问楼主,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份代码所能实现的功能是什么吗?如果我在云台安装个激光笔,那么这份代码能不能控制激光点按照一定斜率进行直线运动?

网友L(2021-03-29):
有云台的3D打印文件吗?

网友M:
舵机的信号机理决定 分辨率不高,只能堪用

网友N:
这里可能需要一种控制算法才好,不然可能舵机会不停地来回调整!

网友O(2021-05-24):
你好,请问一下你程序里的pb13是什么作用

网友P(2023-11-28):
OLED不会亮

网友Q:
很棒,很棒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