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单片机跷跷板平衡车程序,MPU6050,PID

楼主(2019-07-21):
STM32F103C8T6,跷跷板平衡车,MPU6050,PID

元件清单:
OLED显示屏
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
MPU6050陀螺仪
TB6612FNG驱动模块
LM2596稳压
12V锂电池
直流减速电机带编码器*2
红外循迹探头*5
37mm直流减速电机固定座 铁质*2
65mm轮胎*2
铁质 连轴器*2
杜邦线若干
万向轮
铜柱
洞洞板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ys.h"

char x[10];//角度显示缓冲数组
u8 Tim[7]=  "Time : ";//时间显示数组
extern float Roll; //读取到的6050角度值
float Roll_1,Roll_2,Roll_3;//分别是最新时刻角度值,上一时刻角度值,以及积分角度值
float power;//小车最终输出动力
float KP=8.0,KD=0.5,KI=0.02,PrevError_C =0;//PID参数
u8 pid_flag=0;//分时刻读取角度值的标志位
extern u16 tim_flag;//计时标志位
extern int tim;//秒计时,一秒加一
double zz=0;//平衡计时
int main()//主函数
{
        delay_init();//延时函数初始化
        IIC_Init();//IIC初始化
        MPU6050_initialize();//6050初始化
        DMP_Init();//MPU6050内置DMP的初始化
        OLED_Init();//OLED初始化
        OLED_Clear();//OLED清屏
        GPIO_INIT();//控制减速电机IO口初始化
        HW_INIT();//红外探头使用IO口初始化
        TIM3_INIT();//定时器初始化,用于放PWM波,控制车的速度
        Qianjin();//使车向前跑(相对的)
        TIM3->CCR1=80;//左轮动力80
        TIM3->CCR2=80;//右轮动力80
        OLED_ShowString(0,4, Tim);//OLED显示不改变数组
        Read_DMP();//读取一次角度值
        while(1)//无限循环
        {
                sprintf(x,"Angle: %0.2f",Roll);//此函数用于将数组加入可变参数
                OLED_ShowString(0,0,(u8*)x);//显示上列数组
                if(tim>=99)tim=99;//计时上限99秒
                OLED_ShowNum(48,4,tim,3,12);//显示时间,单位/秒
                OLED_ShowNum(0,6,zz,4,12);//显示平衡时间
                OLED_ShowNum(32,6,power,4,12);//显示当前动力值

/***************************平衡PID算法********************************/
                pid_flag++;//运行时间标志
                if(pid_flag==1)//记录1时刻角度值
                {
                        Roll_1=Roll;
                }
                if(pid_flag==2)//记录2时刻角度值
                {
                        pid_flag=0;
                        Roll_2=Roll;
                        PrevError_C=Roll_2-Roll_1;//两次角度的差值
                }
                Read_DMP();//读取当前角度值
                Roll_3+=Roll;//积分值累加
                power=KP*abs(Roll)+KI*abs(Roll_3)+KD*PrevError_C;//PID计算当前合适的动力值
                if(power>90)        power=90;//动力值限幅
                if(Roll>1.7)//判断角度值
                {
                        if(PrevError_C<-0.03)//预判是否需要后退
                                Qianjin();
                        else                                                                 //不需要就继续走
                                Houtui();
                        TIM3->CCR1=power+30;
                        TIM3->CCR2=power;
                }
                if(Roll<-1.7) //判断角度值
                {
                        if(PrevError_C>0.03)//预判是否需要后退
                                Houtui();
                        else                                                                 //不需要就继续走
                                Qianjin();
                        TIM3->CCR1=power+20;
                        TIM3->CCR2=power;
                }
                if((Roll<=1.7)&&(Roll>=-1.7)&&(PrevError_C<0.03&&PrevError_C>-0.03))//平衡条件限定
                {
                        Tingzhi();//停止
                        TIM3->CCR1=0;//动力值为0
                        TIM3->CCR2=0;
                        Roll_3=0;        //积分清零
                        zz++;//平衡计时
                        if(zz>888)//达到平衡时间观察
                        {
                                while(1)
                                {
                                        Qianjin();TIM3->CCR1=95;TIM3->CCR2=80;//匀速向前
                                        if(HW5==0)//右后探头检测到黑线
                                        {
                                                        Tingzhi();//停止
                                                        while(1)
                                                        {
                                                                Tingzhi();
                                                                TIM3->CCR1=0;//动力为0
                                                                TIM3->CCR2=0;
                                                        }
                                        }
                                }
                        }
                }
        }
}

网友A:
亲请问  有接线图么

网友B(2021-04-17):
你好 ,可以发一下实物图么?  看到可以与我联系,非常感谢。

网友C(2021-12-28):
有电路原理图,源码吗

网友D(2022-02-12):
引用 网友C:
有电路原理图,源码吗

找到源代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