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矩阵键盘设置值问题。

楼主(2019-07-21):
求助各位大神,我现在已经完成4*4矩阵键盘的扫描程序。根据不同的按键可以返回0-15这些数字。我现在需要通过三次按键设置一个0-999的数值。请问主函数应该怎样编写?C语言比较弱,希望大神可以提供下相关的程序,有助新手理解。多谢~

网友A:
我今天写了一下,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乱码,不知道该怎么搞,你搞好了吗

网友B:
三次按键后出现999?

网友C:
先写出最基本的代码,即可以输出一位数的,然后三位数的话,要有一个标志信号,即什么时候按键检测成功,可以移用空格(或其他一个专用按键)判断数字是否输入结束

网友D(2021-01-25):
x=10*x+n
x从0到2,n为输入键值
如果只输入一位的话,结果就是此键值(此时x等于零)
如果输入2位的话,(此时10乘以第一个输入数进位到十位,个位为第二个输入数)
如果输入3位的话,(此时100乘以第一个输入数进位到百位,10乘以第二个输入数进位到十位,个位为第三个输入数)
下面很好理解了。
这样一到999就可以实现了
一个小算法,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E:
先输出一位数的,三位数要有一个标志信号,x=10*x+n
x从0到2,n为输入键值

网友F:
先写出最基本的代码,即可以输出一位数的,这个比较简单,然后再扩展。

网友G:
是不是把999赋值给一个值,通过按三次按键9来实现;你可以定义一个数num,x=num/100;那么x就是百位数,你以这个为基础,把9*100,在加上9*10,再加上9*1;就是999了,然后把这个值赋值给n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