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写的pm2.5通过nrf24l01射频发送数据源程序

楼主(2019-07-21):
pm2.5传感器采集到数据后再通过nrf24l01射频模块发送出去,使用时射频模块里的地址和通道要与接收程序一样

#include "GP2Y.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adc.h"
#include "led.h"
        u32 AD_PM;
void GP2Yinit(void)
{
//定义变量
    ADC_InitTypeDef A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_InitStructure;        //PA0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PB1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ADC1 , ENABLE );   //使能ADC2通道时钟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设置ADC分频因子6 72M/6=12,ADC最大时间不能超过14M

    //PA0 作为模拟通道输入引脚
    G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引脚
    GPIO_Init(GPIOA, &G_InitStructure);

    ADC_DeInit(ADC1);  //复位ADC1,将外设 ADC1 的全部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A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工作模式:ADC1和ADC2工作在独立模式
    A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单通道模式
    A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单次转换模式
    A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转换由软件而不是外部触发启动
    A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数据右对齐
    A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顺序进行规则转换的ADC通道的数目
    ADC_Init(ADC1, &A_InitStructure); //根据AD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ADCx的寄存器

    ADC_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使能复位校准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复位校准结束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开启AD校准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校准结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2Y_High;
}

//获得ADC值
//ch:通道值 0~3
u16 Get_Adc(u8 ch)
{
          //设置指定ADC的规则组通道,一个序列,采样时间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ch,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1,ADC通道,采样时间为239.5周期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等待转换结束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返回最近一次ADC1规则组的转换结果
}

u16 Get_Adc_Average(u8 ch,u8 times)
{
        u32 temp_val=0;
        u8 t;
        for(t=0;t<times;t++)
        {
                temp_val+=Get_Adc(ch);
                delay_ms(5);
        }
        return temp_val/times;
}

float pma,values;
void GetGP2Y(void)
{

        GP2Y_Low;
        delay_us(280);
        AD_PM = Get_Adc(ADC_Channel_6);        //PA0
        delay_us(40);
        GP2Y_High;
        delay_us(9680);
        values=AD_PM*3.3/4096;
        pma = 0.17*AD_PM-0.1; //电压-灰尘转换
}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pmk.h"
#include "spi.h"
#include "gp2y.h"

extern float values;
extern float pma;
u8 txbuf[20];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GP2Yinit();
        NRF24L01_Init( );
        while(NRF24L01_Check( )!=0)
        {
                led=!led;
                delay_ms(200);
        }
        led=0;
        NRF24L01_TX_Mode( );
        while(1)
        {
                GetGP2Y();
                sprintf(txbuf,"\"PM2.5\":%0.2f",pma);
                if(NRF24L01_TxPacket(txbuf)==TX_OK)
                {
                        led=!led;
                        printf("/r/nad:%0.2f\n",pma);
                }
                delay_ms(500);
        }
}

网友A(2019-12-11):
这个接受端怎么查看这个数据

楼主(2020-01-16):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受端怎么查看这个数据

接收端把射频的模式改成接受的就可以了啊

网友B(2020-03-21):
PM2.5模块怎么接

楼主(2020-11-19):
引用 网友B:
PM2.5模块怎么接

你可以查找网上的教程,讲的都很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