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这个单片机数码管其他数字都能显示正确,只有3显示不正确

楼主:
是共阳数码管,我对照了码表正确啊

网友A(2019-07-21):
根据实际电路改下3的段码就行了。

网友B:
可能是数码管有问题

网友C:
明显看到有残影,添加消隐代码。

网友D:
从图片看明显是动态显示没有处理好,也没有做消隐处理。

网友E:
1.确定数字3的代码是否正确
2.做一下消影处理(不知是否手机拍摄留下残影)

网友F:
从图片上看,你的动态扫描编码肯定有问题,各扫描帧必需和输出码完整对应。同时注意码切换i时保证准确消隐。另外从图片上看硬件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G:
把具体的电路和程序贴出来,才能分析清楚。

网友H:
确定数字3的代码是否正确

网友I:
看图片分析(不一定准确)第一个数码管应该是显示3,现在变成了反着的6,多了一小竖,应该是硬件接线有误,请检查一下是不是

网友J:
检查一下显示3的代码,看看是不是数码管的e端没有关掉,如果代码没问题,就是数码管坏了

网友G:
程序时间顺序上的问题,先关断前面显示的数码管,再选择后面显示的数码管,最后送新的显示数据。

网友K: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你的3的段码是否正常,其次,看看延时或者定时器扫描设置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