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isis 中信号发生器如何调整方波占空比?还是不能调整呢?

楼主(2019-07-21):
这几天在做锁相环,想用multisim仿真,但是里面没有CD4046芯片,所以选择了proteus仿真,但是不太会用。

网友A:
我也不会信号发生器,最近我在学51单片机,如果你对电压没有要求,可以用这个做一个方波嘛,频率,占空比都很好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