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rct6红外遥控控制继电器源程序

楼主(2019-07-21):
简单遥控led亮灭 也可用作继电器的控制
可通过键值判断所按的是哪个按键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o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exti.h"
#include "key.h"
#include "led.h"
#include "ultrasonic.h"
#include "capture.h"
#include "remote.h"

//如果加按键要注意A0口  已经有了定义
float temp=3.3;
unsigned char flag=0;
unsigned char Num[10]={0,1,2,3,4,5,6,7,8,9};
int main(void)
{
        u8 key;
        u8 t=0;
        u8 *str=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OLED_Init();
        Remote_Init();                        //红外接收初始化
  LED_Init();

         while(1)
        {

                key=Remote_Scan();
                if(key)
                {
   Dis_Num(4,6,key,2);//Dis_Float(4,71,key,2);//                        LCD_ShowNum(116,130,key,3,16);                //显示键值
    Dis_Num(4,2,RmtCnt,2);//                        LCD_ShowNum(116,150,RmtCnt,3,16);        //显示按键次数
                        switch(key)
                        {
                                case 162: LED0 =!LED0;          break;

                                case 98: LED0 =!LED0;         break;

                        }

                }else
                delay_ms(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