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150W开关电源微调电位器?

楼主(2019-07-21):
输出电压偏低(8-10V)且不稳,(似接触不良)但带负载能力较好。电压微调电位器“102”在线实测全电阻值1.5KΩ。电阻值显然变大了(但可以微调电压),电压微调电位器阻值变大会造成输出电压偏低吗?
   102电位器阻值有时竟然变成10-20K!!拆下来换成1K电阻电压10.6V,换成500欧姆定位器电压调节范围11.8-13.5V。就是电位器的问题!为什么接近断路呀?

网友A:
102电位器:阻值小电压高,反之电压低。
如果原102还能用,只是阻值大了(像你说的1.5k),就并一个3k。
最好换一个102.

网友A:
给你一张图----这个是24v的,原理一样,元件参数不一样。

网友B:
在线测阻值不准,这个电阻开路电压直接降到正常电压50%左右,直接换掉就好,要是换上电压不可调直接换TL494或者KA7500B 这两个通用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C:
这种电源,一般有2~3v的调整,用电压表测着、调整试试吧。要是不行,就是有元件有问题了。。。。。。。。

网友D:
凡是老旧电器上的元器件超过它的误差值就该换掉

网友E:
电位器不良的概率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张图----这个是24v的,原理一样,元件参数不一样。

谢谢!我这个用的是3842,8引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线测阻值不准,这个电阻开路电压直接降到正常电压50%左右,直接换掉就好,要是换上电压不可调直接换TL494 ...

102电位器在线测量只能等于小于102.不可能大于1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2电位器:阻值小电压高,反之电压低。
如果原102还能用,只是阻值大了(像你说的1.5k),就并一个3k。
...

1000Ω电位器损坏变成10-20K了!实属少见,是磨损还是过流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位器不良的概率很大。

电位器的这种故障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