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新人求助大佬12864程序看不太懂

楼主(2019-07-21):
程序只截取部分

主要是最后一句语句的*text有什么用,指针指到哪,*text[ i]>0x00实在不知道是什么

这程序为晶联讯12864的例程

void main()
{
LDEA=1;
while(1)
{

while(1)
{
   initial_lcd();       //初始化
   clear_screen();           //清屏

  clear_screen();            //clear all dots
  display_string_8x16(3,50,"2019");/*在第 1 页,第 1 列显示字符串*/
  display_string_8x16(5,50,"00:00");/*在第 1 页,第 1 列显示字符串*/
  waitkey(); //按键
}
}
}
u8 code ascii_table_8x16[95][16]={

//粗体 8x16 点阵的 ASCII 码的点阵数据,从"JLX-GB2312"型号的字库 IC 中读出来的国标的。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 -(即“空格”)ASCII 码:0X20
0x00,0x00,0x38,0xFC, 0xFC,0x38,0x00,0x00, 0x00,0x00,0x00,0x0D, 0x0D,0x00,0x00,0x00,  //-!-   ASCII 码:0X21
0x00,0x0E,0x1E,0x00, 0x00,0x1E,0x0E,0x00,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
0x20,0xF8,0xF8,0x20, 0xF8,0xF8,0x20,0x00, 0x02,0x0F,0x0F,0x02, 0x0F,0x0F,0x02,0x00,   //-#-
...

0x80,0xA0,0xE0,0xC0, 0xC0,0xE0,0xA0,0x80, 0x00,0x02,0x03,0x01, 0x01,0x03,0x02,0x00,  //-*-   ASCII 码:0X2A
0x00,0x80,0x80,0xE0, 0xE0,0x80,0x80,0x00, 0x00,0x00,0x00,0x03, 0x03,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10,0x1E, 0x0E,0x00,0x00,0x00,  //-,-
0x80,0x80,0x80,0x80, 0x80,0x80,0x8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
...

0xC0,0xE0,0xB0,0x98, 0xFC,0xFC,0x80,0x00, 0x00,0x00,0x00,0x08, 0x0F,0x0F,0x08,0x00,  //-4-   ASCII 码:0X34
0x7C,0x7C,0x44,0x44, 0x44,0xC4,0x84,0x00, 0x04,0x0C,0x08,0x08, 0x08,0x0F,0x07,0x00,  //-5-
0xF0,0xF8,0x4C,0x44, 0x44,0xC0,0x80,0x00, 0x07,0x0F,0x08,0x08, 0x08,0x0F,0x07,0x00,  //-6-
0x0C,0x0C,0x04,0x84, 0xC4,0x7C,0x3C,0x00, 0x00,0x00,0x0F,0x0F, 0x00,0x00,0x00,0x00,  //-7-
...

0x00,0x08,0x18,0x30, 0x60,0xC0,0x80,0x00, 0x00,0x08,0x0C,0x06, 0x03,0x01,0x00,0x00,  //->-   ASCII 码:0X3E
0x18,0x1C,0x04,0xC4, 0xE4,0x3C,0x18,0x00, 0x00,0x00,0x00,0x0D, 0x0D,0x00,0x00,0x00,  //-?-
0xF0,0xF0,0x08,0xC8, 0xC8,0xF8,0xF0,0x00, 0x07,0x0F,0x08,0x0B, 0x0B,0x0B,0x01,0x00,  //-@-
0xE0,0xF0,0x98,0x8C, 0x98,0xF0,0xE0,0x00, 0x0F,0x0F,0x00,0x00, 0x00,0x0F,0x0F,0x00,  //-A-   ASCII 码:0X41
...

0xFC,0xFC,0x40,0x40, 0x40,0xFC,0xFC,0x00, 0x0F,0x0F,0x00,0x00, 0x00,0x0F,0x0F,0x00,  //-H-   ASCII 码:0X48
0x00,0x00,0x04,0xFC, 0xFC,0x04,0x00,0x00, 0x00,0x00,0x08,0x0F, 0x0F,0x08,0x00,0x00,  //-I-
0x00,0x00,0x00,0x04, 0xFC,0xFC,0x04,0x00, 0x07,0x0F,0x08,0x08, 0x0F,0x07,0x00,0x00,  //-J-
0x04,0xFC,0xFC,0xC0, 0xE0,0x3C,0x1C,0x00, 0x08,0x0F,0x0F,0x00, 0x01,0x0F,0x0E,0x00,  //-K-
...

0x04,0xFC,0xFC,0x44, 0xC4,0xFC,0x38,0x00, 0x08,0x0F,0x0F,0x00, 0x00,0x0F,0x0F,0x00,  //-R-
0x18,0x3C,0x64,0x44, 0xC4,0x9C,0x18,0x00, 0x06,0x0E,0x08,0x08, 0x08,0x0F,0x07,0x00,  //-S-
0x00,0x1C,0x0C,0xFC, 0xFC,0x0C,0x1C,0x00, 0x00,0x00,0x08,0x0F, 0x0F,0x08,0x00,0x00,  //-T-
0xFC,0xFC,0x00,0x00, 0x00,0xFC,0xFC,0x00, 0x07,0x0F,0x08,0x08, 0x08,0x0F,0x07,0x00,  //-U-
...

0x38,0x70,0xE0,0xC0, 0x8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1, 0x03,0x07,0x0E,0x00,  //-\-
0x00,0x00,0x04,0x04, 0xFC,0xFC,0x00,0x00, 0x00,0x00,0x08,0x08, 0x0F,0x0F,0x00,0x00,  //-]-
0x08,0x0C,0x06,0x03, 0x06,0x0C,0x08,0x00,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20,0x20,0x20,0x20, 0x20,0x20,0x20,0x20,  //-_-
...

0x40,0xF8,0xFC,0x44, 0x0C,0x18,0x00,0x00, 0x08,0x0F,0x0F,0x08, 0x00,0x00,0x00,0x00,  //-f-
0xC0,0xE0,0x20,0x20, 0xC0,0xE0,0x20,0x00, 0x27,0x6F,0x48,0x48, 0x7F,0x3F,0x00,0x00,  //-g-
0x04,0xFC,0xFC,0x40, 0x20,0xE0,0xC0,0x00, 0x08,0x0F,0x0F,0x00, 0x00,0x0F,0x0F,0x00,  //-h-
0x00,0x00,0x20,0xEC, 0xEC,0x00,0x00,0x00, 0x00,0x00,0x08,0x0F, 0x0F,0x08,0x00,0x00,  //-i-
...

0x20,0xE0,0xC0,0x20, 0x20,0xE0,0xC0,0x00, 0x40,0x7F,0x7F,0x48, 0x08,0x0F,0x07,0x00,  //-p-
0xC0,0xE0,0x20,0x20, 0xC0,0xE0,0x20,0x00, 0x07,0x0F,0x08,0x48, 0x7F,0x7F,0x40,0x00,  //-q-
0x20,0xE0,0xC0,0x60, 0x20,0xE0,0xC0,0x00, 0x08,0x0F,0x0F,0x08, 0x00,0x00,0x00,0x00,  //-r-
0x40,0xE0,0xA0,0x20, 0x20,0x60,0x40,0x00, 0x04,0x0C,0x09,0x09, 0x0B,0x0E,0x04,0x00,  //-s-
...

0x60,0x60,0x20,0xA0, 0xE0,0x60,0x20,0x00, 0x0C,0x0E,0x0B,0x09, 0x08,0x0C,0x0C,0x00,  //-z-   //
0x00,0x40,0x40,0xF8, 0xBC,0x04,0x04,0x00, 0x00,0x00,0x00,0x07, 0x0F,0x08,0x08,0x00,  //-{-
0x00,0x00,0x00,0xBC, 0xBC,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F, 0x0F,0x00,0x00,0x00,  //-|-
0x00,0x04,0x04,0xBC, 0xF8,0x40,0x40,0x00, 0x00,0x08,0x08,0x0F, 0x07,0x00,0x00,0x00,  //-}-
...

};
void display_string_8x16(u16 page,u16 column,u8 *text)
{
u16 i=0,j,k,n;

while(text[ i]>0x00)
{
  if((text[ i]>=0x20)&&(text[ i]<=0x7e))
  {
   j=text[ i]-0x20;
   for(n=0;n<2;n++)
   {
    lcd_address(page+n,column);
    for(k=0;k<8;k++)
    {
     transfer_data(ascii_table2_8x16[j][k+8*n]);
    }
   }
   i++;
   column+=8;

  }
  else   i++;
}
}

网友A:
类似于字符串

网友B:
u8 *text

text是函数的参数,是传进来的u8数组。。。。。。。。。

就是 u8 code ascii_table_8x16[95][16]  二维数组中当中其中一个数组。

*text[ i]>0x00  就是判断是否到数组的结束了。

网友C:
*text 是指针;
char test[5]可以理解为 char *test;
但注意*test没有给出内存大小。
text[ i]>0x00 这里说text[i](例如是text[10])的值大于0,
加上while()在这里判断是否有数据,有就做括号内的。

网友D:
指针标识,指向数组test的具体定位,用于该数组的元素参与程序运行的

网友E:
u8 *text为指针变量,在本例中,*text指向字符串“2019”的地址,即显示函数display_string_8x16(3,50,"2019")要显示的内容;在显示函数display_string_8x16(3,50,"2019")的内部:
while(text[ i]>0x00) //只要数据>0
{
  if((text[ i]>=0x20)&&(text[ i]<=0x7e)) //若数据在ASCII码范围内,以下为确定数据在ASCII码表内的对应位置,并读取对应的显示数据“数字或字符”;直到*text指针指向的数据为0x00,结束。
  {
   j=text[ i]-0x20;
   for(n=0;n<2;n++)
   {
    lcd_address(page+n,column);
    for(k=0;k<8;k++)
    {
     transfer_data(ascii_table2_8x16[j][k+8*n]);
    }
   }
   i++;
   column+=8;

楼主:
好的统一回复,感谢帮助我的大佬

网友F:
u8* text  text是个指针变量,是用来保存u8类型变量的地址滴,一般字符串放进来,就是第一个字符的地址,但是一般情况下是传数组进来,就是char a[10],  然后display_string_8x16(1,2,a) ,我在用stm32的时候也经常遇到这种,自己后来也习惯用这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