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调试中LED的问题!刚学51单片机不是很懂

楼主(2019-07-21):
我是看郭天祥的视频学习的,今天学了串口调试,利用串口助手输入来控制LED,并返回输入的值,但是当我输入16进制7F时,单片机开发板上的LED不亮,并且输出也不是7F,一直是FF或者BF,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下面时代码,下载页面,和调试助手的页面。(输入FE到BF时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程序中波特率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

网友B:
你的程序里面有串口的设置吗?
波特率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中波特率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

利用视频里讲解的计算公式:(2的SMOD次方/32)*(T1的溢出率)

网友C:
/**************************************************************************************
*                              串口通信实验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将波特率设置为9600,选择发送的数据就可以显示
                        在串口助手上。晶振为11.0592MHz
注意事项:无。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 函数名         :UsartInit()
* 函数功能                   :设置串口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a;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9600的
        TL1=0XFa;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sartInit();  //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
* 函数名         : Usart() interrupt 4
* 函数功能                  : 串口通信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8 receiveData;

        receiveData=SBUF;//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RI = 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SBUF=receiveData;//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你参考一下,注意编译软件的晶振和开发板的晶振一致。祝你成功

网友A:
串口的波特率是不是依赖于它串行移位的CLK?
如果是,这个CLK又是谁产生的呢?

网友D:
采用波特率的计算方式

网友E:
论坛好像没几个人一样,都是几个人问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