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stm32f103c8t6或rct6可以操作ov2640摄像头么,想试着做2017年的电赛

楼主(2019-07-21):
看网上关于OV2640的历程都是关于F4或F103ZET的,而且特别复杂,求能给我指导一下,比如就将采集到的图像显示到TFT上

网友A:
就你比如的这一点,就相当复杂了。

网友B:
很复杂的

网友C:
stm32可以驱动ov2640的摄像头 B站上面有视频的哦

网友D:
用F103C8T6,你完全可以看着F103ZET6的例程来,C8T6就一缩水版的ZET6,只要不涉及到DMA2 DAC之类的C8T6没有的东西.

网友E:
STMf103c8t6的GPIO口处理速度不够的,摄像头一定要带FIFO才行,不过这个单片机最小系统的IO口太少了,可能不太够用吧,只是建议i,平常使用摄像头的单片机都是F4起步